[消費性電子] 電視沒有看到第四台

楼主(2017-07-20):
一早長官丟來問題, 說有沒有人懂得怎樣接, 因為沒第四台了, 長官的長官的長官在叫天叫地的, 能插的都插了,就是沒電視看

网友A:
有時是機上盒的問題要重新開機
不行的話打給客服

能插的都插了?
現在都數位化了類比應該是無法收看了
我看右邊那張電視線插在電視上應該是無法收視
數位盒上的光纖輸入當然也只能接電視線
HDMI從機上盒接到電視上的HDMI孔設定好對應
不能看就是找客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時是機上盒的問題要重新開機
不行的話打給客服

沒錯~~~就是類比訊號關閉了

把CATV纜線接在數位機上盒上,盒子再透過HDMI線與TV HDMI介面連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時是機上盒的問題要重新開機
不行的話打給客服

昨晚去一間PUB修一台雷擊機.主人說第四台來換過機上盒了.說他們機上盒沒壞.是電視被雷打壞了.

故障狀況是開關機都正常.顯示HDMI 1無訊號輸入.結果我看他第四台HDMI線是插在HDMI 2.

這當然無信號了.把線改插到HDMI 1完修.現場客人響起一陣掌聲.大約連續了3分鐘之久.連老闆也說我實在太神了.摸一摸就好.

真是不好意思.只能說第四台人員實在太豬頭了.也因此成就了神一般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去一間PUB修一台雷擊機.主人說第四台來換過機上盒了.說他們機上盒沒壞.是電視被雷打壞了.

故障狀況 ...

呵呵,恭喜完修! 這種烏龍不要說是外面營業場所,在家裡也很常見,我爸就常常亂按,然後打給第四台說沒畫面

网友:
最近小弟這邊的..都是機上盒與電視主板一起壞,
運好的換個HDMI孔或是改接AV訊號就可以繼續看,
運差的就是整塊主板掛掉,所有輸入端都顯示無訊號,
以前電擊都是壞電源板,今年怎麼都壞主板咧??

网友C:
  將原接電視側方端子連接埠 "類比輸入" 纜線改接有線電視機上盒後方的 "天線輸入".

  若畫質不要求:
   有線電視機上盒後方的 "視頻" 及電視 側方端子連接埠 "色差端子 Y/視訊輸入" 以 RCA 連接線的 黃端子鏈結.
   有線電視機上盒後方的 "L" 及電視 後方端子連接埠 "視訊/色差共用聲音輸入 L" 以 RCA 連接線的 白端子鏈結.
   有線電視機上盒後方的 "R" 及電視 後方端子連接埠 "視訊/色差共用聲音輸入 R" 以 RCA 連接線的 紅端子鏈結.

  若畫質要求:
   有線電視機上盒後方的 "HDMI" 及電視 後方端子連接埠 "HDMI-x" 以 HDMI 連接線的端子鏈結.

  但願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原接電視側方端子連接埠 "類比輸入" 纜線改接有線電視機上盒後方的 "天線輸入".

  若畫質不要求:

請問是這樣嗎
據說那個電視機沒有HDMI輸入的孔, 圖片看到就是所有可以用的孔

看了網拍現賣的, 好像不一樣, 他說這型號 TL-32A300 不是電視機, 只是螢幕, 好奇怪

TL-32A300

TL-32A30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樣嗎
據說那個電視機沒有HDMI輸入的孔, 圖片看到就是所有可以用的孔

這樣插沒錯~~~
第四台電視線請插在機上盒天線輸入處
電視機本身必須設定在色差輸入
另外還有聲音輸入~~~~~
可能的話把你重新插好的圖片貼上來
這樣會比較快解決你的問題

网友A:
<<據說那個電視機沒有HDMI輸入的孔, 圖片看到就是所有可以用的孔>>
所以這是據說你沒看到?
電視不會只有這些孔
他一定有別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插沒錯~~~
第四台電視線請插在機上盒光纖輸入處
電視機本身必須設定在色差輸入

謝謝大大回應
俺也是隔空診治
靠圖畫指導現場的人操作
暫時沒法親自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據說那個電視機沒有HDMI輸入的孔, 圖片看到就是所有可以用的孔
所以這是據說你沒看到?
電視不會只有這些孔

真沒有 HDMI 孔, 用視訊看了整個電視機了
很奇怪的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沒有 HDMI 孔, 用視訊看了整個電視機了
很奇怪的組合

或許沒有HDMI
但應該不會只有照片上看到的
或許請電視倒立一下就會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沒有 HDMI 孔, 用視訊看了整個電視機了
很奇怪的組合

楼主:
好的
俺請她再翻一次

网友:
請先確定是否為第四台全面關閉類比

改用數位訊號

如果是"數位訊號",要第四台商派工程師更換電視盒及線路,並且你的電視要有HDMI界面,這樣才能繼續看第四台電視

PS:一個電視盒,只能配一台電視 (電視盒鎖碼,不能一機接多台電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樣嗎
據說那個電視機沒有HDMI輸入的孔, 圖片看到就是所有可以用的孔

  不太可能吧! 若無方端子連接埠, 那 RCA 端子只有視訊而無音訊, 就真的只能 "看" 電視囉!

  請再確認有無下圖這組端子連接埠:

TL-32A300後方端子連接埠

TL-32A300後方端子連接埠
來源

  8# 的圖片, 視訊連結正確; 但音訊卻接在色差視訊的Pb、Pr上了, 應接於本回覆圖照的 "視訊/色差共用聲音輸入", L←→L 、 R←→R.

  同理, 找得到該組端子連接埠, HDMI *3 就在左側.

网友:
遇到這種會幹死~~~上回客戶搞這套被我多收兩倍車馬費

老闆氣死了~~~~~跑那麼遠就是幫她插電源....一直喊沒有

只是她先入為主的"沒有"...

网友:
說明書內容說明有3組hdmi,有可能接完無切換至第四台、還是請第四台的工作人員現場安裝會比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樣嗎
據說那個電視機沒有HDMI輸入的孔, 圖片看到就是所有可以用的孔

現在的液晶電視都是稱顯示器、再附加上訊號盒、好像要省貨物稅的關係、大大你可能沒買過這種薄型電視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樣嗎
據說那個電視機沒有HDMI輸入的孔, 圖片看到就是所有可以用的孔

這樣配接不對、電視是色差端子、三顏色、第四台的數出是av端子(R,L)是右、左喇叭輸出、V是接影像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樣配接不對、電視是色差端子、三顏色、第四台的數出是av端子(R,L)是右、左喇叭輸出、V是接影像輸出。

對吼!!!那數位盒上得不是色差端子
是AV端子
我又看錯了
唉~~~樓主抱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樣嗎
據說那個電視機沒有HDMI輸入的孔, 圖片看到就是所有可以用的孔

xiaolaba大大
之前我眼花沒看清楚
那數位盒上的不是色差端子
是AV端子
你畫的是無法收看的
所以我的回覆是錯誤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的液晶電視都是稱顯示器、再附加上訊號盒、好像要省貨物稅的關係、大大你可能沒買過這種薄型電視哦! ...

台灣的電視都特別, 原來這原因

楼主:
已請他們付錢找第四台到府服務
比隔空抓藥較好

楼主:
有次到馬來半島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老總訓話說 manual 不是給人看的, 更加不能給女人看, 所以說明書沒作用, 付錢才有效果, 這次看來有點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