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T-2010A美容機想要改成電動吸鍚器

楼主(2017-07-20):
我這裏有六台KT-2010A,留二台自用,發現這台美容機裏面有真空幫浦,測試時發現比原本我的WELLER 電動吸鍚器吸力還大,想要改裝成電動吸鍚器,因為最近比較忙,等有時間時再來改裝看看,喔對了忘了問右邊的HF是什麼功能?另外廣大的痞友們有沒有想要買這四台?

网友:
HF大概是面板上那個HIGH FREQUENCY  縮寫
...高頻震動震出老廢角質粉刺
VAC 大概是 真空vacuum   美容真空吸粉刺煥膚儀,真空負壓吸力,溫和不傷皮膚
SPRAY 噴霧 ....噴霧美顏儀

以上是  字面解釋  不置評實際功用

网友A:
看來是同一顆馬達帶動真空和出氣,應該可以改兩路真空和兩路出氣

覺得可以拿來改噴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來是同一顆馬達帶動真空和出氣,應該可以改兩路真空和兩路出氣

覺得可以拿來改噴漆 ...

改噴漆  應該用廢棄冰箱舊壓縮機  給模型噴漆用的
這個小東西不太夠力
拿來改做  升級罩杯   可能比較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噴漆  應該用廢棄冰箱舊壓縮機  給模型噴漆用的
這個小東西不太夠力
拿來改做  升級罩杯   可能比較 ...

那個壓縮機會噴油,很不方便的啦~

===
噴漆要試試看它能打到多少壓力
有時只是小零件要除塵,小零件噴水性塗料…

====
也可以當魚缸打氣泵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噴漆  應該用廢棄冰箱舊壓縮機  給模型噴漆用的
這個小東西不太夠力
拿來改做  升級罩杯   可能比較 ...

您的意思是不是說. 但是你不好意思說. 拿來改做  升級罩杯 或者男性增長器  可能比較有前途....男女兩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不是說. 但是你不好意思說. 拿來改做  升級罩杯 或者男性增長器  可能比較有前途....男女兩用 ...

No No No ... 痞酷上的男者都是身心健康的男子漢  不需要XX增長器
算了   愈接樓愈歪....  SIMON哥 歪樓功力一流 但也是有所不為der

我單純只想造福偉大的女性同胞
例如我剛剛想到  <<電動吸乳器 >>  這個可以幫新手媽咪 也是有前途的產品
再加上 美容級的想法(=扯淡級的說法) ... 高頻震動美體按摩 + 集乳  錢途一片光明
扯淡強度 不重要     重要是扯淡的漂亮讓人買單

网友:
老大的武林絕學~~少林龍爪手乃天下第一~~~~揉了八年麵團、實習八年才學會..

网友:
HF大概是面板上那個HIGH FREQUENCY  縮寫
...高頻震動震出老廢角質粉刺
不是這樣這是用高頻高壓產生臭氧會產生紫光有消毒殺菌做用
這接頭前面還要有高週波配件才能工作
要豐胸那顆馬達太小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