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收到HMT8586 的會員請注意

楼主(2017-07-20):
昨天晚上有一位購買HMT8586 的會員告訴我,他剛拆封使用這台熱風槍,結果一開啟熱風槍就燒保險絲了,這台HMT8586 的保險絲座有備用的保險絲,他又換上也是燒掉,由於他說烙鐵是正常的,我想了一想後問他保險絲是用多大的?他回答是3A,看來答案出來了。

這台HMT8586 的總功率廠商標示是760W,大陸用220V,所以粗估使用最大電流為︰

760W/220V=3.5A

這樣用3A 還可以,但是改用110V 呢?

760W/110V=6.9A

差那麼多用3A 當然要燒保險絲,這一點我已經請惠民跟工廠反應,工廠也表示是他們的失誤,由於烏骨雞學姐已經寄出了,所以只能請會員自行更換6A保險絲,保險絲是使用5*20mm,不便之處再請大家見諒。

保險絲在機體後方,不用拆開外殼就可以更換。

上圖的紅色箭頭所指之處是備用保險絲。

※惠民是有說下次要補保險絲給我,不過為了兩個保險絲要用寄的也不划算,大家就先自行處理一下,如果日後有跟烏骨雞學姐買其它東西時請她補給你。

网友A:
唉~~廠商真是的.....罰他們送兩百個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廠商真是的.....罰他們送兩百個保險絲

唉!運費還是我們付啊!
算了!有儘力在幫我們解決問題就可以了,不要像以前那家X凡擺爛,想到就有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廠商真是的.....罰他們送兩百個保險絲

那兩百個保險絲價格(兩盒) 可能比運費還低

网友:
真厲害,馬上就知道是保險絲
我還搞錯熱風槍的待機方式...

网友:
保險絲教學,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運費還是我們付啊!
算了!有儘力在幫我們解決問題就可以了,不要像以前那家X凡擺爛,想到就有氣。 ...

意思是還好不是開機就爆炸,那就麻煩了n_0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兩百個保險絲價格(兩盒) 可能比運費還低

那就直接匯款給老大自己買n_027|

网友C:
小弟的已經換上6A保險絲
不過好玩的是...小弟這一台沒有備用保險絲
一拆開裡面只有一個3A

今天也是第一次使用熱風槍
一提起來...先是一陣煙加上熟悉的味道(不怕不怕)
然後升溫好快...一下子就到設定的350度
應該是沒有問題

有買的也回報一下
讓學姐放心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的已經換上6A保險絲
不過好玩的是...小弟這一台沒有備用保險絲
一拆開裡面只有一個3A

是的,不管是烙鐵或熱風槍新品加熱都有一種味道,一段時間就會消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管是烙鐵或熱風槍新品加熱都有一種味道,一段時間就會消失。

比較恐怖的是那一陣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較恐怖的是那一陣煙...

那個煙是上在金屬表面的保護油......

新買的烤箱在說明書上也會寫要空燒一下再使用.....
就是要把這層油趕走.....

楼主:
你今天拿回去那台我已經幫你換好6A 保險絲,備用的我也有裝上,所以你不用再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較恐怖的是那一陣煙...

我家那台返修台至今在使用時烏骨雞學姐都還一直喊臭.........
常用的話過一陣子就不會了
不過在做焊接工作時本來就要在通風的環境下工作,不然也會對身體不好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今天拿回去那台我已經幫你換好6A 保險絲,備用的我也有裝上,所以你不用再換了。 ...

好,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那台返修台至今在使用時烏骨雞學姐都還一直喊臭.........
常用的話過一陣子就不會了
不過在做焊接工 ...

收到!
話說...這一台加熱真的超快
一下子就進入備戰狀態了
ㄏㄏ

网友D:
請問在熱風槍狀態下銀幕出現'SLP".等了1-2分鐘還是沒有變化.也沒有動作.溫度設定140.風量4.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在熱風槍狀態下銀幕出現'SLP".等了1-2分鐘還是沒有變化.也沒有動作.溫度設定140.風量4. ...

熱風槍待機就100多度了.應該是您溫度調太低了.調至350試試.

顯示“--1”:熱風槍待機狀態,,明此時熱風槍部分未開機,即熱風槍加熱開關未打開。
顯示“SLP”:熱風槍休眠狀態,,明此時熱風槍進入入休眠狀態。
顯示“--2”:烙鐵待機狀態,,明此時烙鐵部分未開機,即烙鐵加熱開關未打開。
顯示“S-E”::明明前數碼顯示的該路工作的傳感器或其部分分現故障,此時機器停止輸輸加溫信號。
顯示“H-E”::明明前數碼顯示的該路工作的的件或其部分分現故障。
數碼管末位小數點:全亮加溫;全滅,停止加溫;閃爍,至少有一路在恆溫狀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在熱風槍狀態下銀幕出現'SLP".等了1-2分鐘還是沒有變化.也沒有動作.溫度設定140.風量4. ...

你設定風槍140度,有可能該溫度是接近待機的溫度,所以才沒有變化。
風槍溫度設定450度,待機時才有明顯降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問在熱風槍狀態下銀幕出現'SLP".等了1-2分鐘還是沒有變化.也沒有動作.溫度設定140.風量4. ...

你是不是反著拿(吹風口向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反著拿(吹風口向上?

是的.風口朝上掛在機台就會出現SLP.風口朝下就OK了.擺烏龍了.謝謝各位大大熱心指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風口朝上掛在機台就會出現SLP.風口朝下就OK了.擺烏龍了.謝謝各位大大熱心指導. ...

這設計有缺點,不能倒過來使用...例如LED燈珠要從背面加熱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設計有缺點,不能倒過來使用...例如LED燈珠要從背面加熱

的確是需要改進。
那這款烙鐵有休眠機制嗎?
有看過類似機種是設計「振動開關」,搖動後使烙鐵喚醒再加熱。

這些細節加一加,會更方便直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