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白光 HAKKO NO.882 熱風槍維修

楼主(2017-07-20):
白光 HAKKO NO.882 熱風槍維修

故障情形~會加熱不出風

1.型號~HAKKO NO.882

2.不出風~想當然耳就是風扇不轉--馬達磨損了--
訂購HAKKO日本原廠送風馬達,2008年製(庫存好久代表很耐用?)

3.熱風槍細部分解

4.切換開關接點除碳清潔後,塗上EC-420接點油保養

5.故障馬達分解~供電部分--橋式整流、濾波、降壓

6.故障馬達細部分解~電樞及電刷磨損不能修復,所以是一種消耗零件

7.組裝清潔OK又可開始服役了

网友A:
馬達去那買的,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去那買的,感謝分享

淘寶網

网友B:
若想塗上EC-420接點油保養
塗在電梳接點與碳刷接觸面這邊
不知恰不恰當 ?

网友B:
樓主

壞掉的馬達可割愛出售嗎 ?
想找時間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想塗上EC-420接點油保養
塗在電梳接點與碳刷接觸面這邊
不知恰不恰當 ?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用,因為高轉速馬上就把接點油摩擦擠開甩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壞掉的馬達可割愛出售嗎 ?

太晚了
已分屍報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晚了
已分屍報廢了

感謝回覆
原本以為樓主只拆到如下圖般(還能接受)
若比下圖拆的更零碎,那真的只好報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想塗上EC-420接點油保養
塗在電梳接點與碳刷接觸面這邊
不知恰不恰當 ?

不行  油脂會導致碳粉沉積 造成極間短路
                               沾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  油脂會導致碳粉沉積 造成極間短路

也對

之前有篇自耦變壓器文
好像也有提到短路問題

网友:
我也好想要有一隻...這麼漂亮..這麼帥氣的熱風槍啊~用來加熱GPU. PCB正好

白光 HAKKO NO.882 日本製的熱風槍
售價: $282 貴鬆鬆. 太貴了買不起.
因為我喜歡貪小便宜.  買了這個中國做的. 雖然功能一大堆. 都沒有用. 熱度也不夠. 現在冰凍在冷宮裡. 中國做很多東西很奇怪. 他們自己有沒有試一試可不可以用!  信不信由你. 最後還是要用名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想塗上EC-420接點油保養
塗在電梳接點與碳刷接觸面這邊
不知恰不恰當 ?

應該是用柴油擦乾淨. 然後用矽油來潤滑保護.

网友D:
wet 大

AC100V 供應AC110V 電壓會有什麼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D:
wet 大

AC100V 供應AC110V 電壓會有什麼影響?

電路設計師設定零件耐壓餘裕度通常會 + - 15%

所以我想影響不大,理論上加熱瓦數會變大一些,三太子修吹風機的帖子

或是狼大的回文也有提到,請自行搜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想塗上EC-420接點油保養
塗在電梳接點與碳刷接觸面這邊
不知恰不恰當 ?

不能,碳刷的粉末會堆積在那邊,然後可能兩極因為粉末沾黏而短路

网友E(2017-08-20):
那个半透明的是马达的风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半透明的是马达的风叶吧?

是的
~風葉輪~

网友:
這種工具不要省,一分錢一分貨,有時維修成敗就在它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