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42吋開機有綠燈其他全無求助 電源板 715T2828-3-FQ

楼主(2017-07-20):
我這邊這片電源板型號 715T2828 3 FQ,實測有5V待機,開機後 無24V/12V輸出
拆了不少零件來量都是好的,PFC電容的電壓也有提升到400V,幾個奇怪的地方換新全板子補焊也沒用,唯獨有個地方我一直覺得不太正確,想跟眾先進請教

從對岸文章發現,這板子有個電源保護機制,經過前面R977/975/974(2.2M歐姆) ,R978(330K歐姆)分壓,在ZD913(BZX79-5.1)應該可以量到5.1V以上的電壓,不過我這片怎麼量都是0.8V,與IC903(TNY277)的EN/UB腳位幾乎同電位,本以為是這粒齊納壞了,換了也沒效,不知道有沒有高人能夠指點一二。

4)保护电路
副电源的保护电路主要由Q924、R921、ZD913以及分压电阻R977、R975、R974、R978等组成。当输入的AC220V市电或副电源输出的VCC电压异常,保护电路启动时,开
关电源停止工作。

网友:
待机和PFC电路都正常,

重点应检查12V、24V主电源。

负载是否短路?

驱动芯片CVV是否到位?

过压过流电路是否起控?等。。。。

网友:
这有啥困难啊?  咱不是跟你说过了. 要去参考人家的维修包吗?

REPAIR KIT 715T2828-3-FQ POWER BUSH LT42M1CFA
Board number: 715T2828-3-FQ
USED IN:     BUSH LT42M1CFA
FAULT SYMPTOM:    DEAD - Q919, Q920 S/C
WHAT'S IN THE KIT?  F901  Q919  Q920  IC901  IC902  Q902  D903  C907

网友A:
Peter5438大:很好奇您那些資料是網上找的,還是付費購買的,能否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ter5438大:很好奇您那些資料是網上找的,還是付費購買的,能否告知。

那是
販售維修包的國外網站,
張貼販賣品簡介

REPAIR KIT 715T2828-3-FQ POWER BUSH LT42M1CF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eter5438大:很好奇您那些資料是網上找的,還是付費購買的,能否告知。

网上大把

http://www.go-gddq.com/html/s254/2014-10/1284217.htm

下面有一维修实例;

http://bbs.jdwx.cn/thread-516638-1-1.html
无12V、24V,测驱动芯片l6599D,7脚无电压,测R987开路
换上100K电阻OK!

请查查R987,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C:
兄弟...自家人....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谢谢您. 以后常常来玩啊~

本网站资讯罗匡: 中国. 美国. 英国. 台湾最新资讯.....真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自家人....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谢谢您. 以后常常来玩啊~

举手之劳,不用多谢。我每天都来玩

网友:
非常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大把

http://www.go-gddq.com/html/s254/2014-10/1284217.htm

那個網站我上不去,不過之前搜尋網路文件有提到第七腳要有電壓時有抓出來那粒阻值變成2M,換新的上去之後反而FPC電路會異常,那個大電容會充電到400V然後慢慢往下掉,等我把R978換成330K看看,這片板上的不知到為何只有80K,分壓只有0.8V

另外L6599D有換一顆新的,量各腳電壓第三腳0.03V,14腳0.6,,15腳0.5V,16腳9.5V,Q920/Q919兩個MOS拆下來量的動作都正常,但是在電路上好像完全不動,是因為快壞了嗎

网友:
對啊,維修包那裡找的,

网友B:
http://www.go-gddq.com/html/s225/2015-04/514786.htm

L6599D网上很多资料,可检查下你的芯片各脚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go-gddq.com/html/s225/2015-04/514786.htm

L6599D网上很多资料,可检查下你的芯片各脚电压是 ...

恩 ,上面有提了電位基本上有幾隻是不正確的,但是往回追的原件都沒問題,現在發現從變壓器出來的電位只有11.9V,量那個二級管甚於量不到電位,不是壞了就是電流不夠,買不到同規格不知道能不能用蕭基替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