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重新安裝系統請教

楼主(2017-07-20):
各位大哥請教一下,現在的筆電幾乎都是有Recovery的功能,如果系統有問題
一個按鍵就可以還原,不過!可以用光碟機自己灌系統嗎?
就是從頭一步一步安裝,分割硬碟-->安裝系統-->安裝應用程式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什麼?
硬碟自己分割會有什麼影響嗎??

网友A:
1.可以用光碟機自己灌系統,但一鍵還原功能可能失效.
2.原有存放Recovery檔案的分割ˊ區刪除後,原有的Recovery功能會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用光碟機自己灌系統,但一鍵還原功能可能失效.
2.原有存放Recovery檔案的分割ˊ區刪除後,原有的Reco ...

恩~~~那也OK,反正我對一鍵還原本來就沒啥信心

网友:
硬碟重新分割後,原廠的還原磁區就會無效
分割過後就一定要格式化
你可能要先考慮到自己重灌的系統是否為正版,能否做更新
再來一般重灌都需要準備平時常用的程式跟runtime
原廠的還原並不是不好
而是原廠灌了一堆有的沒的在裡面開機就常駐著很吃資源
如果用傳統機械硬碟用起來實在很慢

网友B:
一鍵還原與自己安裝系統的差別是:原廠有可能裝一些你用不到但是他們專用的程式,
但是方便性還是一鍵還原比較快,重點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會知道要怎樣一鍵還原。
你自己安了系統再做GHOST後也等於一鍵還原,不過現在UEFI BIOS也沒法做GHOST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鍵還原與自己安裝系統的差別是:原廠有可能裝一些你用不到但是他們專用的程式,
但是方便性還是一鍵還原 ...

報告~

EFI BIOS 還是能做,只要把 Secure Boot 關掉,然後不要用 GPT 就可了。
我目前都還是這樣使用 ghos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報告~

EFI BIOS 還是能做,只要把 Secure Boot 關掉,然後不要用 GPT 就可了。

再報告~~
可以用Acronis true image 做影像檔,
WIN10 LINUX什麼通吃,
如果硬碟是WD的,
可用"Acronis True Image WD Edition "FOR WD硬碟的免費版,
公司所有的電腦我都用這一套備分,
使用方法GOOGLE一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報告~~
可以用Acronis true image 做影像檔,
WIN10 LINUX什麼通吃,

大大說的是~
現在很多人都轉用在 Acronis true image 去了。

只是我個人電腦硬碟裏因為一直都在用這個:
GRUB2 + 多重 Live OS
http://bbs.pigoo.com/thread-50112-1-1.html
所以還沒打算改換到  ture image 身上~

ps:
上述那個也可以自建在 usb key身上。
之前我哥也叫我找內含 true image 又mouse 會正常的小筆電用的 image 給它,我也順手小小改了 UEFI BOOT  的多重開機,因有些限制,只確定一些想法能正常,但懶的去改,就還不想改朝換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報告~~
可以用Acronis true image 做影像檔,
WIN10 LINUX什麼通吃,

其實我自己用到的電腦,也還沒有UEFI,只是偶爾幫朋友組新的會遇到,我離專業還很遠,我在研究一下大大說的方法。

网友:
大大您有準備好驅動程式嗎?
有些筆電的,驅動沒安裝好很多功能會失效唷!
ex:上網(lan)無線網路、bluetools之類的
個人是認為Recovery功能不重視就還好
怕是怕版大以為電腦安裝完之後,
就可以直接使用,忽略了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