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GoldSonic GS321(SP)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一

楼主(2017-07-20):
GoldSonic GS321(SP)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雷擊後完全不過電

2.型號~GoldSonic GS321(SP)

3.內部照

4.電源板

5.檢測電源板(F1) 4A FUSE 燒斷

6.檢測電源板橋式整流器 +、- 極被打穿短路,造成4A FUSE 燒斷

7.將故障零件更新後,大電容已有154V電壓了

8.順便將老化零件更新後,量測待機電壓(5VSB)正常輸出了,但是消耗功率為4.7W,明顯不正常(表示主機板有零件短路)

9.主機板

10.由於客戶接第4台機上盒經HDMI線輸出信號至TV HDMI 1輸入,雷擊突波一路打壞機上盒-->主機板主IC(白色散熱片),導致無法開機,所以只好買片同型主機板更換

11.更換主機板後開機測試,畫面顏色不對(別怕~我有對策~)

12.將EON EN25T80-75HCP 8 Mbit Serial Flash 解焊對調焊回即可解決(內有燒錄原廠韌體)

13.畫面顏色恢復正常了

14.待機消耗功率(0.8W)正常了

15.開機實測消耗功率約(140W)~標準模式~

16.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原來那個 DIY 的功率表這麼好用, 也該來做一個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原來功率表這麼好用,可惜上次沒買,

网友B:
請問wet? 哪裡可以買到那麼多的..遭雷擊的液晶電視?

你是不是在嘉義縣. ...去年哪個縣市常被「雷劈」?答案是去年落雷次數最高3縣市依序為嘉義縣1971次、苗栗縣1735次、屏東縣1679次。

要不要去印尼開一間修理電視的?    世界打雷最多的地方在哪裡?
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上的小城茂物號稱世界上打雷最多的地方,有“世界雷都”的美名。這個稱號的確不過分,一年365天,茂物打雷的日子居然有300天之多。對比一下,中國打雷最多的西雙版納每年也只有大約120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wet? 哪裡可以買到那麼多的..遭雷擊的液晶電視?

你是不是在嘉義縣. ...去年哪個縣市常被「雷劈」 ...

都是我以前工作的同事的電視,分布龍潭、平鎮、楊梅各地

6月中旬好幾天都有午後大雷雨,看來我們維修業要多多參拜雷公一下

我跟你老家是隔壁鄉,算是老鄉

网友C:
wet大
如果剛好有IC燒錄器
就不用多作解焊對調焊回韌體IC了
(像Peter5438大那樣 "藉IC還魂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t大
如果剛好有IC燒錄器
就不用多作解焊對調焊回韌體IC了

我有2台IC燒錄器

但是沒有原機韌體,還是一樣要拆下來COPY燒錄

RT809F可以在線燒錄,不知成功率如何?我還沒試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2台IC燒錄器

但是沒有原機韌體,還是一樣要拆下來COPY燒錄

之前peter5438大很多文章
都是沒拆IC
直接IC夾作讀取&燒錄的
類似下示意圖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peter5438大很多文章
都是沒拆IC
直接IC夾作讀取&燒錄的

我只有基本的SOP-8 寬、窄2種彈跳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有基本的SOP-8 寬、窄2種彈跳座

專職工作者
投資一下 (IC clamp)
維修時會更方便順手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我以前工作的同事的電視,分布龍潭、平鎮、楊梅各地

6月中旬好幾天都有午後大雷雨,看來我們維修業 ...

龍潭、平鎮、楊梅...........好像還少寫一個關西吧? .........哈~哈~哈~那正好也是我的地盤.    我們都是從中原逃難過來的客家人. 跟蔡英文很像. 可是我沒有原住民血統. 四分之一是閩南人. 四分之三是客家人. 所以我會講非常流利的閩南語跟客家話. 從小在台北跟著外省人一起長大. 我的國語說的他們都以為我是外省人.

如果能找到原廠商寫程式的接腳 ISP/I2C 就可以不用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專職工作者
投資一下 (IC clamp)
維修時會更方便順手喔

沒錯. 我投資了. 可是非常難用. 最後還是跟WET一樣拔下來比較快. 我速度非常快. 用熱槍從把這個EEPROM拿起來再放一顆新的下去. 大概只需要20秒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錯. 我投資了. 可是非常難用.  最後還是跟WET一樣拔下來比較快. 我速度非常快. 用熱槍從把這個EEPROM ...

紅豆泥

一直盲目的以為=>用夾得卡快
怎麼使用者經驗回覆
完全天差地遠,背道而馳
內情是....?

网友B:
我還真的養了一隻哈士奇HUSKY. 是我養過的最聰明而且陰險的狗.

你不相信我....

交換EEPROM.  趁熱的話. 真正只需10秒鐘. 那個夾子我有兩個. 都是會跳開很不好用.

提供你做參考:  目前修電視. 在我這裡的問題: 第1名是破屏. 第2名是螢幕排線水問題. 第3名是EEPROM

网友D:
我認為夾子很大一隻~
有可能會卡到夾不到~
所以也就沒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還真的養了一隻哈士奇HUSKY. 是我養過的最聰明而且陰險的狗.

你不相信我....

老前輩經驗談
怎敢懷疑
是請求詳細經驗分享

ps:
哈士奇圖像,是驚呀我的盲目
我應該用這張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認為夾子很大一隻~
有可能會卡到夾不到~
所以也就沒買了~

小弟沒用過
所以經驗不足
前PO說順手好用,算誤導大眾了,sorry
前輩經驗分享很受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前輩經驗談
怎敢懷疑
是請求詳細經驗分享

這張是梵谷的畫. 他把自己耳朵割掉了. 你要學他是不是? 他是因為跟妓女同居. 生活非常的頹廢. 他的覺得對不起經濟援助他的哥哥. 才這樣子做的. 他怎麼不把GG割掉. 跟我一起練葵花寶典 以上是我自己的認知可能有錯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張是梵谷的畫. 他把自己耳朵割掉了. 你要學他是不是?

重貼換圖
還是表錯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張是梵谷的畫. 他把自己耳朵割掉了. 你要學他是不是?  他是因為跟妓女同居. 生活非常的頹廢. 他的覺 ...

p老師這張不是梵谷喔!
是愛德華·孟克
挪威表現主義畫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老師這張不是梵谷喔!
是愛德華·孟克

謝謝老師的指正. 怎麼做風這麼像呢!    梵谷的耳朵,孟克的吶喊.....奇怪? 修電視怎麼修到割耳朵了.
那請問老師? 這個畫. 是誰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謝謝老師的指正. 怎麼做風這麼像呢!    梵谷的耳朵,孟克的吶喊.....奇怪? 修電視怎麼修到割耳朵了.  ...

高更~~~~~~
我也來竹竿到菜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我以前工作的同事的電視,分布龍潭、平鎮、楊梅各地

6月中旬好幾天都有午後大雷雨,看來我們維修業 ...

這個使用防雷擊抗突波延長線也沒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更~~~~~~
我也來竹竿到菜刀

謝謝老師的指導. 還是您的藝術造詣比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功率表這麼好用,可惜上次沒買,

想買功率表可以買這種的.....

這種功率表還有 Pf 可看......應該會比上面DIY的功率表好一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55848-1-1.html

网友E:
看到之前draculaxx前輩的錫爐溫控改造
http://bbs.pigoo.com/thread-55848-1-1.html
我這台10公分的是否有必要改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還真的養了一隻哈士奇HUSKY. 是我養過的最聰明而且陰險的狗.

你不相信我....

找了SOP 8pin IC 外觀圖
放大看了一下
大概懂您提到,有時後夾不住的問題了
IC腳彎折處不是直立平行或內八字,
而是外八字的梯形,所以您說有機會彈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有基本的SOP-8 寬、窄2種彈跳座

"彈跳座"
指的是下圖這種嗎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到之前draculaxx前輩的錫爐溫控改造
http://bbs.pigoo.com/thread-55848-1-1.html
我這台10公分的是否有 ...

你的有附溫度控制的旋鈕,為什麼要改造?????
太閒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彈跳座"
指的是下圖這種嗎 ?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到之前draculaxx前輩的錫爐溫控改造
http://bbs.pigoo.com/thread-55848-1-1.html
我這台10公分的是否有 ...

大哥圖片中的錫爐
看起來已有恆溫控了
應該不用再改把
除非要更換溫控系統
像WISH大提到的SSR控製方式

但圖片中間看不清是甚麼開關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有附溫度控制的旋鈕,為什麼要改造?????
太閒了嗎???

draculaxx大大說的是
我真是87
ㄚ就看到你那篇
放很久了
就去挖出來照
就貼了~~~被罵活該真的是太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圖片中的錫爐
看起來已有恆溫控了
應該不用再改把

哈哈~~~小白我回答你
那個不明開關
只是加熱啟動停止的兩個燈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之前peter5438大很多文章
都是沒拆IC
直接IC夾作讀取&燒錄的

這張圖,要怎麼給學姐看,我要這個

网友:
紅圈,那個東西可以特寫一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張圖,要怎麼給學姐看,我要這個

就短訊給學姐
告知哪篇文章的哪一樓的照片參考

將該照片另存新檔
寄給學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