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Westinghouse LE-42V400D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二

楼主(2017-07-20):
Westinghouse LE-42V400D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雷擊後有過電但是無法開機(待機消耗功率15W非常不正常)

2.型號~Westinghouse LE-42V400D

3.內部照

4.電源板

5.目測電源板AC電源輸入插座有電弧燒灼痕跡

6.電源板背面電弧燒灼痕跡明顯

7.用酒精將電源板背面碳煙擦拭乾淨,防火絕緣膠片加貼耐熱絕緣膠帶,上電檢
測後段電路皆正常未受損(好加在)

8.主機板

9.由於客戶接第4台機上盒經HDMI線輸出信號至TV HDMI 1輸入,雷擊突波一路打
壞機上盒-->主機板主IC(黑色散熱片),導致無法開機,所以只好買片同型主機板更換

10.面板型號

11.LED背光升壓板

12.待機消耗功率(0.3W)正常了

13.開機實測消耗功率約(70W)~標準模式~

14.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請問,雷擊突波,可以預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雷擊突波,可以預防嗎

可以
1.不花錢~雷雨期把電器插頭拔掉,但是很不方便.

2.花錢買防雷擊裝置延長線,但是我覺得要有L-N雙切開關的才有效,因為你不知雷擊會從哪一條線打進來。

3.高壓感應的靜電或突波無法預防,半導體元件最怕這種的

网友B:
從第四臺打進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第四臺打進來的??

電源、信號2路皆被打

還真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源、信號2路皆被打

還真衰

我會這樣問是因為機上盒沒壞,所以懷疑~~~

网友C:
看來我家之前被雷擊的情況算是非常好運
是在傍晚六點左右,看電視的時候,下大雷雨打雷
結果只有第四台機上盒光榮犧牲,電視以及HDMI處都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會這樣問是因為機上盒沒壞,所以懷疑~~~

客戶說
第四台機上盒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我家之前被雷擊的情況算是非常好運
是在傍晚六點左右,看電視的時候,下大雷雨打雷
結果只有第四台機上盒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戶說
第四台機上盒也掛了

第四台盒子壞了讓他們去煩惱,自己電視壞了才衰~~~~~萬一買不到板子
不就得改公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四台盒子壞了讓他們去煩惱,自己電視壞了才衰~~~~~萬一買不到板子
不就得改公版了 ...

看以前雷擊 一般用戶花多少冤旺錢
雷擊從電源進來的 比較少數 大都從第四台線路進來比較多
以前都接類比電數 看第四台 只要雷擊電視都不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以前雷擊 一般用戶花多少冤旺錢
雷擊從電源進來的 比較少數 大都從第四台線路進來比較多
以前都接類比 ...

代表業者的防雷設施不夠好,消費者也無法求償~~~業者:天災啊~~無奈啊~~咩安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表業者的防雷設施不夠好,消費者也無法求償~~~業者:天災啊~~無奈啊~~咩安怎 ...

GoldSonic GS321(SP)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一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5121-1-1.html

這位苦主是我以前的同事比較衰,電視沒開來看卻一次中2台,

一台大同保內送原廠,先被告知要收3000,最後不知是否有被坑?

補充內容 (2017-7-21 06:43 PM):
ANS:
因媽媽先講被雷霹所以要收費2300
這位媽媽真是太老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GoldSonic GS321(SP)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一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

坊間常有販售一些強調防突波/防雷擊的延長線
不知插著電器不拔插頭情境下,能否有效防雷擊
曾拆開一個類似功能的產品看過
內部就簡易的加裝顆電容在延長線插座內那類的

下圖純示意延長線,非當初拆解的防雷保護延長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坊間常有販售一些強調防突波/防雷擊的延長線
不知插著電器不拔插頭情境下,能否有效防雷擊
曾拆開一個類 ...

防雷擊延長線 是有一些保護 但是如果雷擊點近的話 應該也沒用

网友:
就串一顆突波吸收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