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 CHIMEI TL-55LV7D-600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三

楼主(2017-07-20):
奇美 CHIMEI TL-55LV7D-600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雷擊後有過電但是無法開機(待機消耗功率9W非常不正常,照片誤刪
除了)

2.型號~CHIMEI TL-55LV7D-600

3.內部照

4.電源板檢測正常未受損

5.主機板

6.主機板消耗功率為9W但是無法開機,明顯不正常(表示主機板有零件短路)

7.由於客戶接第4台機上盒經HDMI線輸出信號至TV HDMI 3輸入,雷擊突波一路打
壞機上盒-->主機板主IC(白色散熱片),導致無法開機,所以只好買片同型主機板更換

8.更換主機板後開機測試,電源藍燈有亮但是遲遲無法正常開機,拿電錶檢測電
源板、主機板各組電壓皆正常,大約十分鐘突然開機了,馬上拿遙控器測試電視
各項功能皆正常,回復原廠設定後關機重開又無法正常開機(別怕~我有對策~)
PS~後續我有計時確認延遲7分鐘才會開機~

9.將 U103 EON EN25Q64-104HIP 64 Mbit Serial Flash 解焊對調焊回即可解決
(內有燒錄原廠韌體),原來是主機板韌體版本不同,導致開機MCU檢測程序延遲

10.面板型號

11.LED背光升壓板

12.待機消耗功率(0.2W)正常了

13.開機實測消耗功率約(64W)~標準模式~

14.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關鍵是你得買的到AD板啊

网友:
專業 !
維修過程靠經驗判斷居多,
快速又明確 !

网友:
「9.將 U103 EON EN25Q64-104HIP 64 Mbit Serial Flash 解焊對調焊回即可解決 」
這個意思是轉了一次,組裝回去,然後開電測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