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一顆什麼零件?看起來很像是電容器,但又不像

楼主(2017-07-21):
請問這是一顆什麼零件?看起來很像是電容器,但又不像用電容表量又量不出,用電感表量有1.多uH,用電表量3.多歐的電阻

网友:
很像....鉭質電容tantalum capacitor....但是...錯....錯.....錯. ........我100%知道.....讓大家先玩一玩.....

网友:
似乎是自復式保險絲 耐壓:60V 電流:200mA
依照上面的型號,在淘寶只找到類似的

网友A:
錯....錯.....錯. 一點都不好子玩. 一下就猜中了. .耐壓:60V 但是電流:240mA

0.24A  60V可重置聚合開關保險絲 Raychem公司做的 REX020  PolySwitch PTC Devices.  Overcurrent Protection Device.

https://www.westfloridacomponents.com/mm5/graphics/ds9/RXE02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錯....錯.....錯.  一點都不好子玩. 一下就猜中了. .耐壓:60V 但是電流:240mA

0.24A  60V可重置聚合 ...

真可惜,就差那麼一點...
果真是彼特大帝,馬上見真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錯....錯.....錯.  一點都不好子玩. 一下就猜中了. .耐壓:60V 但是電流:240mA

0.24A  60V可重置聚合 ...

38大帝你真勵害,這也讓你找出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