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瓦led燈泡變9瓦 ,不負責維修

楼主(2017-07-21):
這些燈泡是wia12345大送的,詳請請看: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8&page=1#pid786608
崁燈大都燈珠損壞,不好維修,佔無能力。
這次維修燈泡5顆,其中3顆會閃,2顆不亮,維修成功4顆,一顆失敗繼續閃。

1.敲開塑膠燈蓋,用螺絲起子慢慢小力敲個幾圈就很容易轉開了。

2.用三用電表檢查,轉到beep檔,一顆一顆檢查會亮大多沒問題,通查會有數值,1800-1950間。(失敗那顆,其中一顆燈珠會亮沒數值,原因不知道),將有問題的燈珠用簽字筆做記號。

3.移除或跳線保持兩邊燈珠一樣多,電流約260ma,有測量忘記拍照了。

4.上電檢查
蓋上燈殼

電壓

5.如果只有移除一邊燈珠,其中一邊電壓會太高,容易壞。

6.收工

楼主:
存草稿,重作就亂了,大家忍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草稿,重作就亂了,大家忍耐一下。

重新編輯,沒用到的照片刪掉,再按保存即編輯完成

再打開貼子檢查是否有錯誤,多改幾次就熟練了

网友A:
這種不更換led的修法,修好後能撐多久?謝謝分享!

楼主:
Led不耐用,驅動器驅動led還在合理範圍。led需要設備太多,不如買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不更換led的修法,修好後能撐多久?謝謝分享!

我是感覺因為發熱量減少可以用更久!

网友:
看來LED燈泡還是不太適合下手,感覺上散熱問題是大考驗,還是使用燈管比較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