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P4P800 SE 過電不啟動!FET MOS怎麼測?

楼主(2017-07-21):
手邊現在有一張P4P800 SE主機板,過電,但不動作,沒有爆電容,外觀無異常,南北橋有發熱,處理器已拆,之前放了很久沒啟動。網路上看到很多文章提到這張主板的場效電晶體很容易壞,因此想要測測看,但不知道該怎麼測,請問有沒有利害的大大可以詳細的教學?瞎測了一會,覺得AGP旁的APM2054N GG6G2 D與S間的電阻有點小(相比另一顆及兩顆APM2014N而言),不知道是不是這顆的問題,亦或是其它顆(如APM2014N GG6A4)的問題。另外,請問以上兩種FET可以與哪些型號的FET通用?

明明寫著可以上傳2MB,實際上只能傳250KB

明明寫著可以上傳2MB,實際上只能傳250KB

网友:
你可以拆下來嗎?

网友A:
1.先確定你的 CPU & RAM 是符合規格可於P4P800 SE 主板下正常開機

2.check CMOS 電池

3.請用Debug卡 (80 port 卡)去測試有無跑碼

4.SMD 元件如無能力拆&焊~~~請先自行購買工具練習OK再談後續

网友B:
我不知是否可在板上直接測, 但可能可以,若不行, 請勿打我:

1. DS 在一般狀況下是不導通的,用電錶歐姆檔量接近斷路
2. 用電錆歐姆檔給 MOS 一順向工作偏壓,再去量 DS 極,應該阻值很低,

3. 先決的條件是量時併聯的電路阻值會影響到, 例如 有線圈、扼流圈,那麼就不準。或是先銲起 或剪掉一腳再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是否可在板上直接測, 但可能可以,若不行, 請勿打我:

1. DS 在一般狀況下是不導通的,用電錶歐姆 ...

MOSFET ,要拆下來測試才知好壞

MOSFET要用指針電表充放電方式測試,所以必須拆下

网友C:
痞酷網內有說明,但要懂,我覺得很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確定你的 CPU & RAM 是符合規格可於P4P800 SE 主板下正常開機

2.check CMOS 電池

1.CPU及RAM都是當初配好的,雖然是個人電腦,但之前是當伺服器用的
2.CMOS電池沒問題
3.公司內沒有Debug卡,雖然最近想入一張,但還沒買沒辦法測
4.容我找時間翻箱倒櫃一下,找找看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是否可在板上直接測, 但可能可以,若不行, 請勿打我:

1. DS 在一般狀況下是不導通的,用電錶歐姆 ...

請問順向電壓是哪樣呢?我手邊還沒有工具,所以沒辦法拆/銲,得找時間取得工具......畢竟公司內在我之前沒人弄這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痞酷網內有說明,但要懂,我覺得很難

我也是......痞酷網感覺是比較專業的論壇......
雖然有很多詳細的說明與教程,但需要先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才能看得懂......

网友D:
我也是看不懂一些專業,我是直接把AGP旁的MOSFET換掉,就正常了!
MOSFET網路上都有賣,找一下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看不懂一些專業,我是直接把AGP旁的MOSFET換掉,就正常了!
MOSFET網路上都有賣,找一下就有的! ...

你的運氣比較好,我也是這樣,但都不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痞酷網感覺是比較專業的論壇......
雖然有很多詳細的說明與教程,但需要先具備一定的基礎知 ...

為了要量測MOS,跟朋友撿了三用指針表,又買了一台新的指針表,再買一台測式表,學姐都有賣,

网友:
先測量這幾顆MOSFET的電壓看看?
這邊號稱很容易壞也是經驗法則,因為這幾顆負責太多電路消耗
所以容易高熱,導致故障率偏高,但這也只是相對,不一定是故障點

MOSFET,像APM2054N來說,字樣上方最大的那片是D極
在APM2054字樣A字邊的是G極,這腳是控制腳
字樣結尾邊的那邊是S極
通常來說,在解焊之前,先上電量個電壓看看
三用電表的紅色正極放在要測量的點,黑色表筆放在接地
接地的選擇,後方顯卡,印表機埠,這些外殼都可以當接地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痞酷網內有說明,但要懂,我覺得很難

專業艱深的確實是看不懂裝懂,
一般粗淺的是看了似懂非懂,
重點是 : 看過就忘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專業艱深的確實是看不懂裝懂,
一般粗淺的是看了似懂非懂,
重點是 : 看過就忘 ! ...

對,說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專業艱深的確實是看不懂裝懂,
一般粗淺的是看了似懂非懂,
重點是 : 看過就忘 ! ...

不,不是不懂裝懂(根本做不到>_<),是直接跳過......

网友:
P4P800 SE我也有一塊,這邊超容易掛的,我買的時候上一手就已經修過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順向電壓是哪樣呢?我手邊還沒有工具,所以沒辦法拆/銲,得找時間取得工具......畢竟公司內在我之前沒 ...

cremaker大說的是mosfet元件的測量方法
不過通常是要拆下來測量才準確,這點c大也有說明
不過拆卸因為需要工具,這點你可能難以辦到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9624-1-1.html
這兩篇有關於這元件的運作原理以及測量方式說明

測量這元件,就是去測量D-S間的關閉以及開啟是否正常
而開啟或者關閉,是由G極電壓來做開關,也因此會有
1.短路G-S (關閉) D-S間電阻應該很大
2.給予G-S間一個順向電壓(Vgs),D-S間應為導通(開啟狀態,電阻測量值小)

當然,上面連結的一篇範例,其中的量法是,表筆正極在D極,負極在S極,接著短路D-G
這也相當於給予G-S間一個順向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emaker大說的是mosfet元件的測量方法
不過通常是要拆下來測量才準確,這點c大也有說明
不過拆卸因為需要 ...

那請問順向電壓是給G+S-還是S+G-?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請問順向電壓是給G+S-還是S+G-?

G+ S-
在W大提到的那篇裡面,DATASHEET有個電壓Vgs
這東西就是G,S的順向偏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G+ S-
在W大提到的那篇裡面,DATASHEET有個電壓Vgs
這東西就是G,S的順向偏壓

^o^/
感謝大大指導......終於知道怎麼樣是順向電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