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變壓器真空泡凡立水+簡易吸錫器

楼主(2017-07-21):
放這個版區不知對嗎?不對請版主幫我移一下,謝謝!
從廚房借個小鍋子,並取下鍋蓋鈕,放入變壓器
外面套一個塑膠袋(要先是有無破洞)
倒入凡立水
簡易吸錫器,派上用場(水管可用長短多種規格)
水管打個小洞,用手指堵住即吸真空
接上空壓機
吸錫桿(用白鐵環保筷做的)插入鍋蓋中心洞,塑膠袋用橡皮筋綁緊,接上水管,按住水管小洞,即吸真空(塑膠袋橡皮筋不夠緊,可用手輔助抓緊
吊起滴乾
放入烤箱定溫90度

网友A:
大哥DIY也很講究細節
作了這麼多道工序

看一些網路影片介紹
泡凡立水過程似乎只浸泡鐵心部份
雖然大哥有抽真控
但您是漆包線全繞完後泡
這樣是否真的有完全灌滿鐵心的縫隙 ?
值得探討

像Peter5438大PO的那些變壓器鐵心
只有鐵心泡過凡立水,油亮平滑包覆
漆包線部份就沒泡了

Ps:
好大一臺另類的吸錫器

原來不銹鋼筷也可DIY成吸錫器吸嘴
大哥應該很自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DIY也很講究細節
作了這麼多道工序

原來只泡鐵心即可

网友B:
這樣抽沒什麼用,還是得靠真空汞,
維持負壓直到沒泡泡冒出為止。

凡立水,固定矽鋼片 線圈 及填縫、絕緣功能。(還有防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DIY也很講究細節
作了這麼多道工序

我拆了好幾個EI變壓器及馬達,線圈均有泡凡立水,你有線圈免砲的資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抽沒什麼用,還是得靠真空汞,
維持負壓直到沒泡泡冒出為止。

先再次謝謝你的凡立水:感恩~
DI Y不是量產,要太講究,反而浪費資源,再說用時間及方法,也能克服,達到效果。
我說明泡製過程請您指教謝謝:變壓器用針刺一些小洞,先泡凡立水半小時,抽真空3分鐘,打開看很多小泡泡,再泡半小時,抽真空三分鐘,剩一些小泡泡(差不多3分之1),再泡半小時,抽真空已沒泡泡,再過30分才吊起滴乾,凡立水(水位)明顯下降很多補了兩次,應有充分泡透。

网友C:
線圈應該要泡凡立水,可以減少線圈震動產生的噪音,網路是這麼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圈應該要泡凡立水,可以減少線圈震動產生的噪音,網路是這麼說的。

能否轉貼資料

网友:
再找了一些資料看了一下
提到鐵心與繞線後,分別都有浸泡流程
所以大哥製作時,連漆包線一起泡應該也對

該文節錄 :
(4)  黏著劑真空含浸
此方式為小型變壓器的最佳降噪方法
將整個組裝後的變壓器放入凡立水(varnish)槽內真空含浸,
對於R-core以及環形變壓器來說,此上可將噪音降至相當低。
較嚴謹的作法是,在鐵心組裝完成後即進行一次真空含浸,
接著在澇組完成後可再進行一次真空含浸。

網文出處 : 元智大學最佳化實驗室的某篇文章
         認識變壓器
該文檔案 : (2004-12-31) 認識變壓器.pdf (407.34 KB, 下載次數: 16)
圖1. 變壓器原理示意圖

圖2. 內鐵式與外鐵式鐵心

圖3. 常見的鐵心形式

圖4. 目前主要的變壓器類型

圖5. EI鐵心的不同接縫組裝方式

圖6. EI鐵心的交錯接縫排列

圖7. 渦流與片狀堆疊鐵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