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HITACHI硬碟 (型號:HDT7250VLA380) 無法讀取

楼主(2017-07-22):
大家好,
家裡有顆 HITACHI硬碟 (型號:HDT7250VLA380) ,
這幾天要用時發現電腦無法抓到這顆硬碟,

拆機檢查後發現硬碟馬達運轉異常,運作時會停一下在轉一下
一直持續這頻率的運轉,想請教大家此問題會是電路板故障的機率較大嗎?
後來跑到二手電腦去找了一個同型號的硬碟,

(同型號二手硬碟)

更換電路板後,接上電腦開機馬達順利運轉且開機正常,
但還是抓不到硬碟的型號。

网友A:
加一個USB轉接器. 試試看可不可以用別的電腦讀出來.

网友B:
網路上有教學 更換硬碟電路板之後也要用熱風槍解焊控制板右下角的BIOS 換回原先舊板的BIOS才可以 GOOGLE搜尋看看 有機會可以試做看看 資料很重要的話.. 還是花錢請專業公司幫你將資料撈出來吧

网友C:
印象沒錯的話紅色圈圈的BIOS也要換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個USB轉接器. 試試看可不可以用別的電腦讀出來.

試過了但抓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有教學 更換硬碟電路板之後也要用熱風槍解焊控制板右下角的BIOS 換回原先舊板的BIOS才可以 GOOGLE搜 ...

嗯!
看來在這之前,須先入手一支熱風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沒錯的話紅色圈圈的BIOS也要換過去...

謝謝 wja12345
提供BIOS的位置,
要不然我也不確定是哪一顆的說。

网友:
停一下,再轉一下是不是以下這種情況?
通電,馬達啟動,當BIOS開始抓硬碟時開始停轉然後再啟動,然後又停轉,周而復始,BIOS可以讀到一次,之後就再也讀不到了?作業系統裡也完全讀不到?
我有一顆這樣的硬碟,不知道是不是同樣的原因,原本是完好的,且無壞軌,之後不知道為甚麼就這樣了,希望讓他復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沒錯的話紅色圈圈的BIOS也要換過去...

原來BIOS也要換過去
我好多這狀況的硬碟
我又有得忙了~~~~

网友D:
這硬碟PCB我也有幾張,不過...

我是拿來練焊功XD

其實不用熱風槍,可以用功率高一點的烙鐵,兩邊上新錫交互加熱就能完成解焊。

网友(2017-09-03):
所以請教各位前輩
這種問題是機板上的什麼零件故障了呢?
可不可以直接換掉該零件就好了呢?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沒錯的話紅色圈圈的BIOS也要換過去...

是的
BIOS也要換
我這樣修好了一顆250G

但也不一定每個例子壞的都是讀寫頭的控制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wja12345
提供BIOS的位置,
要不然我也不確定是哪一顆的說。

BIOS一般都是8SOP的flash,若有兩顆查一下上面的型號就知道郡一顆是flas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硬碟PCB我也有幾張,不過...

是丫
我也是用鉻鐵將四支腳上錫,兩邊輪流加熱就夾下來了,再用吸錫線將多的錫吸掉,焊回去之前先焊一支腳固定,要注意pin 1方向,最好是先拍張看得到pin 1的照片,搞錯pin1方向,是會燒IC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沒錯的話紅色圈圈的BIOS也要換過去...

wja12345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