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國洋市內電話機K-903 一直響保留音

楼主(2017-07-22):
國洋市內電話機K-903 一插上電話線就一直響"保留音"
電路板上有
UM91215C : Tone/pulse dialer/redialer
HEF4538BP: dual multivibrator
KA8504:Network with dialer TX/RX interface
H31002P: Tone ringer

网友A:
保留音==>  往 PCB 上 白色印刷 框[HOLD]=保留  按鍵  繼續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留音==>  往 PCB 上 白色印刷 框[HOLD]=保留  按鍵  繼續查吧

搞不好
剛好是遇到軟的維修項目
HOLD按件開關一直短路,清乾淨或換開關就OK的

楼主:
按鍵全都清潔過,按鍵也量過也是open ,沒有short .

楼主:
外觀類似這樣 按鍵是接觸式 全都清潔過

网友:
圖片右上角的微動開關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