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R-100 畫面輕微閃動問題

楼主(2017-07-22):
今天有位會員來自取MESR-100,他當場試用時發現畫面會輕微會閃動,某個角度看比較清楚,我把影片上傳給有買電表的會員參考。
我這裡還有幾台是其它會員要自取的,當場我拆開兩台開機測試也是會有這種情形,我也有用側邊的USB 供電測試,也是會有這種情形,所以這是原本就會這樣並不是故障,輕微閃動的情形並不會影響使用。

另外液晶面板上有一層保護膜,如果覺得不美觀可自行撕下。

网友A:
剛查了一下,此問題應該有可能是 MCU 內部程序在處理 LCD 顯示時產生的的問題。

它的程序在內部顯示處理的時後直接清除再更新,中間所產生的清除片斷產生這種現像。
那怕顯示資料沒變,不需要更新時也會強迫更新。

此問題是來自更新新資料時程式是先清除再更新,此清除動作需移除才能改善。

補充內容 (2017-7-22 06:21 PM):
或像之前的水波文~
PS:都只是猜測

補充內容 (2017-7-22 06:23 PM):
或問是來自更新內爍,加入 display buffer ,當 lcd 資料改變才真實更新,降低更新量。

网友:
拿到時是有發現閃爍現象
不過 試用覺得跟功能好像無關
也就直接無視帶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查了一下,此問題應該有可能是 MCU 內部程序在處理 LCD 顯示時產生的的問題。

它的程序在內部顯示處理的 ...

我在美買的MESR-100, 仔細看.....也有畫面輕微閃動之問題, 大約每秒閃2次.  小弟覺得是 128X64 螢幕的問題~ 等我換了以後, 讓您知.

程序在處理 LCD 顯示時產生的的問題.....................改程式很辛苦雖然它有ISP(線上編程設計)必須把這個一次性的 Microcontroller 微控制器PIC18F24K20. 再改成可以重複讀寫的同樣的MCU微控制器. 我也正在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美買的MESR-100, 仔細看.....也有畫面輕微閃動之問題, 大約每秒閃一次.  小弟覺得是 128X64 螢幕的問 ...

PIC18F24K20是可重複讀寫的MCU。
規格書有寫。
• 100,000 Erase/Write Cycle Enhanced Flash
Program Memory Typical
• 1,000,000 Erase/Write Cycle Data EEPROM
Memory Typical
• Flash/Data EEPROM Retention: 100 Years Typica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IC18F24K20是可重複讀寫的MCU。
規格書有寫。
• 100,000 Erase/Write Cycle Enhanced Flash

MESR-100  MCU 是這個數字 PIC18F24K20-I/SS 28腳    包裝是SSOP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以為他們使用一次性的 MCU ............待查中.....

如果可以讀取和寫入. 事情會更加簡單的. 通過兩個引腳, 單電源3V, 在線串行編程(ISP): Single-Supply 3V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ISP) via two pins..............

PIC18F24K20:      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8F24K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SR-100  MCU 是這個數字 PIC18F24K20-I/SS  28腳    包裝是SSOP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以為他們使用 ...

可以用TL866。

网友B:
我可以用TL886A DRIVE LIST .............PIC18F2420 @SSOP28   TL886A有附一條外接CABLE.
我正在搜索其他方式 (ISP)...我不想把PIC18F24焊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用TL886A DRIVE LIST .............PIC18F2420 @SSOP28   TL886A有附一條外接CABLE.
我正在搜索其 ...

應該是5根線  VPP(編程電壓) VCC(電源) GND(地) PGD(資料) PGC(時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查了一下,此問題應該有可能是 MCU 內部程序在處理 LCD 顯示時產生的的問題。

它的程序在內部顯示處理的 ...

的確是好方法,我從這邊看是OL比較嚴重,應該在OL 的時候加入就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