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TERUMO 泰爾茂 M30 耳溫槍不開機,請教前輩維修方向,謝謝!

楼主(2017-07-22):
同事送來一支TERUMO 泰爾茂 M30 耳溫槍(如下圖),
經置入CR2032電池,測量開關按鈕無接觸不良的情況,
3V的電壓也順利進入那顆大晶片,
但是仍然不開機,
因此請教各位前輩,能否提供維修方向給小弟參考,
謝謝您們!

网友A:
1. 電池電源接點回推找電源斷點
2. 電源啟動暗呀開關動作正常否
3. 圖片有點模糊,完全無法看出相關編號搜關連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電池電源接點回推找電源斷點
2. 電源啟動暗呀開關動作正常否
3. 圖片有點模糊,完全無法看出相關編號搜關 ...

ericchou前輩您好,
1.電源一直進入到大顆的晶片,都沒有斷路;
2.電源啟動按鈕,壓按都正常導通;
3.我的相機在這樣的近距離照,對焦已是極限,再近更糊了。
謝謝您的答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ericchou前輩您好,
1.電源一直進入到大顆的晶片,都沒有斷路;
2.電源啟動按鈕,壓按都正常導通;

詢問圖片清析度問題
其原因是想藉由IC編號,找出IC腳位規格資料
方便查修,別介意

另外
有沒有可能,
只是LCD顯示屏幕接線問題而已
因目視無訊號狀況誤判位開機
但實際已開機

試著按一下開機鈕,然後等6秒
接著再壓著測溫鍵不放
看能否聽到測溫完成的Beep聲
若有BEEP聲,
有可能,只是屏幕後導電矽膠連接不良,但實際已開機
(意外條件 : 內部已設定成靜音模式,無BEEP聲響,這樣無法用聲響判別工作正常否)
若確定是導電膠問題,那更換適用規格的導電膠,或許可正常顯示

它牌耳溫槍拆解示範影片 : Genius 2 Disassembly

這牌耳溫槍使用手冊用法參考,
網頁連結 :泰爾茂耳溫槍(型號EM-30CPLB,EM-30CPLR)使用說明書

网友A:
某品牌耳溫槍
溫度校檢過程
Covidien Genius 2 Calibrati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icchou前輩您好,
1.電源一直進入到大顆的晶片,都沒有斷路;
2.電源啟動按鈕,壓按都正常導通;

有時拍照不是越近越好、因為近拍有距離限制、可以稍微遠一點能自動對焦後拍起來、再至小畫家截取你要的畫面、就會很清楚。

网友C:
我之前送校過泰爾茂耳溫槍,沒有跟我收錢~

至於5樓提到的校正設備, 中文名稱叫作黑體爐,這設備大概只有製造商跟代理商會有進~
當然如果是紅外線溫度校正實驗室也會有!

所以校正還是看看就好!

以下是回復樓主!

電源有進MCU那有量過晶振有震盪嗎?

雖然不知道啟動順序是啥,但是有MCU工作時應該可以在LCD控制腳會上量的到電壓跳動~

還有檢查看看是否電路上有設計reset電路,也有可能是電壓判定過低所以不啟動!

找一下MCU的Datasheet看看!

网友D:
泰爾茂耳溫槍這家有缺技術員
我在找工作有看到

怎不直接送修
因為還要溫度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品牌耳溫槍
溫度校檢過程
Covidien Genius 2 Calibration

前輩您好,
由於小弟一直查不出原因,
同事於7/26已取回這支耳溫槍,
打算請醫療器材店送修,
衷心感謝您一直提供寶貴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拍照不是越近越好、因為近拍有距離限制、可以稍微遠一點能自動對焦後拍起來、再至小畫家截取你要的畫 ...

前輩您好,
相機近拍的距離有其限制,
而且手有時一抖就糊掉了,
謝謝您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送校過泰爾茂耳溫槍,沒有跟我收錢~

至於5樓提到的校正設備, 中文名稱叫作黑體爐,這設備大概只有製造 ...

前輩您好,
由於小弟一直查不出原因,
同事於7/26已取回這支耳溫槍,
打算請醫療器材店送修,
衷心感謝您提供寶貴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泰爾茂耳溫槍這家有缺技術員
我在找工作有看到

前輩您好,
由於小弟一直查不出原因,
同事於7/26已取回這支耳溫槍,
打算請醫療器材店送修,
謝謝您!

网友:
測溫的按鈕有測過嗎?  通常都是tack sw的問題。

网友:
其實你這樣問,有點難抓到問題點

我不知你幫接友人維修,是否有問清楚前因後果!!!

重點還是在於前因後果!!!

基本上耳溫槍,正常使用,只會電池沒電 , 基本上會用到你不想用也不會壞.

東西主要就是~"怕摔"~ 及 液體入侵

尤其是"摔",這個內傷就難搞了,通常摔壞的,拆開若無元件有明顯的NG,那基本上壞的東西就是核心零件,你也找不到零件維修

另外你~"開關"~如何檢測是正常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