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8V 舊型衝擊震動起子充電式改 18650 電池 ?!

楼主(2017-07-22):
買來好幾年了, 也沒有常常用, 算是居家偶爾用到, 電池現在都撐不久啦..
( 充電池拆開後是 15 顆 1.2 的小電池 )

原本附兩顆充電電池, 打算先改一個加減用..
( 不常使用, 買新的不划算 )

請問大大...
基本我買 五顆 18650 的電池來串聯後..  其他還需要注意什麼嗎 ?

最好要挑鋰鐵 18650 ?
電池有那種小小電路板, 長度有加長一點點的 18650 ?
還是要除了 18650 以外再加防爆的小電路板 ?   @@"

謝謝 !

网友A:
普通的18650 放電倍率約2C,電鑽要5C以上 不然不夠力
有一種叫"動力型18650"的電池,它可以達到15C

要另外加保護板,防止過放過充過熱 放電部分要有大電流設計
不可以用內含保護板的18650 因為電流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18650 放電倍率約2C,電鑽要5C以上 不然不夠力
有一種叫"動力型18650"的電池,它可以達到15C

原本就有網路做過幾次功課, 現在大概有點了解了..

只是比較麻煩的是那個保護過充過放的電路板..
當然網拍也是有含圖..
我就先去網拍來在看情形跟回報..

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就有網路做過幾次功課, 現在大概有點了解了..

只是比較麻煩的是那個保護過充過放的電路板..

如果能找到自帶平衡充電功能的保護板 會更好。
(特徵:除輸入出線之外,還會有好幾條細電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18650 放電倍率約2C,電鑽要5C以上 不然不夠力
有一種叫"動力型18650"的電池,它可以達到15C

請問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才知道自己的18650是幾個C.    一般手提電腦的電池是幾個C. 請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才知道自己的18650是幾個C.    一般手提電腦的電池是幾個C. 請教一下,  ...

查PDF。
以Samsung ICR18650-26H 2600mAh為例,最大充電電流為2.6A,最大放電電流為5.2A。

网友:
這一個18650 就是之前BOSCH 工具裡面專用的動力型18650 電池,型號是INR18650-13P,大家不要看這個三星的電池只有1300mA,它常態可以忍受10A放電,最大可到20A,這是一般18650 的電池無法做到的。

我記得有一次角鋼王子的電動工具電池故障其中一顆,去買電池時沒有買動力型的電池更換,結果充好電後按沒幾力就故障了.......

网友C:
12V改,是一般非動力鋰電,但是我用3串2並來稍微彌補出力不足,已經用好多年了
不過,還是覺得太弱了點,就出力不足,所以最近才網路下手過季動力鋰電1500mAh打算再改一組。
(目前當下動力鋰電單顆2.0Ah 就是2000mAh是主流,而且慢慢上到2.5Ah,有些大廠會把庫存1.5Ah特價)

我改這個沒用保護版,對鋰電特性不清楚的網友不建議採用。
左邊是原裝鎳鉻(不大能蓄電了),右邊豬尾巴是改裝拿來平衡充電使用。

网友D:
我改了3.2V、14.4V、16.8V三隻,有溫度偵測和過電流保護、過充過放保護,使用電流大、容量多3倍+電壓表偵測,原來的充電器不要丟,改一下可直上充電,使用已有一段時間,比以前有力溫低用更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改了3.2V、14.4V、16.8V三隻,有溫度偵測和過電流保護、過充過放保護,使用電流大、容量多3倍+電壓表偵測, ...

alexchow大,能說詳細疫點嗎,如哪種電池容量多三倍+電壓表偵測

楼主:
網路跟網拍搜尋後, 發現各自都有不同的規格..
18650 電池有分一般型, 內含小保護板, 鋰鐵, 動力型. 大約這幾種.
我這種屬於 "電動工具", 就要買動力型的,
原因是可以大放電, 這不同手電筒那種穩定即可.

買→ 全新SONY US18650V3 大功率動力鋰電池3.7V 2250毫安 10A放電電芯
露天網拍一個 80元 !

=================
18650 電池保護板, 則又是有分..
1串, 3串, 4串, 5串, 6串, ( 看圖應該會懂, 所謂的幾串 )
然後還有分幾 A 的電壓, 有 1A, 5A, 6A, 10A, 15A, 等等.. 越多 A 越貴 !
要自己去比對..
我的是 18v, 用 5 顆 3.7v 串聯. 所以要買 5 串的跟大電流.

買→ 5串鋰電池18V 21V 15A 同口保護板 3.7V鋰電電池保護板
露天網拍一個 150元

以上只是買材料, 改電池還是得自己動手, 不過有資訊有圖就簡單了 !
( 光材料含運就 600 多, 有點貴, 不過我這是 18v 衝擊型, 比較多用途 )
※ 有附小排線, 五條是偵測的, 所以細線... 另外 B- 跟 P- 跟紅線, 就要粗線 !

謝謝大大指教說明,材料已順利到手,改天再來按圖施工 !

网友F:
引用 楼主:
網路跟網拍搜尋後, 發現各自都有不同的規格..
18650 電池有分一般型, 內含小保護板, 鋰鐵, 動力型. 大約這 ...

(新電池+保護板)總體積尺寸
看起來好像超過原抽換電池盒的大小了,是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電池+保護板)總體積尺寸
看起來好像超過原抽換電池盒的大小了,是嗎 ? ...

我這台是很舊型 (大支)..  單純拿來鑽孔塞塑膠粒..
偶爾拆螺絲.. (現在手上有一支 3.6 的)

初步目測, 發揮最極致的話, 應該可塞 10 顆 18650 吧 ?!
剛剛簡單比對..  塞八顆沒問題 (?!)
※ 只是要塞的話, 還得看圖焊接, 所以找比較有空檔在弄..

网友:
電池到手
2 X 24V/1500mAh --》$25 ebay
內容物Samsung INR18650-15L      標示輸出可達18A (12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電池+保護板)總體積尺寸
看起來好像超過原抽換電池盒的大小了,是嗎 ? ...

一般來說,不管是鎳氫或鎳鉻電池換鋰電池,長度或許有差(12V以上就沒這個問題)
總體積鋰電一定比較小,因為鋰電的電池容量密度較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lexchow大,能說詳細疫點嗎,如哪種電池容量多三倍+電壓表偵測

網搜一下超小型電壓表,充電板和動力型鋰電!
可以看到我的工具年代久遠,但調整好間隙及換裝鋰電後威力十足,1隻起子+1隻震動電鑽起子+1隻電動線鋸機,加裝一小按鈕顯示電壓較直觀。

网友:
加電壓表,好威!

网友:
我用這款雙併,比之前1200mAH多好幾倍電量,電流也大...充放電保護板都有過充過放溫度及過電流保護,4串4節和5串5節,電壓表選最小款Arduino DC2.7-32V,電池盒空間很足夠,自行挖洞熱熔膠黏上+按鈕開關,充電時沿用舊充電器座,若是充電電流太小再買一大電流變壓器接上舊充電器座。

注意電池盒和充電器座的正負電、充電接頭位置,正負電位置一定不要搞錯,但是放電和充電接頭不是同一位置,有一充電小頭和另一放電大頭要特別注意,但就算弄錯也還好,就是沒溫控保護而已,就是放電都是大接頭放電,充電時是另一小接頭充電。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改,是一般非動力鋰電,但是我用3串2並來稍微彌補出力不足,已經用好多年了
不過,還是覺得太弱了點,就 ...

Axel 大:
   看到接頭很熟悉!! 好像是鋰電充電器"均充"的專用接頭!!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網搜一下超小型電壓表,充電板和動力型鋰電!
可以看到我的工具年代久遠,但調整好間隙及換裝鋰電後威力十足 ...

alexchow大:
    我手頭上就是你照片上中間那一隻 紅"P" ,我現在很困擾!! 一下子就沒電了!! 充完電一天就"流光光" 可以發表一下您怎麼改裝 還有購買的來源!!   感恩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G:
alexchow大:
    我手頭上就是你照片上中間那一隻 紅"" ,我現在很困擾!! 一下子就沒電了!! 充完電一天就 ...

我偷偷告訴你,你沒學到撇步難怪會漏光光。
Alexchow為了不讓你偷師,故意用食指偷偷著遮著電壓表屁屁那顆微動按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偷偷告訴你,你沒學到撇步難怪會漏光光。
Alexchow為了不讓你偷師,故意用食指偷偷著遮著電壓表屁屁那 ...

不是啦!電壓表下的微動按鈕式要看電壓才按下,平常保持斷路不耗電啦!
我只是努力喬手勢一次按兩組顯示電壓不同,1支14.4V另1支16.8V,右手兼拍照,另1小支電動起子就充飽4.12V。

用的就是樓上大大也有提供的一般鋰電充電板,所有零件都在露X買的!把不要的塑膠模具全拆光,剩下電路板和金屬接頭方便焊接。

這幾支電動工具之前都是用鎳鉻1.2V 1100mAH很快就沒電,改鋰電後電量增加好幾倍且更有力,沒甚撇步照充電板說明組裝鋰電自行焊接,多接電壓表及小按鈕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lexchow大:
    我手頭上就是你照片上中間那一隻 紅"P" ,我現在很困擾!! 一下子就沒電了!! 充完電一天就 ...

antlu大 一天流光光 你電池應該有問題吧 你是用二手電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antlu大 一天流光光 你電池應該有問題吧 你是用二手電池嗎??

KK大:
   用久了,電池的自放率電越來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偷偷告訴你,你沒學到撇步難怪會漏光光。
Alexchow為了不讓你偷師,故意用食指偷偷著遮著電壓表屁屁那 ...

AXEL大:
   感恩指點,猶如點石成金!!

网友:
工具更改順手好用就好。
18V衝擊起子改夾式12V增壓模組18V方便夾電瓶,修車。

18V衝擊起子改夾式12V增壓模組18V方便夾電瓶,修車。

18V衝擊起子改夾式12V增壓模組18V方便夾電瓶,修車。

百工鎳鎘改可替換式鋰電池18650

百工鎳鎘改可替換式鋰電池18650

12V改2顆6V鉛酸串連使用。動咖久,較重

12V改2顆6V鉛酸串連使用。動咖久,較重

12V鎳鎘電池改鋰電18650,3串兩並

12V鎳鎘電池改鋰電18650,3串兩並

网友:
我也有改一組給掃地機用的. 一樣得加保護板才行否則掃到一半燒起來變行動火球就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