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H42H110雷擊維修問題求助

楼主(2017-07-22):
這台大同VH42H110是被雷擊經第4台機上盒中獎的~
症狀有待機電源~無法開機藍燈一閃即滅

主機板 PWB-1349-02-VER:1  韌體版本L42FMFT-DT2 V0.17

這張機板壞了不會查修~上網買片同型號機板
再將韌體IC拆下焊到買來的機板上
  25L4005A    25L3205D  這2顆IC換到替換的機板上

換好後可以開機了~但是卻悲劇了~

負片效果

檢查軟體版本~L42FMFT-DT1 V0.17
怎麼跟貼紙上的不一樣 DT1
壞之前沒檢查過~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在還沒換韌體IC時機板裝上是無法開機的~軟體應該沒錯~ 有這一機型 的板友不知可否能幫忙確認一下

GG了~  該不會連邏輯板也掛了
這下不會修了~

想用公板來試試看面板有沒有問題可是問題來了~
找不到面板資訊 V420H2-XR01
這下連排線該怎麼配多不知道:on_064|

原本的排線

有人有面板資訊可以提供嗎?

最近看wet 大在修被雷擊的好像還滿容易的成功的~
動手自己修 沒想到真不簡單:on_065|

网友:
面版型號應該在主機板下方或電源板下方~
有一張白紙黑字標示的~
屏線通常都是固定型式~
您的是51pin ~
按最後一張圖有手指的來看~
是右邊供電~
跟賣屏線說應該就可以了~

在選單內看有沒回復原廠設定~
說不定就好了~

网友A:
試試把第7隻腳接地或3.3V
高解面板在我看來腳位都差不多

1.19 MB, 下載次數: 66

网友:
G大神第一篇就是面板資料了=.=.....
V420H2-XR01

楼主:
裡面沒有xrO1,的型號

http://www.datasheetbay.com/search/index.php?sWord=V420h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把第7隻腳接地或3.3V
高解面板在我看來腳位都差不多

為什麼要這樣做n_064|

网友:
應該是LVDS的格式

楼主:
改公板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