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G41M-ES2L 關機無法斷電

楼主(2017-07-23):
這張板子是朋友給的,除了內建網路卡掛點外,最煩的是關機無法斷電...
小弟想問問各位前輩,主機板上網路晶片目視有撞凹點,開機時摸起來很燙手...
若把這網路晶片取下,是不是有可能搞定關機無法斷電的問題?
手上無熱風槍,用焊槍有可能嗎?謝謝大家!

網路晶片有撞凹點

網路晶片有撞凹點

网友A:
用烙鐵?~看你本事囉,不是不行。

開機上電可以,關機無法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烙鐵?~看你本事囉,不是不行。

開機上電可以,關機無法斷電?!

對,開機上電執行系統都可以,但關機就是無法斷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開機上電執行系統都可以,但關機就是無法斷電。

BIOS內
有onboard 網路晶片的 Enable/disable 選項
關閉它 (主機板網路控制晶片)the Network Interface Controller IC
應該類似拔掉IC功能 ?

网友C:
網卡應該是遭雷擊
都炸了一個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內
有onboard 網路晶片的 Enable/disable 選項
關閉它 (主機板網路控制晶片)the Network Interface C ...

BIOS內已經有關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卡應該是遭雷擊
都炸了一個洞了@@

我看起來好像是被鈍器擊傷...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內已經有關掉了!!!

你可以嘗試把晶片搞起來~~~堆錫繞IC一圈,然後利用一段多芯線繞住確保加熱...

等萬事俱備~~聶子一推確認融錫就可以立馬拿走故障晶片。

然後清理乾淨焊盤....避免腳位短路(這些腳位上仍有有效電壓與訊號)

网友:
應該是網卡造成的,前幾天客戶的電腦雷擊打壞網卡,也是關機後但不會斷電,拆掉網卡就好了

网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pC6zVMgSo
沒有風風試用這方法.

楼主:
感謝網友的幫忙,對於沒有熱風槍的我,確實很難搞定,想用a471的堆錫法,但因為晶片旁的小元件十方靠近,怕一整個黏起來就完了...
小弟想說可否用筆刀把針腳切斷,這樣晶片是否就可以拿起?但是又想到晶片背面是否有錫黏在主機板上???

网友D:
是Q27嗎?
只要用烙鐵300度在原來3個焊點上點新錫,
然後,拿鎳子持續力道頂推著它,
用烙鐵頭對3個焊點輪流循環加熱,
不用多久就會解焊了 !

网友E:
或許只要解掉IC 的電源供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Q27嗎?
只要用烙鐵300度在原來3個焊點上點新錫,
然後,拿鎳子持續力道頂推著它,

不是啦,是realtek的晶片,四面合起來好像有64隻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許只要解掉IC 的電源供應就可以了~

這好像有點道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好像有點道理...

網卡是RTL 8111C
我應該斷掉哪一根腳,可以讓網卡晶片失效呢?
麻煩大大提醒...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卡是RTL 8111C
我應該斷掉哪一根腳,可以讓網卡晶片失效呢?
麻煩大大提醒...謝謝!

下圖這些嗎 ?
參考文件 : RTL 8111C-GR datasheet.pdf (1.23 MB, 下載次數: 28)

楼主:
昨晚拿廢板試試堆錫解焊IC,結果我還是無法取出IC,看來我真的要考慮買熱風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拿廢板試試堆錫解焊IC,結果我還是無法取出IC,看來我真的要考慮買熱風槍了... ...

因為它IC中央有大片的GND端點散熱.....忘記它是這種封裝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晚拿廢板試試堆錫解焊IC,結果我還是無法取出IC,看來我真的要考慮買熱風槍了... ...

有兩支可瞬間加熱至120W的銲槍,亦可搞定

如果你確定要買熱風槍,買前也請先上來發問你預買哪款,避免買來連個啥IC也拆不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兩支可瞬間加熱至120W的銲槍,亦可搞定

如果你確定要買熱風槍,買前也請先上來發問你預買哪款,避免買來 ...

我在沒屋頂的找到這熱風槍,這可以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2822326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它IC中央有大片的GND端點散熱.....忘記它是這種封裝了

那非風風不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沒屋頂的找到這熱風槍,這可以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282232672 ...

這個是可以
但是LR的沒用過
可以考慮買誼樺的898D
大概不到2000就有了吧
哪家都可以
就是買來前先用廢板練習
還有解焊的時候加點不導電的助焊劑會比較好拆裝

网友:
有沒考慮此台,
一分錢一分貨.
HMT8586 110V 熱風槍+恆溫烙鐵
http://bbs.pigoo.com/thread-64948-1-1.html

网友G:
如果IC不要了,就是把所有的腳用導線焊起來,同時加熱四個邊,就可以夾起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IC不要了,就是把所有的腳用導線焊起來,同時加熱四個邊,就可以夾起來了 ...

我那次用刀筆ko了那蟹仔sound chips還簡單不過.
那chips和樓主大的lan chips一樣燙手.

楼主:
moripi 已經幫我解焊網卡RTL8111C晶片了~~~
現在已經可以關機斷電了...
算是完修了!!!
太感謝moripi了!!! (開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沒屋頂的找到這熱風槍,這可以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282232672 ...

直白的回覆你~不行

這個玩具~原本的設計是用來拆"手機"零件  (因為瓦數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