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face PLC 觸控式螢幕無畫面

楼主(2017-07-24):
續之前PO的 Pro-face PLC 觸控式螢幕燈管的問題
更換之後依然沒有畫面,吐了很久還是決定PO出來請教比較有方向

主板和電源板

主板的背面

液晶和高壓板組合(這部分我就沒拆了)

整體組合長這樣

電源是交流110V進去,可聽到嗶一聲待機燈由綠燈轉橘燈,然後沒畫面顯示
感謝論壇上高手指導方向

网友A:
圖二上半部的中間有點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二上半部的中間有點可疑~

那裡原則上是一坨膠,至於什麼膠怎麼來的,不太清楚說
我一拆下來就有看到了,不像燒的痕跡

网友B:
有聲無影?

高壓板啟動了嗎? 電壓呢?

如果你本身沒維修經驗,建議你找人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聲無影?

高壓板啟動了嗎? 電壓呢?

對不起喔!謝謝您的建議,就是想學才來發問

网友C:
開機後  用手電筒照看看裡面有沒有原本的畫面,用手電筒照看看裡面有沒有原本的畫面,用手電筒照看看裡面有沒有原本的畫面
有的話再查看看高壓板部分是不是保險絲燒了,有燒的話再量後面電路是誰短路了~~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後  用手電筒照看看裡面有沒有原本的畫面,用手電筒照看看裡面有沒有原本的畫面,用手電筒照看看裡面有沒 ...

非常謝謝指導,不過高壓版我看了很久不確定保險絲是哪一個,而且板子上面
也沒有註明,很頭痛........不知道是不是圈圈這個??

网友C:
開機後  用手電筒照看看裡面有沒有原本的畫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謝謝指導,不過高壓版我看了很久不確定保險絲是哪一個,而且板子上面
也沒有註明,很頭痛........不 ...

保險絲種類繁多,有的是用貼片式電阻,有的是圓柱狀,也有的像是貼片式電容,
找找看,有無標示是 F 字開頭的元件,應該就是它,
如果真的是 FUSE 開路了,絕不會是只換個 FUSE 就能搞定,
因為 FUSE 會燒斷的原因是有元件短路而造成大電流通過燒了它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險絲種類繁多,有的是用貼片式電阻,有的是圓柱狀,也有的像是貼片式電容,
找找看,有無標示是 F 字開頭的 ...

恩恩~~~謝謝,這部分我了解
所以我必須要正確找出哪個是Fuse

网友E:
之前有園區客戶拿一台來修,也是TDK高壓版,只是SMD保險絲 掛點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有園區客戶拿一台來修,也是TDK高壓版,只是SMD保險絲 掛點而已

不是其他原因引起的Fuse燒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其他原因引起的Fuse燒掉嗎?

我遇到的就只是FUSE掛而已,當然無法一概而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後  用手電筒照看看裡面有沒有原本的畫面

請問如果手電筒找照也都沒有任何畫面,應該就是
前端的IO端都沒有訊號過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手電筒找照也都沒有任何畫面,應該就是
前端的IO端都沒有訊號過來了!! ...

沒有訊號過來一樣會有畫面
只是沒有連線到  沒有資料
但一樣會顯示 目前你的問題和訊號一點關係都沒有
如果手電筒照也都沒有任何畫面的話那你要查的應該更多吧
我也不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