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井水馬達抽取選用疑問?

楼主(2017-07-24):
小弟家最近跟人家租了一個農地  裡面有口水井長這樣

如果選用這種馬達抽取井水是否夠力?
田裡面沒有電,只能選用吃汽油的設備

网友:
這種的好像是用鐵牛車柴油引擎的那種喔~~~鐵牛帶動水機......

我猜可以抽,只是出水量小..

网友:
你那種 無法跟原本水管接合 無法密合 只有 2in

你那種是接一般軟管抽取河裡 水塘 水溝 的抽取用的

主要是那接頭密合度 不然抽不起來

网友:
600L/min 這水量不小,1HP地下井抽水機才90L而已
30M揚程應付這種地下水井應該可以

网友A:
可能有幾個參數要先釐清
再來看匹配問題:
1. 原本水井,是打入地下幾米深的井 ?
2. 想灌溉的土地面積有多大 ?
3. 每次抽水想抽水多久時間 ?

至於接頭問題
抽水馬達確定後
再找農機行配一下異徑法蘭轉接頭+水管即可

類似

參考附件 :
灌溉用 抽水馬達泵浦常見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幾個參數要先釐清
再來看匹配問題:
1. 原本水井,是打入地下幾米深的井 ?

1. 原本水井,是打入地下幾米深的井 ?
這是上一個承租的使用者留下的,所以深度不是很確定

2. 想灌溉的土地面積有多大 ?
3分地

3. 每次抽水想抽水多久時間 ?
2小時左右

現場沒有電力可以使用,照片上那台柴油抽水機是否抽的動?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原本水井,是打入地下幾米深的井 ?
這是上一個承租的使用者留下的,所以深度不是很確定

水脈未知
或不是很深的話
那只好用試的了

1英制馬力(HP) = 0.75千瓦(kW)
2 千瓦(kW)      = 2.7英制馬力(HP)

參考資料:

网友:
樓主
你的抽水馬達揚程是30M指的是出水不是進水
進水基本水位需與抽水馬達同高(已標示嚴禁空轉)才能抽水,低於抽水馬達高度就要想辦法灌水,需進水管路配合逆止閥與補水系統至馬達同高運轉才有作用。
人工的也可,井多深也就代表進水管路至楊水汞水都要倒水補滿足夠讓水汞吸到水自然就會有水出來(同上不能有空氣,人工進水高度越深越難搞)。
只要失水吸的是空氣,形同空轉,如馬達轉速扇葉夠力(吸空氣)有可能把水抽起來。
這樣瞭了沒
建議是發電機配合用電沉水馬達,也可供其他用電。

网友:
你確定這是一口井嗎?
怎麼看起來像是埋管的~
如果是傳統的出水式的水井~你目前這台應該夠用了~
不過最好用2吋管不要硬接到4吋管上

你應該是要用這種的 自吸抽水泵比較好

网友:
嚴格來說,您的水源水位低於抽水機,所以把水抽上來的動力是大氣壓力,抽水機只是製造與大氣壓力相對負壓,理論上最大抽吸高度就是10m,而且開機前必需把管道充滿水,因為您的抽水機是葉輪式,不是往復活塞式
最好還是找打井的幫您抽出舊管,再套入水龜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原本水井,是打入地下幾米深的井 ?
這是上一個承租的使用者留下的,所以深度不是很確定

下列是小弟幻想的
若不對,還請板上前輩指正

會問到水脈深度
是因為一則新聞引其我的好奇 〈中部〉水荒鑿井灌溉 愈挖愈深

若開板大
田地水井管徑4" ,但抽水機是2" (表工作能力以2"管來算)
您圖中泵浦揚程能力30米
假設如新聞所述,一般水脈高度於地下12米
依7樓技術資料參考
總陽程=吸入高度+輸出高度
姑且設定抽水後直接出水,輸出高度0米
但水井管是4",是抽水機兩倍管徑,所以我將吸入高度X2
總揚程=12*2+0
         =24米
若現場水脈不是12米而是24米 (那總揚程就超過30米了)
再加上一些損失,
那是否已超過泵浦工作容量上限(吸不上來 ?)
某些條件位未知,所以才會說 "要現場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