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舊電池座充 改 目前手機的電池座充

楼主(2017-07-24):
從家裡挖出老舊的電池座充,拆了機板要安裝在新的外殼中
老舊的電壓輸出是4.2v, 1.2a剛好符合電池的需要
燈號部分需要作延長拉到外殼上
想請教一下各位先進前輩們
為何改用電線延長後充電時的紅色燈號不見了呢??
變成始終恆亮綠

通電時, 燈亮

疑似控制紅綠燈號的元件

接點部分需要三個腳位都接到才會亮
中間孔是接訊號的
如果燈接反應該是不會亮吧有測試過了
是更換電線後阻值改變的關係嗎?

接電時充電端是有電流通過的 有接到手機的震動器做測試

网友A:
"老舊的電壓輸出是4.2v, 1.2a剛好符合電池的需要"
"為何改用電線延長後充電時的紅色燈號不見了呢?? 變成始終恆亮綠"

樓主,
你的新手機是哪個牌子/型號??
新手機都吃5V了, 充電或是充飽已經不會由充電器的LED來做顯示了吧?

(如有誤, 請勿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舊的電壓輸出是4.2v, 1.2a剛好符合電池的需要"
"為何改用電線延長後充電時的紅色燈號不見了呢?? 變成始 ...

牛牛大大你好  因為我的電池上面顯示電壓輸入是4.2v輸入
asus的電池
再做座充前有爬文到電壓差太多的話會很容易導致提早膨脹狀況
需要燈號顯示是因為要做純電池座充,因為有三塊電池
手機電池是可拔式的 asus 的zenfone selfie, 最進入手一台asus z001d 也是用同一顆通用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舊的電壓輸出是4.2v, 1.2a剛好符合電池的需要"
"為何改用電線延長後充電時的紅色燈號不見了呢?? 變成始 ...

我只是很疑惑本來燈插在機板上的時候 充電時可以有紅綠燈得轉換
延長後卻變成燈號恆綠  這樣就無法得知電池是否充寶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很疑惑本來燈插在機板上的時候 充電時可以有紅綠燈得轉換
延長後卻變成燈號恆綠  這樣就無法得知電 ...

那顆LED應該只是很單純的雙色LED,
中間是接+, 左右各是二個顏色..
您可以試著將LED接回板上, 確認一下腳是不是接錯了...

問題很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