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3M BIOS

楼主(2017-07-24):
ASUS F3M 更換 BIOS 電池後竟然被鎖住 老筆電忘了密碼求助?????

問題跟 http://bbs.pigoo.com/thread-50306-1-1.html  類似

BIOS版本 F3MAS.225 日期 2008/11/11

2008-11-11  AHAALHL0 無法進入 是不是 "後門密碼 "失效

网友:
GOOGLE搜尋ASUS後門密碼.

网友:
看看是否這一組.之前獅子魚大給的  AHAALHL0

网友:
對照密碼表破解華碩筆記本BIOS密碼方法介紹:
1.不拔CMOS電池,哪天出的密碼,找哪天的後門密碼。
2.拔了BIOS就找機器的BIOS發佈的時間,哪天生產,就是哪天密碼。拔掉了CMOS電池,時間會恢復出廠設置的時間,也就是BIOS裡寫的時間,這個時間不能說是機器的生產時間,只是BIOS發佈的時間。(bios內顯示的時間格式:月-日-年)。

下面方法沒試過 可以試試看
asus 系列bios通用密碼
條件:進pe把時間改成2007年1月1日
密碼:ABLDABLA

下面兩個一個是BIOS發布日期 一個是BIOS內部日期
下面是0不是O
2008 12 10 0DBA0BDB
2008 11 11 AHAALHL0

還有CMOS電池 電池座是否接觸不良 還是虛焊 檢查看看

楼主:
謝謝前輩的回覆 跟各位報告一下 各位提的方法我都用過 都沒法登入 電池座也沒有虛焊
明天我會借一台 ASUS F3系列 用各位提的方法測試一下(先設定密碼)
測試完再跟各位報告>>>>

煩請各位前輩提供其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