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窗型冷氣 RA-50NA 圖片內的情況是否為控制板問題?

楼主(2017-07-24):
公司機房內的冷氣不夠冷, 不到兩週叫修三次, 技師來看一看都說冷氣沒問題.
問日立客服,是原廠沒錯,但是委外處理.
已經很火大了,但日立原廠還是說冷氣機沒有問題...........一直在這鬼打牆.

RA-50NA 4500Kcal 適用 7-9坪,(補充說明:機房不到三坪大)
原廠標示機器保固三年,壓縮機十年, 已經用了兩年十一個月.
公司用 AB機,每六小時切換一次,
有請原廠改板提供復電復歸功能,
其他技師來看的枝枝節節,我就不多說了.

小弟自己爬文做了些測試,請專家給個建議:
1.出風口用傳統溫度計測, 有 11度.
2.圖片中的感應器測得23度,但溫度計到27-28度. (放置約20分鐘)
3.溫度計皆放置3分鐘以上.

A.請問這種情形是否為主機控制板問題造成?
B.小弟這種測試方式是否正確?

個人淺見:
因為面板溫測提前到遙控器設定的 22度, 變頻切換到 30% 功率運作,
但實際室溫是在27度以上. 才導致冷氣不夠冷.

補充內容 (2017-7-31 09:57 PM):
以解決. 這次要求原廠技師代控器器來換. 颱風過後的天氣涼涼的,早上冷氣顯示22度,桌上溫度計顯示27.6度. 下午來更換控制器後,桌上溫度計一度冷到21度

補充內容 (2017-7-31 09:59 PM):
遙控器改設定為25度, 一陣子後, 冷氣機顯示26度, 桌上溫度機也約26度. 換完控制器,一整個正常.

网友:
不奇怪,2、30年前電視廣告冷氣強調的是強冷,現在的變頻冷氣他強調的是省電,尤其是R410a冷煤強調的是溫室效應為零,冷度本來就不漂亮,自從發明冷氣,冷媒一直都是R22,,R22冷度好太多了。

以前的電視機保固一年,現在的電視機保固三年,一直強調的是LED很省電,從來也不敢在廣告強調耐用兩個字。

一般原廠在檢測R410的標準,吸氣口和出風口溫差有10°c,這台機器就算正常。
還有,每個廠商配出來的冷度不一樣。

网友:
要洗了您的冷氣都快沒有縫隙了~

网友A:
還有,坪數是建議,就好像汽車的油耗檢測一樣,依照現在農曆是大署,8坪最少也要6300kcal,如果你這個房間是放機器的機房那麼最少要8000kcal,估冷氣需要去看現場這個需要經驗,

网友B:
是否有迴風的問題??
造成溫度感應不準的問題.

网友:
直接用其中一台測試比較就知道
不可能兩臺同時壞

最簡單就是換大台一點
冷氣新機交換效率越好
等散熱片髒舊了就差了當然就沒那麼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迴風的問題??
造成溫度感應不準的問題.

如此的接近(傳統溫度計的測頭,在蝴蝶圖案下方),迴風不會造成溫差這麼大吧.
我看是沒什麼迴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坪數是建議,就好像汽車的油耗檢測一樣,依照現在農曆是大署,8坪最少也要6300kcal,如果你這個房間 ...

我的重點是傳統溫度計快28度. 主機卻顯示23度. 照你講的,應該是主機跟傳統溫度都要趨於一致的高才對. 怎麼會差到這麼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重點是傳統溫度計快28度. 主機卻顯示23度. 照你講的,應該是主機跟傳統溫度都要趨於一致的高才對. 怎 ...

所以
您懷疑溫度電路電位飄移
那是否就,拆解
溫控器回推電路上,找偏差大的元件或損壞電路作維修

先找電路圖資料參考
(要先提供,關鍵字/照片/型號/電路板代碼...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
您懷疑溫度電路電位飄移
那是否就,拆解

ericchou 大,
如果確定是控制板電路問題,
測量方式也沒有盲點(例如迴風問題),
敝人將請原廠到場處理. 並明確告知技失問題為何,並進行處理,
畢竟是公司的東西,個人不宜冒然自行處理.

原廠改板(復歸)是否只保固一年,將再確認.
公司也沒有說保固內不付必要的維修費,
叫修三次,都處理不好,也都沒帶測溫器來測,
就都說機器沒問題.
這是讓人難以接受的地方.(我的問題一樣沒解決,原廠服務.....)

网友:
建議您至少用兩種溫度感測器確認是否是NTC感溫元件溫度飄移
或是可以試試看直接串接可變電阻調到你要的溫度
如果元件是NTC10K的話可串接1K的可變電阻調整到你需要的溫度

网友:
你應該將溫度計置於出風口~~~這才是冷氣吹出的溫度

你擺的位置是室內空氣循環進入冷凝器的位置...溫度會比較高

网友:
你不是有兩台都交換測試不就有答案
不可能兩台同時壞溫度不準

网友:
冷氣標準溫差是吸入口溫度減掉吹出口溫度 , 至少要差8度 , 但以經驗來講至少要溫差12度以上才會涼

  覺得你測得的吸入口溫度有問題 ? 出風口溫度是11度 , 而吸入口溫度是27~28度 , 這樣溫差就有16~17度 ,
這樣這台冷氣的效率也太強了吧 ! 覺得冷氣本身的感溫器測得的溫度比較準

  所謂迴風問題 , 另一種講法叫空氣短路 , 也就是出風口吹出來的冷氣 , 很快就被吸入口吸回去(感溫器就裝在吸入口處) , 這會造成
感溫器誤判室內溫度已達到設定溫度 , 而命令壓縮機停止
  這種情形大都發生在室內空間比較小或是吹出口的正前方不遠處就是牆壁或遮蔽物 , 而冷氣本身的噸數又比
實際坪數大很多就會發生空氣短路情形 , 你的冷氣適用 7-9坪,而機房不到三坪大 ,這很有可能造成空氣短路 , 或許
是因為這樣所以原廠技師才會說冷氣本身沒有問題

你可以電話中要求維修人員帶電子溫度計來測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ericchou 大,
如果確定是控制板電路問題,
測量方式也沒有盲點(例如迴風問題),

樓主一開始的原文
只提感溫與顯示不同
所以小弟回覆 測溫電路電位飄移查修方式

但後來您增修內文.加註
是機房 (PC伺服器機房嗎,還是...? 發熱量約? 未知)
有裝兩台冷氣機輪流覆電啟動降溫 (兩部冷氣顯示都一樣狀況嗎 ?)
也加裝修改啟動控制電路 (怎樣的控制啟動切換 ?)
這些有超出前面的回覆範圍

查找了網路一下
您的機型是變頻環保冷媒R410a

網路評價確實如前幾樓前輩所言
R410A冷煤強調的是溫室效應為零,冷度不漂亮
或許這是您覺得冷度不夠力的地方
網路也有篇類似有關冷度的抱怨文 "Hitachi日立冷氣RA-28NA,冷氣不冷維修服務令我驚訝連連"

小弟家中也有裝分離式變頻R410A冷氣
室溫31度,設定27度要吹2小時才會到達27度 (房子吸熱太多了)
出風口也是只有14度而以
惟獨顯示溫度還算正常
但您的案例,冷氣壓縮機有工作,可是偏差顯示是事實(不知那28度溫度計準度可靠否)
小弟還是覺得溫控這部份有疑慮
可是小弟非專業人員,使不上力
您還是得請教其他前輩

附上一個網路查找的參考檔
您輔助參考看看

网友D:
從圖可以看到,冷排真的很髒!!!

先用風槍狂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一開始的原文
只提感溫與顯示不同
所以小弟回覆 測溫電路電位飄移查修方式

室溫31度,設定27度要吹2小時才會到達27度
冷氣應該裝太小了
我家不會超過20分鐘就達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一開始的原文
只提感溫與顯示不同
所以小弟回覆 測溫電路電位飄移查修方式

謝謝您的說明.
28度溫度計有跟其他便宜的數位溫度計對照過. 差不到一度.

我是儘量縮小問題,不要講那些支支節節的問題,
AB機同時一起開,一台顯示27度,一台顯示22度.
技師就說兩台相鄰會短循環.
問題是,你要測我才開兩台的耶,其它還有一些說法,小弟不想多說了.
兩台都看過了,一直說沒問題,
不然我哪需要自己這麼辛苦測這些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圖可以看到,冷排真的很髒!!!

先用風槍狂噴吧!

日立技師來看三次,都沒提到髒耶.

我是有申請要清潔保養了,排時間處理....

网友:
可以給房間平面配置圖加上冷氣位置與冷氣出回風口示意圖嗎?簡單的就好了

网友:
那台不冷的冷氣,你出去看看排水管,是否會排水?

楼主:
已解決,

原本總務要找非原廠的技師來修,
我說這個有改復歸功能,一但真得是控制器問題,還是要日立原廠才能處理,
所以請他再次連絡日立,叫他們要帶控制器來換.

颱風過後的天氣涼涼的,早上冷氣顯示22度,桌上溫度計顯示27.6度.
下午來更換控制器後,桌上溫度計一度冷到20.6度
遙控器改設定為25度, 一陣子後, 冷氣機顯示26度, 桌上溫度計也約26度.
換完控制器,一整個正常.

冷氣也還沒保養,環境什麼也都沒調整.
就只換控制器............

楼主:
事情結束了嗎? 歐...........不.

我一開始就說過了,是有復歸功能的(斷電後再送電,會自動開機並設定為25度冷氣運作).
技師來把它換掉後, 停電再送電,不會開機運作了.
不是早說過AB交換,有復歸功能嗎!!??

準備再進入第五次叫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