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請問有恆溫電烙鐵的發熱芯是電阻值0.3的嗎

楼主(2017-07-25):
您好:
       各位先進大大.小弟想請問恆溫電烙鐵的發熱芯是否有電阻值(阻抗)0.3的嗎?
       有的話,請問哪裡買的到?麻煩各位先進大大可以幫忙解惑.謝謝.

网友:
發熱芯也很多種規格,單這樣打出阻值,直徑長度會相符嗎?建議寫上該設備名稱及型號,看看共同板規相關資料

网友:
網路搜尋看看,
有無對應的發熱芯,
買錯了也無法用.

楼主:
真的很抱歉!!  DAVE  和  sandy319  兩位大大,其實我也很尷尬,因為我這是客戶提供的資料.目前僅限制電阻值0.3或0.6歐姆,瓦數為30~60瓦.然後有溫控sensor更好.所以來請教各位先進大大,麻煩了.
小弟也不是很懂,網路上找了一些資料,多數都沒有標示電阻值,所以也不知道再從何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很抱歉!!  DAVE  和  sandy319  兩位大大,其實我也很尷尬,因為我這是客戶提供的資料.目前僅限制電阻值0 ...

這樣判斷發熱芯太冒險了,
請客戶拍照給你看,
或許可以看出端倪.

楼主:
Sandy319  大大,客戶有提供樣本了.但提供的樣本與需求規格不同.說是參考用.實際還是要與之前提供的需求數據符合,也就是電阻值0.3或0.6歐姆.30~60瓦功率.我把照片附上,希望大大可以幫忙看看.是否有解.看是否有相近或符合的產品,或是否可以修改.麻煩了.謝謝.

网友:
一般大多在2.X 歐姆左右,你會不會量到 KTYPE 線了!
P= E* i = E*E /R, 簡單的代數問題, 自行算一下,0.X 絕對有問題
這種東西不難買,用型號找一下露天或淘寶, 一定可找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大大,客戶有提供樣本了.但提供的樣本與需求規格不同.說是參考用.實際還是要與之前提供的需求數 ...

不負責任推論
買家想把發熱芯改用在他的新產品上使用
但是又不想提早讓新產品的構想曝光
成就了這串討論
我是不上甚麼忙
如果樓主可以跟客戶討論 換個方式表達 或許眾多老先角就幫得上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大大,客戶有提供樣本了.但提供的樣本與需求規格不同.說是參考用.實際還是要與之前提供的需求數 ...

賽威樂136 ESD 恆溫烙鐵手柄改公柄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2823-1-1.html
請詳閱內容,或許可以找到你要的.

楼主:
謝謝!非常謝謝各位先進大大!
Dave..sandy319..cremaker..kvcheng..謝謝諸位先進大大們不吝給予建議,提點.
目前近況,回覆並詢問客戶可否再提供更多的資訊作為參照.若有更新訊息,不懂得,再上來麻煩各位先進大大.
再次感謝各位先進大大協助.謝謝!

网友(2017-09-03):
那結論,恆溫電烙鐵的發熱芯是新品測試用還是維修替換用? 如是維修替換,至少也能提供烙鐵型號供比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