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246H 螢幕碰一聲

楼主(2017-07-25):
發生問題 跟此篇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60184-1-1.html
因為此篇討論已經關閉..所以開新文章請教..順便借用其圖片..

圖片上有兩顆IC. 我量測的電壓是紅色數字
我知道G1084-33要3.3V..但我量測出來是4.09~4.1v 所以應該是有問題
只是想確認上面那顆210147la 也是量測出一樣4.09v..(另一側是1.2v)
是因為G1084-33電壓傳過去才一樣的嗎

所以我是需要兩顆都更換 還是只需要換掉G1084-33..

感恩

補充內容 (2017-7-25 06:16 PM):
還有是要買TO-252封裝還是TO-263封裝 還是都相容!?

AD板

AD板

网友:
先換 G1084-33 ... 210147la可能是好的 ( 因為一般常用穩壓 IC 的電壓輸出是 3.3V 1.8V 1.2V 這幾種 ) ...

网友:
210147la測量到的的確是G1084-3.3輸出
但也有可能是G1084-3.3後面的電路有問題,造成G1084-3.3電壓異常(機率小)

楼主:
新竹找了好多間電子材料行 才找到1084-33 TO-252封裝 (TO-263封裝找不到)..差點要上網買
換了後 量測電壓 是5.09V,  3.29V  都少了0.1V 不知道這樣是否算正常....

PS: 螢幕..放著燒機快一天 都沒問題...

网友A:
請問在新竹哪買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在新竹哪買到的

只有百年電子有賣 且只有TO-252封裝 一次要買5個.. 75元... 其他間(大約6~7間)都問過 沒有賣
若你要的話 我可以單賣給你1~2個

网友:
謝謝,我還需要買其他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