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32LH20D 雷擊 無紅燈

楼主(2017-07-25):
故障情形 : 插電後 按鍵遙控全無反應 無紅燈
客戶主訴 : 出門到台北住了幾天 回來就無法開機 連第四台機上盒燈號都沒亮 連絡第四台已換過機上盒 告知電視壞了
問說 : 第四台接AV還是HDMI
客戶 : 接HDMI
回說 : 那應該是雷擊 從第四台電纜線進入第四台機上盒通過HDMI線連電視都壞掉
客戶 : 那有辦法請求第四台賠償嗎
回說 : 應該很困難 一般都自認倒楣 因第四台工程師不會說是雷擊壞的 還會說隔壁的又沒壞 那都無法舉證的
告知要換機板 多少錢以內要修就留下 超過會再告知約多少要修嗎 客戶同意所以留下修理

銘牌

前面照

後面全機照

電源板

主機板 跟 板號

高壓背光板

邏輯板 T-COM

插電測試 負載6.1W 怪怪的

感謝    JosuelMarques的教導 先測試 電源板跟高壓背光板是不是好的 紅圈處一樣畫葫蘆用10K電阻測試 綠圈處有看到背光亮起

既然電源板 高壓背光板 都能動作 那就是主機板出問題 從沒屋頂買一片換上 負載W數就正常了

開機負載W數78.5W正常

試機畫面

程式 (有需要者 請取用 別忘了鼓勵一下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A:
雷擊是自然災害 從來沒聽過求償的 說明書上也寫很清楚

网友B:
請問 RT809F 如何 使用繁體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擊是自然災害 從來沒聽過求償的 說明書上也寫很清楚

電器公司 是有註明天災 人禍 不可抗拒之因數 不於保固

他是說向第四台業者求償 因是從第四台纜線進來的

有的電力公司送錯電壓 跟電力公司求償 同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RT809F 如何 使用繁體中文

安裝簡體版本後 到安裝目錄下
將簡體字的 *.INI 檔 用 ConvertZ 轉碼工具 轉成繁體中文的

网友C:
先謝謝開版大的教學文
我有一台42LH30FD昨天中午正看電視,用群健有線機上盒HDM連接電視,打雷後,電視只剩待機紅燈,完全沒作用了,剛剛學大大用兩個10K的電阻測試,面板會點亮,但同時會伴隨著連續的答答聲

請教這樣是正常的嗎?

請教若是這樣是OK的,只要買主機板來換過,電視就可以恢復正常嗎?

我有看到沒屋頂有人可以修這型的電視主板,本來想整台過去,若是可以確認,那修主板會比較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謝謝開版大的教學文
我有一台42LH30FD昨天中午正看電視,用群健有線機上盒HDM連接電視,打雷後,電視只剩 ...

用10K串聯過去 只是測試電源板 跟 面板 燈條 不應該有異聲出現
有異聲應該有問題

网友C:
答答聲音來源,用紙筒聽的,大約在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答聲音來源,用紙筒聽的,大約在這裡

那應該是繼電器的聲音 先量供應繼電器的電壓是不是足夠 繼電器供電腳線路往回跑 那電容器應該容量不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答答聲音來源,用紙筒聽的,大約在這裡

面板會點亮,但同時會伴隨著連續的答答聲.....................這個很簡單....這個我會...  這是因為你有東西短路了. 因為你的面板會點亮, 所以不是24伏特.....24V是好的. 你應該檢測5V 和跟12V 一定有短路.

感謝    JosuelMarques 兄的教導 .............他好像是葡萄牙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應該是繼電器的聲音 先量供應繼電器的電壓是不是足夠 繼電器供電腳線路往回跑 那電容器應該容量不夠了

那應該是繼電器的聲音........    對不起!....先生!.. ..那兩個天藍色的是濾波電容. 不是繼電器. 現在的電視已經沒有人在用繼電器了.

連續的答答聲.......那個是切換式電源供應器的高頻變壓器. 因為有短路而造成過電流負回授, 產生的聲音.

你應該檢測5V 和跟12V 一定有短路................電視機不要插電. 然後測量這兩個5V和12V的端子. 一定是很低的歐姆數...然後再把一端拔掉. 如果歐姆數上升....就找出問題了.

网友:
大大說得很清楚,但小的聽的霧煞煞,我還只是在認真學習階段
大大能否比較詳細的說明檢查方式,
是要同時測量5V與接地,12V與接地間的電阻,然後再拔掉其中一端(需要兩個電表?)
還是測量5V與12V間的電阻,不過想想拔掉其中一端,那不就沒連線了,就電阻無限大了嗎?
腦筋轉不太過來,還請大大明示,謝謝

補充內容 (2017-8-2 06:03 PM):
電源版5V跟12V短路,那是電源版故障,主板會倖免嗎?

网友:
是要同時測量5V與接地,12V與接地間的電阻,然後再拔掉其中一端............對不起. 在不好意思..... 我的表達能力太差了.

當然是一次測量5V與接地或者是12V與接地間的電阻. 在電源供應器上的端子上面的接觸點. 然後在一順序拔掉圓圈圈的排線接頭. 然後就可以找出毛病是A 或B 或C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