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故障硬碟贈送

楼主(2017-07-25):
條件說明:
1.沒限制資格,先出聲先贏。
2.可挑,但以能全數帶走者優先。

一堆故障硬碟共計13顆。500G-11顆、640G-2顆,狀況:老化、壞軌、異音或抓不到都有,大部分都可以抓到。歡迎想研究、換板、修好、惡搞、開發新工具或當教材等用途者,來帶走吧!

型號:
ST3500320AS

HDS721050DLE630
HDS721050CLA362

WD5000AAJS-22A8B2
WD5000AAJS-22A8B2

WD5000AAKS-22YGA0
WD5000AAKS-60A7B2
WD5000AAKS-22V1A0
WD5000AAKS-00V1A0

WD5000AAKX-001CA0
WD5000AAKX-75U6AA0

WD6400AAKS-22A7B2
WD6401AALS-00L3B2

補充內容 (2017-7-25 11:16 PM):
全數送出!

网友A:
我想要,.................全拿.........

可以用7-11或全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全拿.........

可以用7-11或全家嗎??

就歸你了。

可能得分成兩箱才有辦法寄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歸你了。

可能得分成兩箱才有辦法寄出。

用郵寄的方便嗎??

哪一種你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郵寄的方便嗎??

哪一種你方便???

郵寄可以,箱子也比較好處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郵寄可以,箱子也比較好處理。

好....

那,以前300元的500G HD 還有嗎??

我想順便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那,以前300元的500G HD 還有嗎??

只剩Samsung 4顆
價錢再PM給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剩Samsung 4顆
價錢再PM給你

PM連絡了....

网友B:
不好意思、好奇問一下、壞了的硬碟有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好奇問一下、壞了的硬碟有何用?

拿來亂玩.......

玩壞了就拆來殺肉......

不過說真的.....壞掉硬碟的肉不多就是了.......我會想拿是因為數量多......要是只有一'二個壞碟就懶得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好奇問一下、壞了的硬碟有何用?

醫生想要練醫術也要有人捐大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好奇問一下、壞了的硬碟有何用?

最大的功用就是救資料了。
因為硬碟抓不到內有重要資料時,就得換同型號的硬碟電路板來嘗試救援。

通常壞了之後,似乎沒啥作用了...
不然改砂輪機也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的功用就是救資料了。
因為硬碟抓不到內有重要資料時,就得換同型號的硬碟電路板來嘗試救援。

我寧可直接買砂輪機.......

真正的工具機還是比較夠力.....

(我花好多錢買工具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好奇問一下、壞了的硬碟有何用?

修好的螢幕缺腳 硬碟盤墊平底部  下面那個是玻璃鍋蓋

還有這硬碟的不鏽鋼華司環以後很好用

還有強力磁鐵很好用一下子找不到

拆完把要的拿起來組回去
我可以再賣回回收場一個15元
因為回收場的電腦有時會缺硬碟

回收場收電腦主要五件才能成一台
機殼,硬碟,電供,DVD.主機板(主機板不需要CPU,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寧可直接買砂輪機.......

真正的工具機還是比較夠力.....

這麼說是沒錯啦!

但DIY的樂趣無價嘛!

男人的工具只會多不會少低!

网友D:
心情不好就往樓下丟一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心情不好就往樓下丟一顆~

那住樓下或路過的 被砸到不就很倒楣 那不好玩 說說可以 可別真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的螢幕缺腳 硬碟盤墊平底部  下面那個是玻璃鍋蓋

回收場收電腦主要五件才能成一台
機殼,硬碟,電供,DVD.主機板(主機板不需要CPU,記憶體)

目前電腦都沒裝DVD了 那怎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心情不好就往樓下丟一顆~

又有一個燒肉粽要出人命?

网友:
我也想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的螢幕缺腳 硬碟盤墊平底部  下面那個是玻璃鍋蓋

當華司使用,怎麼以前都沒想到勒...

我家附近的回收場,是連CPU與記憶體都要有比較好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住樓下或路過的 被砸到不就很倒楣 那不好玩 說說可以 可別真丟

丟給底下回收阿嬤回收~~~阿魯米粉值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有一個燒肉粽要出人命?

誰叫你丟人了~~~丟別的嘛...

网友:
其實我硬碟也有很多顆,朋友的回收場撿的,以前從IDE的幾百MB到ASTA的2T,泰國水災那次出清幾十顆,換到2千現金,現在也不知剩幾顆,有想過換或是贈送,不過想現在很便宜了,就又打消念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