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gabyte P15F V2 主機板不過電

楼主(2017-07-26):
各位先進好,小弟手上有一張 Gigabyte P15F V2 主機板不過電,電源 LED 不會亮,電池接上也不會充電,打開來看主機板上面疑似有型號如下圖:

我說這疑似型號是因為我用 hannstar j mv-4 94v-0 e89382 當關鍵字,結果找到一堆東西,但是沒有一個是 Gigabyte 的主機板。現在看一下電源供應的部份,如下圖所示:

由於直流電接頭到電池充電埠的距離很近,我暫時把有問題的地方鎖定在這個部份,但是有點難以下手。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應該如何下手,我自己有作了一下功課是如果能找到 P15F V2 這塊板子的 Service Manual,按圖索驥會比較好找出問題,如果沒有的話應該怎麼下手,請各位先進指點一、二,謝謝。

如果有需要附上其他部份的圖請跟我說,我會再另外補拍上來

网友A:
完全不過電 ?
為何不是先檢查電源供應器 POW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過電 ?
為何不是先檢查電源供應器 POWER ?

那個檢查過了,有 19 V,也有接上板子,但是電源燈沒有亮。

网友:
您好:
建議有數位式電源供應器,看待機電流,或短路否!
再則查19V迴路 、PWM 供電迴路。

Good luck!

楼主:
謝謝,我來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