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東元 RE1652N 雙門小冰箱 上下冷度不足

楼主(2017-07-26):
東元 RE1652N 雙門小冰箱 冷度不足

故障情形 : 冷凍室無法結冰 冷藏室不冷
客戶 : 快半個多月前有叫過他人維修 剛修後3-4天冷度都夠能結冰 一星期後發覺慢慢的比較不冷
問 : 那人如何處理
客戶 : 維修者拆開冷凍庫檔板後叫他燒一鍋開水 說冷凝管結冰所以不冷 要退冰後就會冷了
問 : 都沒換零件嗎
客戶 : 有 在冰箱後面鐵片內有換一個四方型的東西 可是原本是黑色的 他換一個白色的 (大概知道換甚麼了)
回 : 別人修過 在叫他修應該會比較便宜會有折扣 還是叫他吧
客戶 : 第一次壞時 叫修隔天就到了 服務真好 但是這次已經叫快10天了都沒來 所以換家叫修
回 : 但是我修沒折扣喔 因那次不是我修的 在給他修應該會有折扣
客戶 : 叫那麼多天都沒來 應該不會來了 給你修吧
回 : 修冰箱尤其別人修過 不好修才不敢再來 測試也需要時間 不然跟他一樣幫你退冰一樣會冷 給我修要拉回去試
客戶 : 那給你修 幫測試好一點 修好再送回來 多久時間沒關係 (本想告知多少內直修不報價) 接著他說2500元內直接修好吧(真是好客戶)

那就拉回修理了

銘牌

前面照

後面照

冷凍室照(結冰紅框處) 無化霜導致冷凝管結冰無法循環

在一張近一點的 看得比較清楚

到後面拆看化霜定時器接線規格對不對(被換過)查對線路圖 換的化霜定時器 是對的 那就先轉到化霜 看會不會化霜
約10分鐘後 聽到卡一聲 壓縮機運轉了 不就沒化霜難怪冷凝管結冰都跑到外面來了 那就先斷電化霜 隔天在處理
既然化霜定時器會正常運作不化霜 就是溫度感溫器4度C(溫度開關)有問題 為什麼直覺是溫度感溫器4度C(溫度開關)出問題
沒化霜 不是關連到 化霜定時器 化霜電熱線 溫度感溫器(溫度開關) 為什麼直覺是溫度感溫器4度C(溫度開關)出問題
因剛有說到化霜定時器有運作(會跳到壓縮幾起動了) 化霜電熱線如果斷線那化霜定時器不會運作 所以是溫度感溫器4度C(溫度開關)出問題

拆下的 溫度感溫器4度C(溫度開關) 發現都已經氧化了白白的

慘了 只有13度C 沒4度C 不怕不怕還是能代用 4度C能掛於冷凝管邊上 13度C要離化霜電熱線跟冷凝管遠一點也能代用 不然很快會到達13度C 以為化霜已完成

4度C與13度C溫度感溫器(溫度開關)比較

4度C拍測面 發現更多的鋁片氧化物(白白的) 13度C裡面有標明(紅框處)

測試一星期後冷凍室所測量到的溫度 -23度C

此電表好用 還能測溫度 這台是ZT102/ZT109 團購時 購買的ZT102

网友:
上一手維修者真兩光~~~
你換化霜定時器時根據線路圖順手測一下化霜電路電阻值就有答案啦~
看樣子是4度C限制開關沒有導通?

网友A:
這台很耐用,我修過幾次,
都是小問題,
原本修理電器都是請原廠,
結果原廠技術員還把繼電器腳位裝錯,
叫我報廢.
我不死心將它修好(還好我有事先拍照).
從此開啟我維修之門。

网友B:
請問這臺溫度開關如何中斷或啟動除霜

看電路圖溫度開關和定時器並聯,也就是溫度開關開或關並不影響除霜電熱運作
除非溫度開關位置下移跟TE電熱線串連,但是與L電熱線並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臺溫度開關如何中斷或啟動除霜

看電路圖溫度開關和定時器並聯,也就是溫度開關開或關並不影響除霜電 ...

溫度開關短路了定時器馬達, 所以計時器不轉, 熱絲全功率發熱
溫度高了跳開, 定時器馬達就繼續轉
熱絲電阻低, 定時器馬達電阻高, 分壓原理, 定時器馬達轉動時電流很小, 熱絲幾乎不發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台很耐用,我修過幾次,
都是小問題,
原本修理電器都是請原廠,

結果原廠技術員還把繼電器腳位裝錯
應該是除霜定時器
裝錯有可能因為腳位有很多種也都可以代用
拿不同定義腳位的來裝會裝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溫度開關短路了定時器馬達, 所以計時器不轉, 熱絲全功率發熱
溫度高了跳開, 定時器馬達就繼續轉
熱絲電阻 ...

多謝X大說明
小弟以為定時器內部也是線圈,電阻值應該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結果原廠技術員還把繼電器腳位裝錯
應該是除霜定時器
裝錯有可能因為腳位有很多種也都可以代用

是壓縮機的啟動繼電器,
裝錯只會動一下就停止了,
叫我報廢, 說壓縮機壞了,
結果等他走掉,
我又從新接啟動繼電器線路,
就正常作動.
到現在至少也有10年了以上,
還好好在那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臺溫度開關如何中斷或啟動除霜

看電路圖溫度開關和定時器並聯,也就是溫度開關開或關並不影響除霜電 ...

溫度感溫器4度C 或 13度C (溫度開關)

動作方式 :
如果感測到的溫度高於4度C 或 13度C時 是開路的
反之感測到的溫度低於4度C 或 13度C時 是短路的

冰箱動作一段時間後 冷凍室一定會結霜或冰 所以要化霜
化霜時動作
於是 如果化霜定時器走到要化霜時計時器是第3腳通過第2腳在經過溫度開關跟溫度保險絲 使化霜加熱線 加熱達到化霜效果 此時化霜定時器的運轉線圈處於第3腳跟第1腳是同電位狀態 所以化霜定時器的運轉線圈不動作

化霜動作完成
在化霜時冷凍室的化霜電熱線處於加熱狀態 使冷凍室加熱達到化霜效果 化霜完成冷凍室溫度會達到4度以上 所以化霜感溫器從原本的短路變成開路 此時化霜定時器處於第3腳跟第2腳是短路的但是化霜感溫器已開路 所以電位腳只到達第2腳而已 然而另一電位經過化霜電熱絲(高阻抗)經過溫度保險絲到達第1腳 使化霜定時器線圈開始動作 動作後將使化霜定時器從第3腳位通到第4腳位使壓縮機運轉

PS :
因我曾遇過所以提醒一下
溫度保險絲(73度C)如果開路 一定要換新品 不可將之短路
不然如果溫度開關到達4度C或13度C以上 不動作(持續短路)而使化霜電熱線持續加熱 將會燒毀冷凍室內壁 也有可能起火燃燒 所以溫度保險絲(73度C)壞到一定要換新品 不可直接短路
溫度保險絲(73度C)是一個保護作用 怕化霜時溫度開關化霜完成後一直短路處於化霜狀態使冷凍室溫度持續加熱溫度一直升高 高於73度C時 會將溫度保險絲燒掉使之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謝X大說明
小弟以為定時器內部也是線圈,電阻值應該不高

它裡面的確是單純有一個線圈, 開蓋看看就知道.
據說是同步馬達, 風扇用很多, 例如台灣這種箱扇 http://24h.pchome.com.tw/prod/DMABBF-A900617D6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謝X大說明
小弟以為定時器內部也是線圈,電阻值應該不高

除霜定時器內部也是線圈(同步馬達),只是線細圈數高,又是工作在交流電,所以整體阻抗很高,工作電流很小。
傳統無雙冰箱除霜大致有兩種電路結構,由幾個零件很有效率構成迴路,運作原理可說是很巧妙。

网友E:
慘了 只有13度C 沒4度C 不怕不怕還是能代用 4度C能掛於冷凝管邊上 13度C要離化霜電熱線跟冷凝管遠一點也能代用 不然很快會到達13度C 以為化霜已完成
-------------------------------------------------------------------
感謝大大分享.............
不過這段話怪怪的?除霜開始時蒸發器處於至少零下10幾度的狀態,如果4度C跟13度C綁在同一位置,照理說13度C除霜時間會比較常才對啊?怎剛好相反?還是我腦筋轉不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慘了 只有13度C 沒4度C 不怕不怕還是能代用 4度C能掛於冷凝管邊上 13度C要離化霜電熱線跟冷凝管遠一點也能 ...

不過這段話怪怪的?除霜開始時蒸發器處於至少零下10幾度的狀態,如果4度C跟13度C綁在同一位置,照理說13度C除霜時間會比較常才對啊?怎剛好相反?還是我腦筋轉不過來?

沒錯 13度C 化霜時間比較常沒錯 因溫差比較大 零下到零上

原文 :
慘了 只有13度C 沒4度C 不怕不怕還是能代用 4度C能掛於冷凝管邊上 13度C要離化霜電熱線跟冷凝管遠一點也能代用 不然很快會到達13度C 以為化霜已完成

解釋 :
那要看化霜電熱線 或是 化霜電熱管 兩種位置不一樣
化霜電熱線 是夾在冷凝管中間由上往下一直繞到兩側都有
化霜電熱管 是在冷凝管最下方用一鐵片隔開防止水滴以防破裂

此次是說化霜電熱線 如果貼住冷凝管就會離化霜電熱線很近 怕誤動作 所以要離遠一點
因有時結冰狀態整片冷凝管會不平均 如果結冰少的地方 溫度會先上升
一般電冰箱毛細管進入冷凍室後接大管做噴霧製冷狀態  而跟冷凝管的回管是在一起的 最保險做法是貼在那個地方最保險能完整化霜 因那邊冰會結最厚

如是化霜電熱管 正常只要貼於冷凝管最上方即可 也能貼於回管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霜定時器內部也是線圈(同步馬達),只是線細圈數高,又是工作在交流電,所以整體阻抗很高,工作電流很小 ...

多謝前輩指導,原來原理是這樣

這可是課本不會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