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GOS-620示波器CH1調整衰減 POSITION會變動

楼主(2017-07-26):
機型

VOLTS/DIV 調在5V

VOLTS/DIV 調在2V

VOLTS/DIV 調在1V

VOLTS/DIV 調在0.5V

0.5V跟調在5V時同位置
圖中有小變動是因為不小心調到中間的CAL鈕

正負8V 指針三用表量約7.8V(穩定沒變動)

目前測得VOLTS=5V 0.5V 50mV時調在正中央   CH1 POS電路中 Q105的C腳=2.6V

VOLTS=2V 0.2V 20mV時  CH1 POS電路中 Q105的C腳=2.5V不到  POSITION往下掉約1格多

VOLTS=1V 0.1V 10mV時  CH1 POS電路中 Q105的C腳=2.2V  POSITION往下掉約3格

VOLTS=5mV 時掉太多了 已經調不回中間 (電壓沒量)

從垂直旋鈕部分電路看
S102-2 正是5V 0.5V 50mV並在一起 2V 0.2V 20mV並在一起  1V 0.1V 10mV並在一起
5mV單獨一路

原本想湊和著用也還OK  但是5mV完全調不到中間(或以上) 就覺得想把它修復
無奈能力不及 毫無進展
CH1 和CH2電路幾乎是對稱的 兩邊互相比對
目前只有CH1 POS 和CH2 POS 在 Q105(CH1)的 C極 和 Q205(CH2)的C極是有差異的
CH2狀況正常 POSITION調在中央 C極電壓約2.6V 調整衰減值 不影響C極電壓
因此線一直保持在原位
反觀 CH1在調整衰減值時 Q105 C極電壓會變動

以上測試 我把訊號源 調在GND (給訊號波形是對的 只是POSITION跑掉)

最後一張圖 S102-2和排阻 只是和故障現象 在組合上相同
看不出有甚麼實質關係
請版上前輩幫忙指導指導

网友A:
這個問題對類比示波器是常見的,不見得有故障損壞很可能只要適當的內部調整即可。

首先要先找到維修手冊或線路圖才能下手,忌諱內部亂調一通否則就得找神仙來調整與校正。
這個問題出在垂直輸入第一級緩衝放大的直流平衡稱 DC Balance 或 Step Balance,找到正確 VR 即可慢慢調整回來。

看附件線路圖第 3 頁 DC Input 那張圖中間有個 OPA U101 旁邊有個 VR101 標示為 DC BAL 就是了。
調整時從電壓高檔一檔一檔的降每一檔此 VR101 都要調一下,直到 mV 檔位直流位準水平線不會變動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對類比示波器是常見的,不見得有故障損壞很可能只要適當的內部調整即可。

首先要先找到維修手冊或 ...

謝謝您
到目前為止 我只針對個別零件特性測試(以為是有零件老化導致)
沒有動到任何電路板上的VR
晚點 按您說的調看看
在上來報告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對類比示波器是常見的,不見得有故障損壞很可能只要適當的內部調整即可。

首先要先找到維修手冊或 ...

DC BAL 就在面板上
我因為早就拆蓋了
所以直接先量VR的阻值
果然2個CHANNEL不一樣
按您的說明 調好後再量
VR101跟VR201是差不多的(之前不知是誰調了CH1的DC BAL)
感謝您
再請教您一個問題
像Q104 Q105 Q204 Q205 同為2SC535C 可以互換交叉測試嗎?
會影響原先校準的數值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 BAL 就在面板上
我因為早就拆蓋了
所以直接先量VR的阻值

所以說 DC Balance 已經調好了水平線不會上下晃動了?
DC BAL SVR 做在面板上不知是好是壞?這台原先可能就是碰到不懂 DC BAL 是什麼的人調過才會這樣,大部分的 SCOPE 都是做在內部要給有經驗的工程師才能調整的到。

Q104 Q105 作為差動放大使用,理論上要配對最好但實際上工廠生產同一批料件彼此不會差太多就直接用了。
Q104 Q105 作為非平衡轉平衡輸出如果沒問題就不要亂動,如果調換了會有可能增益與高頻響應都需要校正,
但只是暫時調換又沒有亂調是無妨的。

网友B:
你必須先找到武功祕笈

葵花寶典

欲練神功,必先自宮....

說錯是校准手冊

你需要的是校准手冊,而不是在那邊瞎調整

附上校准手冊

GW GOS-620&630 校准手冊.pdf

918.54 KB, 下載次數: 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說 DC Balance 已經調好了水平線不會上下晃動了?
DC BAL SVR 做在面板上不知是好是壞?這台原先可能 ...

謝謝您的說明
DC Balance已調整好了
剩下切換開關接觸問題和熱機後亮度變低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必須先找到武功祕笈

葵花寶典

感謝您的提點
還有提供校準秘笈
先好好拜讀再動手
算算也有30多年沒用示波器了
這次是碰巧有人拋出  _接手來回憶一下兒時光景
希望前輩們繼續不吝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說明
DC Balance已調整好了
剩下切換開關接觸問題和熱機後亮度變低問題

切換開關接觸不良的問題是日系示波器的通病,除非改用 TEK 專利的琴鍵式切換開關與鍍金接點才能擺脫此困擾。

如今消極的處理方式也只能噴噴接點復活劑。

熱機亮度變低的問題就比較難查了,只能在劣化時去量幾個工作點電壓看是否有明顯變化。
可能原因是管子幾組相關電源包含高壓與燈絲、Z 軸遮沒電路、甚至是管子本身老化。
利用局部強制散熱的方式也能找出某個區塊因熱度而變化,瞬冷劑噴罐是個好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換開關接觸不良的問題是日系示波器的通病,除非改用 TEK 專利的琴鍵式切換開關與鍍金接點才能擺脫此困 ...

現下是還能用
熱機5分鐘後 亮度幾乎在最大才有正常亮度(剛開機調在大約中央位置)
好像就不會繼續暗下去
反正閒來沒事 慢慢找 當作休閒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