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文章右上角"列印"功能只能列印100樓

楼主(2017-07-26):
版大您好 :

最近試了一下文章的列印功能
發現它限制於列出100篇回文量
超過100樓之後的回文都未列出
是否能修正一下 "列印" 功能的限制篇數
還是有其它原因 ?

例如下列這篇
總共是119篇討論
使用列印功能,就單純列出前100篇文
100樓之後的回文,在列印模式下自動消失了

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网友A:
這不是痞酷網才有這個問題,而是Discuz 本身的問題
http://bbsnew.netbig.com/thread-279209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痞酷網才有這個問題,而是Discuz 本身的問題
http://bbsnew.netbig.com/thread-2792098-1-1.html ...

之前有參加其它網站
也遇一樣的問題(同樣是Discuz系統價構的網站)
該撰寫版主可調高列印數量,解決了100篇的限制
所以才提問是否痞酷也能作這調整

謝謝wish大回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參加其它網站
也遇一樣的問題(同樣是Discuz系統價構的網站)
該撰寫版主可調高列印數量,解決了100篇 ...

這能讓管理者設定嗎?我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參加其它網站
也遇一樣的問題(同樣是Discuz系統價構的網站)
該撰寫版主可調高列印數量,解決了100篇 ...

我都還沒有去後台找設定,結果我們的魔大就幫我看過了,原來這沒辦法從後台設定,必須直接改程式,他就直接幫忙改到250頁了,請再試一下。
也謝謝魔大的幫忙,不過Discuz 為什麼要限制在100 篇就不知道是什麼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