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關於台電跳電時只有一台電腦重開機

楼主(2017-07-26):
各位大大大家好
想請問一下, 今天公司因附近不斷打雷, 台電就一直跳電, 只見電燈會閃一下, 我的UPS會叫一聲, 應該是有斷電了
但大部份的電腦並沒有重開機

但有一間辦公室有7台電腦, 有一台是全新的 i5-7500 電腦重開機, 其他超舊電腦都沒有重開機,
請問一下, 是否是電源供應器不良??還是也算正常現象??

電源供應器是 seed M14 80+
台電電源是 110V  AC

网友A:
以前我們公司也會這樣有幾台會有幾台不會
我猜是電源設計問題
大電容容量低
還是電腦耗電量大都是可能原因
當然也有可能電腦電源保護設計的關係
UPS有在線式應該能防止這種問題

网友B:
BIOS  中的相關設定檢查了沒!

网友C:
會不會是其他的電腦嚇傻了...

网友:
我想也是電源供應(設計不同)的問題

网友:
PSU 上應該都有 PSU 支援哪個版本吧, 先看一下,查一下 WIKI  !
另在BIOS中有無當復電時的處理方式:
1. 保持 Power off
2. 系統重新開機

現在的主機板都是2, 但有時可能重新設定跑掉了!

沒這麼複雜, 問題可能出意外的簡單!現在的 PSU 沒那麼肉咖!

网友D:
若都沒接UPS,
全新 i5-7500 電腦可能負載較高,台電瞬斷一下下就把電容裡的電用完了!
其他超舊電腦可能負載較低,電容裡的電還夠,就沒有重開機。

以後裝UPS或用NB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們公司也會這樣有幾台會有幾台不會
我猜是電源設計問題
大電容容量低

我是懷疑這顆power有問題, 最近新組的幾台同規格的電腦, 都用同樣的power, 沒這個狀況
只有這一台會, 搞不好, 真是power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  中的相關設定檢查了沒!

bios設定都一樣, 斷電後不會自動重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其他的電腦嚇傻了...

可能來不及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都沒接UPS,
全新 i5-7500 電腦可能負載較高,台電瞬斷一下下就把電容裡的電用完了!
其他超舊電腦可能負載 ...

前天問了最近新組的幾台同規格電腦, 都沒有這個情形發生
同辦公室也有一台, 沒有發生重開機

网友E:
這種問題,就當作是一般的突發事件就好了,不用鑽牛角尖

或許電腦是無辜的 !!!  問題在於電源輸入端 !!!

网友:
看起來蠻無解的問題,大概只能把兩台電腦電源交換
然後把電源線接上有開關的六孔延長線,然後瞬間切換開關
看狀況還會不會重現.

网友F:
大大好!
大大是否有自行測試UPS 是否正常?

如果自行拔市電插頭,是否會關機? 如果直接無電關機,UPS問題應該屬電池的問題很明顯!

另外再插回市電UPS是否會自行跳回市電充電(類似大大說的逼一聲)UPS面板會切換
如果不會切換應該也是UPS的問題較為明顯
大大您參考看看唷!

网友:
over spec 問題,無關對錯。很難論之。
再者,搞不好是跳掉的這台 power supply 比較好喔,因為它啟動保護了。

維持時間〈Hold Up Time〉的重要性
http://blog.fsp-group.com/tw/%E7 ... %E8%A6%81%E6%80%A7/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問題,就當作是一般的突發事件就好了,不用鑽牛角尖

或許電腦是無辜的 !!!  問題在於電源輸入端 !!!

使用者很介意, 又是全新, 全辦公室只有他的電腦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好!
大大是否有自行測試UPS 是否正常?

ups 啟動的速度很快, 應該不會有問題, 不過倒是可行的測試方式

网友(2017-09-03):
你的UPS是好的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使用者很介意, 又是全新, 全辦公室只有他的電腦重開機

你先確定有問題的那個地方, 電壓是不是偏低?
有可能原本就有壓降造成電壓偏低,
然後外部一個不穩定,就第一個先掛掉. ups還不到動作時間點。

解決方式,
1.在那邊掛台ups吧XD
2.加大電線線徑, 及迴路續接觸不良問題(很難)
3.加電容器升壓/穩壓
4.加7段式穩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確定有問題的那個地方, 電壓是不是偏低?
有可能原本就有壓降造成電壓偏低,
然後外部一個不穩定,就 ...

謝謝您的建議~~看使用單位要不要申請 UPS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