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3-571G 不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7-07-26):
各位大大好 我的這台筆電插上變壓器和電池 電源指示燈沒有亮

但用電表量了之後 發現19V有進去 接著量3V 5V基礎待測電壓 都顯示0V

接下來就不知道要從哪查了 煩請各位大大幫忙指導一下 謝謝!

如果還需要其他部分的放大圖 請跟我說  我會另外再補上來

主機板型號為LA-7912P rev.02

LA-7912P rev.02.pdf (1.49 MB, 下載次數: 215)

网友:
建議先從 48頁 PU5 開始查待機條件

网友:
也可從最前面隔離電路pq9+pq10 看公共點電壓有無過來,pq10的2邊電壓

网友:
這區塊有腐蝕或掉件嗎,也檢查一下

网友:
您好:此部
V3-571G在下修過,您先如jackchen681大大所言,p47  PQ9,PQ10 查修吧,
B+ 有電?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