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EH5171 吹風機電機不轉動

楼主(2017-07-27):
因不小心掉落地上導致電機不轉動,著機只有發熱線發熱,拆了機圖中紅圈那條是降壓電阻線嗎?條線是連接電機,用表量了那條線沒有阻值,線是開路導致電機不轉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記得以前拆過吹風機,馬達的電流是經過電阻絲的串聯切換來達成 轉速變動!!

网友:
降壓電阻線 ? 是啥玩意很好奇 !
用表量了那條線沒有阻值,線是開路導致電機不轉嗎 ?
電線沒阻值怎會開路 ?
建議先仔細查看所有接點有無因為摔落導致脫落或有裂錫情形

网友:
都無法看清線路走向 只問那條線 除非是專門修飛利浦EH5171 吹風機 不然會記甚麼色的線跑哪個位置
什麼色的線接哪邊的人 應該很少

最好能將 電熱絲組 整個拉出拍照 有接線的面 都要照 連開關位置一起都照

网友:
接點錫裂+1

网友A:
一般陽春型吹風機,線路原理大同小異,下圖是之前網路上抓下再稍微修改說明,來源處已不可考.
你說的那條應該是圖中TH1,如果確定就直接Pass過去,頂多就無微溫.

楼主:
已檢查電機整流管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陽春型吹風機,線路原理大同小異,下圖是之前網路上抓下再稍微修改說明,來源處已不可考.
你說的那條應該 ...

謝謝電路圖
查了近發熱線有個二極管BY550-600用二極擋量短路壞了,會否導致電機不轉動?
電路圖TH1電阻綫正常用表量會有阻值嗎?

网友B:
馬達不轉是卡住了還是摔壞了?量測馬達是否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達不轉是卡住了還是摔壞了?量測馬達是否有電壓

電機用表量過有阻值沒壞
只知有個二極管壞了

楼主:
原來細電熱綫斷綫壞了,導致電機不轉動,而二極管沒事
請問各位電熱綫可以修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陽春型吹風機,線路原理大同小異,下圖是之前網路上抓下再稍微修改說明,來源處已不可考.
你說的那條應該 ...

你好
查了發熱綫斷了綫,可以二條綫接駁一齊(圖中)這樣可以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查了發熱綫斷了綫,可以二條綫接駁一齊(圖中)這樣可以嗎?

扭緊一點也是可以撐著用!!

网友:
好厲害,可以拆成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緊一點也是可以撐著用!!

吹風機掉落地上導致發熱綫斷了,把斷了二條綫扭緊,著機沒事了,不過這樣不知可撐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吹風機掉落地上導致發熱綫斷了,把斷了二條綫扭緊,著機沒事了,不過這樣不知可撐多久 ...

不要再摔了,能用多久那就用多久,反正物盡其用不浪費.

网友:
所以是完修了!下次損壞觀察是否由纏繞處引起。

网友:
電熱絲,高溫時容易斷,很怕摔,鎢絲燈泡也一樣。

网友:
發熱絲如果扭在一起,轉折點阻抗會加大,溫度升高,發紅,危險,還會再斷,要用小銅管夾住。
一般發熱絲對於銜接點都有一定要求,用一段時間會斷,大部分都在轉折處。

网友:
上次我也是把斷掉的電熱絲兩端纏在一起,不要用太久還OK,但是用太久就會斷,也是斷在同一個位置,建議纏的地方不要太多,不然會更容易聚熱高溫,會更容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