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TUDER D730. CD PLAY 電源穩壓IC尋找

楼主(2017-07-28):
小弟有一台STUDER  D730. CD PLAY 電源故障,發現電源穩壓IC有問題!
請問各位前輩編號 : L4952E穩壓IC和 VARTA. NI - MH 3/V110H  3.6V  110mAh電池
要去哪裡買 ?

VARTA. NI - MH 3/V110H 3.6V 110mAh電池

VARTA. NI - MH 3/V110H  3.6V  110mAh電池

网友:
具有 Auto CUE 與 Remote Start 功能廣播級的好機器,以前有看過一些客戶用過穩定可靠且音質一流,值得花心思好好修理。

那個穩壓 IC 你的編號看錯還好有 PO 照片,應為 L4962E 才對,如果能確定的確是他壞這種冷門 IC 也只能從掏寶買了,或是可以接受內部牽腸掛肚的可以暫時改用市售常見的 DC 降壓模塊。
要買原先這種高品質 VARTA 不會漏液的充電電池很難找,但可以改成用可充電 2032 鋰電池與電池座且 PCB 接點距離不會差太多,電池電壓差不多充電電路不必修改,好買又便宜多年後再壞再更換也很快。

网友:
這論壇高手如雲所有零件幾乎都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