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各位前輩新手對M328晶體測試儀,及MESR-100的問題

楼主(2017-07-28):
請教大家我是新手,想添購新儀器,不知要先從哪一種入門,MESR-100在線量測,M328晶體管測試儀,兩種功能.運用,不甚了解,當然兩種一起買最好,但不知是否有重複浪費的問題,請大家給個意見?

网友:
一個是瑞士軍刀, 一個是法拉利, 會自己做就不用買, 開源或類似的, 不會做就全買

网友A:
專業維修者用 MESR-100 方便又快速,業餘玩家買 M328 晶體管測試儀樣樣功能都有唯獨不能 On Line ESR(但進階改裝版的也可以了),當然的專業維修者有收入營收來源用的到的設備都能買來生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業維修者用 MESR-100 方便又快速,業餘玩家買 M328 晶體管測試儀樣樣功能都有唯獨不能 On Line ESR(但進 ...

請問M328 晶體管測試儀,進階改裝版是加排針線路板,再接探針導線嗎?用起來差別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M328 晶體管測試儀,進階改裝版是加排針線路板,再接探針導線嗎?用起來差別如何? ...

是升級了韌體,某些非原生產廠家的韌體就支援 On Line ESR,但你要有燒錄工具與會操作如何更新韌體。
可以去找以前的晶體測試器討論帖,我相信我們這邊的相關資源是很齊全。

网友:
說說您目前有接觸 處理過的維修範圍大概在那一方面
會比較容易給您建議的
不然 再好的工具 沒有適用的場合 也是白白投資 就浪費了

网友B:
M328 可on line ESR有要辦團購嗎?可團購的話應該會賣得比MESR-100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升級了韌體,某些非原生產廠家的韌體就支援 On Line ESR,但你要有燒錄工具與會操作如何更新韌體。
可 ...

我沒燒錄工具,要如何分辨,買來的是有支援 On Line ESR,更新升級韌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M328 可on line ESR有要辦團購嗎?可團購的話應該會賣得比MESR-100還好吧!

好啊!要如何購買?

网友C:
雖然 M328 晶體測試器可以在版上直量電容 ESR ,但我個人不太見議這樣做。
M328 mcu I/O 腳最大只能承受 -0.5V to VCC+0.5V 的輸入電壓,直量電容,使用上不小心的話非常容易打壞它。

晶體測試器是一台多功能零件檢測器,是一台神奇又便宜的儀器。
直量 ESR 也有它很特性優秀的功能,套一句聯電退休的匿名痞酷網友說的一句話:"半導體元件都算是半永久元件,不太會壞"。再加上眾多網友的認知,"壞就先換電容"來看,線上直量電容 ESR 可以快速檢測電容有沒有壞。

當然,你也可以拿晶體測試器有直量電容功能的,去直量。這台網友有些 MCU 都會被打穿,有很大的機率都是量電容忘了放電。

网友:
我通通都有買,晶體管測試儀(兩種都買了)還買了一台熱風槍烤主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雖然 M328 晶體測試器可以在版上直量電容 ESR ,但我個人不太見議這樣做。
M328 mcu I/O 腳最大只能承受 -0 ...

幫jojoling大補充一下。
應該說,雖然 M328晶體測試器可以在版上直量電容ESR及容量,但是因為是附加功能,所以沒有做防護設計,實際使用時MCU非常容易被損壞,所以不太建議這樣做。

网友:
晶體測試儀有兩種,一種有外殼一種裸裝,功能都相同,兩種我都有買,個人是覺得購買其中任一台就可以了,建議有外殼比較方便,這兩種烏骨雞學姐都有出售。

网友A:
晶體測試器雖然可以經過升級改裝來擴充成 On Line ESR,需先升級韌體再增加電容電荷 ESD 保護元件才是完整方案。
但畢竟這都是業餘玩家的改裝目前還沒看到對岸有理想的完善版本,必須自行動手這對某些人有些門檻,所以我才說這是適合業餘人士來玩。

能夠 On Line ESR 的專用機也有很多型式共同的特點就是不怕直流電荷不用放電直接量取,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功能就是能夠直接讀取 ESR 與電容量雙顯示的機種,這款的貴很多但以維修時效來看還是適合專業人士投資。

更高級的也有,有數位 LCR 電橋與四線式輸入功能。

我個人是興趣愛好者,先買了 ESR Meter 再買了晶體測試器,最後還是又買了 LCR 數位電橋,雖然後面買的可以取代前面機種的功能,但實際使用每一台都有其用途與特點,所以還是建議都買吧!每一台都會用的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晶體測試器雖然可以經過升級改裝來擴充成 On Line ESR,需先升級韌體再增加電容電荷 ESD 保護元件才是完整 ...

大大你有買PEAK, 又開蓋子看看基本設計嗎
有興趣參考看看他怎樣設計切換電容量和ESR的測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大你有買PEAK, 又開蓋子看看基本設計嗎
有興趣參考看看他怎樣設計切換電容量和ESR的測量 ...

ESR70 我沒有買不過真的很想買,也沒有去研究她如何切換電容量和 ESR 的測量。

倒是有看到內部自動電容放電的設計。

電容電壓太高還是把自動放電的電路給打壞了,壞了繼電器、放電電阻與 MOS-FET 甚至主 MPU,所以即使你的 ESR 表有保護電路請千萬記得量電容前一定要先放電。

网友:
最近一台2014版的晶體測試器量到升壓電容沒有放電,啪一聲...嗯,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R70 我沒有買不過真的很想買,也沒有去研究她如何切換電容量和 ESR 的測量。

倒是有看到內部自動電容 ...

ESR7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tdbeHLUW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升級了韌體,某些非原生產廠家的韌體就支援 On Line ESR,但你要有燒錄工具與會操作如何更新韌體。
可 ...

拜讀了你的,測試儀升級進化,收穫良多,在網路上找到這款,採用直插元件,2017年版,請教你優缺點及實用性如何?謝謝!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6598743206#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體測試器雖然可以經過升級改裝來擴充成 On Line ESR,需先升級韌體再增加電容電荷 ESD 保護元件才是完整 ...

拜讀了你的,測試儀升級進化,收穫良多,在網路上找到這款,採用直插元件,2017年版,請教你優缺點及實用性如何?謝謝!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6598743206#inf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拜讀了你的,測試儀升級進化,收穫良多,在網路上找到這款,採用直插元件,2017年版,請教你優缺點及實用 ...

這款的新版晶體測試器優點,直接到掏寶買不含運才台幣兩百多元連自己焊接組裝工錢都不只,韌體、旋轉編碼器與測試接頭都有了不必另外改裝了。
缺點是,沒有搭配外殼使用上要小心電路板短路,還是沒有裝上保護元件量電解電容要小心,無法測量高於 4.5V 的 Zener Diode,還是沒有支援 3.7V 鋰電池的使用與充電(這點見人見智)。

网友A:
來說一下這段時間我的使用經驗,我用 ESR Meter 與電晶體測試器分別來量電解電容,還是 ESR Meter 使用上比較好用與正確。

雖然電晶體測試器比較厲害可以同時顯示電容量與 ESR 值不管是在正常測試模式或是低電壓輸出的 On Line ESR 模式都一樣,但是卻缺少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ESR 歸零的功能,雖然本機有自我測試校正功能還是無法抵補引線與測試夾的阻抗,實際使用上必須以一個已知極低 ESR 的電容器來比較自己在腦中作扣除的運算,這個阻抗約在一兩歐姆的範圍,所以電晶體測試器要量低 ESR 是比較劣勢解析度也差,畢竟這是電晶體測試器的附加功能就如其名拿來測試電晶體最好。

相對專用的 ESR Meter 就是專做這一件事,但是不同的 ESR Meter 之間還是存在測量差異,這跟測試的 100KHz 信號是方波還是正弦波有關,還有檢知電路的形式、是不是四線式測量有關。
數位 LCR 電橋如果能上 100KHz 也能來量 ESR 數值但是就無法線上測量了,其測量數值的可靠度更高於 ESR Meter。
如有儀器大廠出品的 LCR 電橋來校正比對是最好的,畢竟這才是真正的測量儀器,而前面幾種只是測量工具其數值也只能當參考用。

總結來說針對電解電容器的 ESR 數值準確性,LCR 電橋 > ESR Meter > 電晶體測試器。
所以業餘的買電晶體測試器、維修的買 ESR Meter、研發的買 LCR 電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的新版晶體測試器優點,直接到掏寶買不含運才台幣兩百多元連自己焊接組裝工錢都不只,韌體、旋轉編碼 ...

了解了非常感謝你的解析。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說一下這段時間我的使用經驗,我用 ESR Meter 與電晶體測試器分別來量電解電容,還是 ESR Meter 使用上比 ...

再請教你一個問題,esd保護,如果用兩組並聯,有較強嗎?

网友:
ESD 保護要好要用不同元件不同規格針對不同的電壓位準的來做旁路分流,保護元件越多保護的機率越高,
就跟買保險的道理一樣,即使已經買全很高額的保險當事人還是要從事極限運動,保險公司再怎麼有良心還是無法賠你一個完好的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拜讀了你的,測試儀升級進化,收穫良多,在網路上找到這款,採用直插元件,2017年版,請教你優缺點及實用 ...

沒看到說明有過壓保護,還是怕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看到說明有過壓保護,還是怕怕的

問與答有說沒保護,看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