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H87-PLUS 前USB3.0 19Pin接口針斷掉 如何拆卸?

楼主(2017-07-29):
如圖片,前USB3.0的針不慎斷掉
有試過在背面加錫後 用熱風槍將溫度調到最高(480度)來拆卸,但無法成功
有人能夠提供其他方式嗎? 還是說一定得動用錫爐才能拆卸更換?
畢竟我手上沒有錫爐 可能就更麻煩些了

网友:
可以用烙鐵加熱風槍試試看嗎?但是會比較忙一點(一手熱風槍,一手烙鐵,哪來的第三隻手拔pin?)

网友:
感覺先熔解每一個單一個銲點後
再一整坨銲錫覆蓋全部的銲點畫圈圈應該會掉下來

网友:
用烙鐵加熱單支針腳,再用尖嘴鉗一支一支的夾拆!!

网友:
本來只要拔取斷針補一隻就行了,現在已經拆的歪七扭八。照4樓前輩的做法就行了,用尖嘴鉗先夾住單針加熱錫點拔出,不難很容易的。加油!

网友:
一支一支慢慢拆了

网友A:
讓專業的來~

否則你將會搞爛PCB上的DIP穿孔焊點.....這功能就廢了

訊號腳位或許很好拆,GND焊點就會大面積散熱,沒有適當設備加熱拆焊
就會搞爛掉.....

网友:
看你烙鐵熟悉的程度(烙鐵好壞功能差很大)

#4樓方式+1   找個人幫你扶電路板+拿尖嘴鉗夾PIN 你拿烙鐵&焊錫

#8 a471大建議的 找專業一點的(不熟悉工具 搞爛的機會滿高的)

网友:
給您第二個方向,若自己用不在意外觀,接線拉出來焊在背後的焊點上,或前面用三用電表找看看有無共接點,
記得焊點塗點固定膠之類固定,省時省錢也減少弄壞板子的機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讓專業的來~

否則你將會搞爛PCB上的DIP穿孔焊點.....這功能就廢了

a471大這樣看來我想的方式是不是就是會搞爛的那一種?
我改天找一塊主板實驗看看~~如何搞爛主機板~~

网友:
GND有大面積銅箔鋪面散熱
焊點要採大功率烙鐵
加錫瞬間加熱,才熔的下來
背面同時用兩支TQ-95+刀頭試試
(可能要另外找一人幫忙夾接頭熔錫時拉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471大這樣看來我想的方式是不是就是會搞爛的那一種?
我改天找一塊主板實驗看看~~如何搞爛主機板~~

這是我練習時的經驗,這種操作要很小心。

楼主:
那個其實不是我弄得 原本送來就斷了  這片我還沒碰呢

网友:
先把錫點上的錫多少吸一點,再用熱風槍吹一吹就下來了

网友:
如果是我,不會去拆掉整個 USB3_12

我只拆掉斷針,補上 new pin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個其實不是我弄得 原本送來就斷了  這片我還沒碰呢

所以圖片是另一片,你不是烙鐵熱風槍都用上了嗎?還沒處理嗎

网友:
這個斷多少支就換多少支, 為甚要全部拆換 ?
拆卸方法如 4# 所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圖片是另一片,你不是烙鐵熱風槍都用上了嗎?還沒處理嗎

另外一片沒錯
當時弄到一圈的PAD都掉了還拔不起來 而且旁邊都黑了

我決定去買TQ 95 現在用仿的852D+熱風槍+烙鐵2合1的 似乎溫度不是很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