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風扇的搖擺電機更換引綫

楼主(2017-07-29):
圖中是風扇用的扇上下擺動電機,用220V輸入,因電綫內芯斷了要整條更換,
用圖中棄置天綫或下面黑色喇叭綫可以替代有問題嗎?
謝謝指教

网友A:
你說的是那風扇擺頭的同步馬達 那電流不大一般電線都能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是那風扇擺頭的同步馬達 那電流不大一般電線都能代替

你好
是風扇同步馬達
本來用電源線,因太粗不適合,所以用圖中天綫電線或喇叭線當作電源線替換,內裡芯綫和電源線有甚麼不同?

网友B:
你看看馬達的另外一面有沒有電器規格
應該0.x安培而已吧  220v搞不好0.1安培都不到
天線的應該是ok
如果像電腦的杜邦接頭那種線 就太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馬達的另外一面有沒有電器規格
應該0.x安培而已吧  220v搞不好0.1安培都不到
天線的應該是ok

馬達功率是4w,即是電流0.01A
因馬達原本條線看見印有可承受300v
用圖中天綫電綫替代不知是否可承受220v,若承受不到驚引致家居意外
所以來論壇問一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