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高手們- 一個漏水偵測器線路

楼主(2017-07-29):
各位好, 最近買了一個漏水警報器,
想知道它的原理, 拆開來有些零件看不出來,看起來是兩層板,
想請教各位前輩是否可以簡單畫出其線路? 感謝~!!

正面: IC1和IC2不曉得是甚麼元件

IC1的marking: 這個應該是LDO(8503)
不確定此文件是否正確:

背面:這是一顆三隻腳的電感,網路上說是增壓電感,通常給bu
zzer使用

整體:

商品網址:

型號是:EW12
廠商: ALLOSUN

中文翻作: 淹水警報器
英文有很多種: flood buzzer, electric water detector

※ PTT的網友有提到IC2可能是555震盪IC,
因為這個產品是如一般門鈴蜂鳴器的聲音(有一個鳴叫頻率)
想說這個方向是否正確?

※上面的Q1, Q2的marking是28S, 網路上查是一個PNP的BJT,
但量起來像是NPN, 想問有經驗的高手們, 這可能是甚麼情形? (直接在板上量不準?)

感謝各位~

因為不能貼連結, 也不能貼貼圖(試很久說我圖過大, 但才幾十KB)

我這邊貼我在PTT發問的位置:

///w ww.ptt.cc/bbs/Elect ronics/M.1501221761.A.BFD.ht ml//

麻煩各位大大連過去看看, 感激不盡!!

网友:
你自己如果是懂電路的話、為何不自己先畫看看、而不是伸手牌、別人也不是閒閒沒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商品網址直接貼出來就好
http://sea.taobao.com/item/en/38769030879.htm?spm=a1z3o.7406521.101.98.5fcf90 ...

推測 YKL痞友

因等級處於 電容 會員群組
所以沒有權限在文中貼出連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測 YKL痞友

因等級處於 電容 會員群組

電容可以貼圖

网友:
也對

小弟替他設想太多了

网友:
你的圖片是尺寸問題   不是容量問題
嘗試將圖片尺寸減小   利用修圖工具 或是縮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