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42吋電視 SQ4242 畫面怪異, 疊影, 變暗

楼主(2017-07-29):
家裡電視前陣子有幾天發生這個畫面, 關機一陣子後再開可以恢復

今天是真的死透了, 恢復不了, 請問這會是T con 的 AS15 的問題嗎?

我已將主板上主要轉電的幾顆電容換下,情況完全沒有改善

SQ4242故障狀況

SQ4242故障狀況

SQ4242邏輯板

SQ4242邏輯板

网友:
这种故障也怪电容引起?

AS15挂只会出现鬼影,造成影像彩色不对吧!

这种情况明显是屏挂了,可分别断开一边入屏排线,看另一边图像是否正常,
再作处理

网友:
面板掛了+1

楼主:
嘗試分別斷開T-con上左右兩半的排線, 斷開其中一邊只看到黑色畫面偶而伴隨一些雜訊

斷開另外一邊可以看到正常畫面加上白色的另一半, 請問我這樣要從哪邊再繼續查修下去呢?

我先去量一量t con上的一些排阻,  再麻煩各位前輩指教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嘗試分別斷開T-con上左右兩半的排線, 斷開其中一邊只看到黑色畫面偶而伴隨一些雜訊

斷開另外一邊可以看到 ...

应是左边挂了,右边正常。

用隔离法试试:
http://bbs.pigoo.com/thread-65028-1-1.html

不行就要请教修屏大师了哈!

网友:
不知你的面板是什么型号,

应象中有些面板可在边板第一个TAB输入端切断几组信号电压,就会好,
有的面板就不行哦!

网友:
可以先試試逼螺絲大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
至少我弄好二台跟您同機型的~
但是是用導熱矽膠墊片來壓迫
不過情況是一半黑屏~

不行再換換看那顆穩壓IC~
我記得有一篇文章是穩壓IC出問題~
結果就弄好一台benQ sh4241~~

网友:
我個人也比較推薦用導熱矽膠墊片處理

楼主:
其實我這台已經有半邊黑屏過,有一處ACF膠導電不良,用一點東西墊著+夾子處理掉了

這次我也有按壓過所有的ACF膠的地方,畫面狀況都沒有變化

昨天使用膠帶隔離大法時,畫面變得比較正常,但半邊還是覺得很暗

把排線拆下一看發現我不小心把T-con 80pin FFC排線用壞了,有些銅箔翹起

所以這台要暫時宣告暫停了,不過看起來隔離大法有可能是可以修復的

補充內容 (2017-7-30 01:34 PM):
我已經訂購排線,結果稍晚再更新上來,感謝各位前輩幫忙

网友:
厲害喔n_116|,有學到那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