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hone5 換面板總成無晝面請益

楼主(2017-07-29):
Iphone5 原面板畫面異常,自行購買面板更換後無晝面,在不關機的狀況下換回舊面板畫面又出來了

這是面板原先就異常了嗎?還是 ... ?

新面板排線

舊面板排線

換新面板無畫面

不關機的狀況下換回舊面板

网友A:
請問你商品購買來源=?

如果是對岸購買,買到故障品或是不合型號用的,機率很大!!!

网友B:
不關機的狀況下換回舊面板

這樣換好嗎

网友C:
搞不好說不訂買到假的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商品購買來源=?

如果是對岸購買,買到故障品或是不合型號用的,機率很大!!!  ...

Ultraman大,你好 ! 對岸購買沒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關機的狀況下換回舊面板

這樣換好嗎

BEER大 , 你好 ... 因換完新面板加後殼總成開機沒晝面以為後殼總成有問題 ... 結果換回舊面板才發現已經開機成功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好說不訂買到假的面板

專炸元件大,你好 ... 評價不錯 ... 應該不會買到假面板吧 ...

网友D:
我在左岸掏了二次寶刷卡花了大把銀子,
一次是 DSO 示波器,一次是萬用表,
等了好久才拿到貨,拆裝試機發現瘸是故障假貨,
經反映客服處理才能退費,但是刷卡手續費/匯差/來回順豐運費,卻要算到我頭上,
沒東西卻要付款近600元,心裡嘔得很,
呼籲痞友要買就參加論壇的團購或請學姐代購,不要自己去掏寶踩地雷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左岸掏了二次寶刷卡花了大把銀子,
一次是 DSO 示波器,一次是萬用表,
等了好久才拿到貨,拆裝試機發現瘸 ...

我也是覺得在淘寶買物品,
沒保障有時又得不償失,
買物品沒買到還一肚子氣,
跟學姐買,至少wish大也會過濾過,
比其他賣家都有保障(價格比市面賣的便宜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你好 ... 評價不錯 ... 應該不會買到假面板吧 ...

NO NO NO .. 你要改變看大陸淘寶的方式

你要去看~賣家的普評及負評,雖然有報復性評價,但是有很多事血淋淋的真實事件,要以這兩個當作依據

再來是假貨問題,iphone有高仿產品,外觀造型多依樣,有可能你是買到假iphon5用的面板總成,所以裝在正版的iphone5就不顯示了

网友:
我上次也自己換了iphone5面板,但是是請大陸朋友幫我買帶回的!
因為聽網路職業賣家說從大陸訂貨一批過來,一定會有一部分是壞的...

网友E:
已經拆下後面保護貼,對面賣家也不會給您更換
他有可能會告訴您您沒先測試拆下保護貼造成損壞所以不給您換.........

网友:
這很簡單啦...  因為接觸點有氧化. 經過你換來換去以後. 就被你摩擦清潔了接觸點, 所以 Iphone5 就工作正常了.

Iphone5 原面板畫面異常,..............原因是接觸不良.

自行購買面板更換後無晝面,.........原因是爛貨...

网友:
你在那邊買的幾乎都是山寨版本的....然後貨ˊ源的好壞源自於供應商... ...以及殺肉下來的IC好壞(夢到的, IC來源有30%以上不良,玻璃蓋板60%以上不良,FPC bonding不良....觸控ITO film也很多雷... ...)

同一款山寨手機在同店面能看到三種不同版本的面板(無聊陪同事逛街看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經拆下後面保護貼,對面賣家也不會給您更換
他有可能會告訴您您沒先測試拆下保護貼造成損壞所以不給您換.. ...

hen999大 , 你好 ! 買來就這樣,物品都還沒拆過 ... 商家說保固一年,再寄回去看看了 ...

楼主:
看了以上各位大大對對面面板的看法 ...

网友:
樓主您確定最早症狀是面板問題嗎,請您量一下主機板上面板排線插座出來的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