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牌 KB-1485 風扇(箱扇)j外網旋轉時會有異音

楼主(2017-07-30):
友情牌 KB-1485 風扇(箱扇),如開啟外網旋轉會出現異音,如改變風扇置放角度異音就消除了

拆風扇沒發現有地方被干涉到而產生異音,懷疑異音是來自外網的同步馬達,同步馬達好像是封死無法點油

請問前輩,像外網旋轉會有異音,改變某些擺設角度異音就會消失,除了更換同步馬達外,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問題嗎?

网友A:
同步馬達內
減速齒輪纔材質 , 有分金屬或塑料
不同場合選用上有分
金屬 - 時數耐用,有高溫度環境應用.
         缺點 : 運轉聲身大些 , 成本多一點
塑料特性就金屬齒輪的互補特性

同步馬達運轉久了
齒隙或齒軸孔磨耗公差變大
就有其它磨擦撞擊聲

打開減速齒輪
對齒輪上些黃油脂
可短暫消除間隙引起的運轉噪音
但拆/裝減速齒輪蓋時
要有 (工具 & 材料& 細心) 的組裝
不然會讓原況更糟

類似文參考 : 簡單構造電風扇修理.7/16更新

网友B:
同步馬達要換新的、很難修護完全、你發兩篇重複發文

网友C:
請勿重複發帖

网友A:
傍晚找了一部箱扇
將同步馬達 - 軸心&軸套 套接處
上一些"機油"  (1滴即可)
平放4Hr 讓油滲進去
目前運轉聲音有變小
但能撐多久 , 未知 ?

网友D:
前面的同步馬達建議換新

引用 网友B:
同步馬達要換新的、很難修護完全、你發兩篇重複發文

引用 网友C:
請勿重複發帖

其實另一篇跟這篇型號不同 故障情形也不一樣

那一篇的發問
請問前輩:
馬達組裝時如何讓馬達前後軸心對齊,如沒對齊該如何校正讓其對齊?

馬達鎖好後用榔頭從前面馬達軸心敲一下 不要敲歪了傷到軸心 不要太大力把後殼敲破了

网友E:
這個不好拆,因為外殼是用沖壓固定,打開也是只能用暴力法
尤其有怪聲大多有實質磨損,除非您手上有多顆故障品可以拼裝,建議買顆新的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馬達內
減速齒輪纔材質 , 有分金屬或塑料
不同場合選用上有分

看來除了換新馬達或是忍耐異音外,別無他法了

有三台友情牌老風扇都有同步馬達異音的問題,
同步馬達異音似乎是友情牌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傍晚找了一部箱扇
將同步馬達 - 軸心&軸套 套接處
上一些"機油"  (1滴即可)

我有從軸心側點機油進去,感覺並沒甚麼改善
考慮是否要拆開同步馬達上黃油,怕上黃油後問題依舊,就放棄拆同步馬達的念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同步馬達建議換新

引用 网友B:

我下次再試著敲軸心看看
感謝前輩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不好拆,因為外殼是用沖壓固定,打開也是只能用暴力法
尤其有怪聲大多有實質磨損,除非您手上有多顆故 ...

拍賣上有在賣同步馬達,考慮買新品回來更換

同步馬達,有建議的品牌嗎? 或是該避開那些『地雷』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拍賣上有在賣同步馬達,考慮買新品回來更換

同步馬達,有建議的品牌嗎? 或是該避開那些『地雷』品? ...

建議
拿著舊品去附近電器行比對物品 找一下比較快 不比沒屋頂貴 因不用運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來除了換新馬達或是忍耐異音外,別無他法了

有三台友情牌老風扇都有同步馬達異音的問題,

有三台友情牌老風扇都有同步馬達異音的問題,
同步馬達異音似乎是友情牌的通病...

不是友情牌專利 是這同步馬達本身用久就會的問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拍賣上有在賣同步馬達,考慮買新品回來更換

同步馬達,有建議的品牌嗎? 或是該避開那些『地雷』品? ...

同步馬達
要買同一品牌型號
要不然可能你會因為規格不符
而安裝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
拿著舊品去附近電器行比對物品 找一下比較快 不比沒屋頂貴 因不用運費

品牌型號是我現在碰到最大的問題,擔心買到地雷品
打算買兩個,運費攤下來,也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三台友情牌老風扇都有同步馬達異音的問題,
同步馬達異音似乎是友情牌的通病...

友情牌的同步馬達,經不起長時間固定角度的操,很容易就會產生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步馬達
要買同一品牌型號
要不然可能你會因為規格不符

拍賣做功課後,同步馬達只要電壓、直徑。螺絲孔位、以及固定方式相同,應該就可直上

我現在就是要避開又情牌所用同步馬達的品牌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