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語幾多事?

楼主(2017-07-30):
台語其實很優美的、很有意境, 不信,看看:

老婆叫家後,又名牽手, 也可叫 "水母"
相對於國語,台語有八音階,有些真的聽起來很好聰!

這幾年來, 台語好像被遺忘了。我讀小學時說台語要被罰的

想請教一下:

1. 你會說台語嗎? 是主要語言,還是只在特定場合如家中和老人家溝通時才用

网友:
罵人及問候人家長輩的時候很好用!
平常講話以國語為主 部分穿插台語輔助形容
跟70歲以上的老人說話 大部分都是台語 國語根本不通

楼主:
一些經典台語歌,用國語來唱, 就完全沒那種味道,不信你可試試用國語來唱陳小雲的 "舞女", 就會覺得不倫不類!

网友A:
從前阿公家人在家裡都說台語,自然會說比較「老派的台語」。
像是風頭風尾...不過,現在還是聽不懂是說左邊還是右邊。

网友:
左邊 - ㄉㄜ\(倒-台語) 柄
右邊 - 正(台語)\ 柄

网友:
  算會, 是母語. 由於出生地的關係, 幼年時期母語較接近對岸的閩南沿海的廈門話.

  遷本島後, 與當地人及媒體臺語交流下, 漸漸本土化了.

  與人對話時, 會試探、判斷該人士會否說臺語.

  有時候能用共同語言溝通, 處理事情可事半功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從前阿公家人在家裡都說台語,自然會說比較「老派的台語」。
像是風頭風尾...不過,現在還是聽不懂是說左邊 ...

  右邊: 正爿 | 正旁 (chiàⁿ-pêng)、 正手旁(chiàⁿ-chhiú-pêng)皆有人說.

  左邊: 倒爿 | 倒旁 (tò-pêng)、倒手旁(tò-chhiú-pêng), 同上述規則.

  要分不算難, 相傳古時多數人的慣用手為右手, 故以右側視為正側. 右為正、左為反(倒). 不只臺語如此, 客語的右手唸 "正手".

  僅供參考, 願瞧得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右邊: 正爿 | 正旁 (chiàⁿ-pêng)、 正手旁(chiàⁿ-chhiú-pêng)皆有人說.

  左邊: 倒爿 | 倒旁 ( ...

那個p是否該改為b?

网友D:
新聞有報導:FUCK的台語是口語詞,用這個字罵人,法官裁定不罰。如果用英語罵呢?

网友:
我也會台語~ 平常也是說國語~~ 反正就見人說台語就說台語  遇到國語就說國語^^

兩個都會通~~ 但是英文就不通了  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個p是否該改為b?

  咱當初閱讀他人的 "臺羅拼音", 也有 scottwang 君的疑惑. 後來發現部分拼音符號與 "英語 (KK) 音標"、"通用拼音"、"漢語拼音" 拼寫不太一樣, 亦採用 "國際音標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IPA)".

  聲母  雙唇音 (音)、塞音 (不送氣), 如: 邊 (pian), 相似注音聲母的 "ㄅ",
  聲母 [pʰ] 雙唇音 (音)、塞音 (氣), 如: 波 (pho), 相似注音聲母的 "ㄆ",

  聲母 {b} 雙唇音 (音)、塞音 (不送氣), 如: 無 (bô), 讀 "ㆠ (雙唇只輕微接觸, 破裂音微弱, 濁音化的注音聲母 'ㄅ')".

  若有興趣, 可以參閱 "部編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使用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聞有報導:FUCK的台語是口語詞,用這個字罵人,法官裁定不罰。如果用英語罵呢? ...

我想到,說 "法克" 或 FUCK 應該沒事吧, 只要不指明對象, 例如 "FUCK U"

對了, 那個幹字呢? 也算是口語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當初閱讀他人的 "臺羅拼音", 也有 scottwang 君的疑惑. 後來發現部分拼音符號與 "英語 (KK) 音標"、" ...

那你當初學習一定也很辛苦了,某些字的話,中英發音不同, 不知當初的編撰者是基於什麼原因,沒有把中英類似的音,能用的先用,沒有相配的音,再來借宮或者加字作組合, 我以前就知道羅馬拼音有一些問題存在,所以一直不想去用,但沒想到是這樣,感覺上不應該發生的問題卻發生, 像倚天輸入法就是將中英發音能搭配的字先用,沒有相配的字再用其它的或符號代替, 這樣我在使用倚天輸入法做中英輸入時切換非常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右邊: 正爿 | 正旁 (chiàⁿ-pêng)、 正手旁(chiàⁿ-chhiú-pêng)皆有人說.

  左邊: 倒爿 | 倒旁 ( ...

那「風頭餅」「風尾餅」是怎麼解釋?
有問過家人,但還是霧裡看花。
這詞經常用在說明道路如何走。

网友:
泰山跳愛河...台語國語傻傻分不清

网友:
台灣地區稱閩南話為河洛話,即從今天河南的黃河一帶帶來之意,是古代中原國語。河洛人現在叫客家人,是從中原遷徙到南方,是中原民族在南方的一個分支。在華南東南的方言裡,還保存了中國博大精深的古言音因素。學唐的日本人的話也殘留了一些河洛語音,所以中國各個地方的方言裡,都能找到與日本發音相似的音素,特別是閩南,還有江西廣東廣西湖南(從中原南遷)等等。

日本發音是最為完整地保存了中國的古音的,此外,韓語也有很多地方與閩南語發音相似。

屬於漢語族閩語支閩南語的泉漳片,其發音與福建之厦門話與漳州話最為接近。

歷史:八姓入閩和衣冠南渡
早期:秦滅六國後,始皇派屠睢攻打越人。為便於為運送征服嶺南所需之軍隊和物資,命史祿修靈渠。為揭嶺長,屯兵南海郡揭陽,其兵士多為宋魏降卒。首先帶來了源自於商語的宋魏地區語言。

泉州話的形成:
因漢末三國時代,吳國入閩設立建安郡,使福建地區除原有百越土著民族的語言以外,另外也帶來了一部分的吳越楚地漢語語言。但漢族大規模入閩則是始於永嘉之亂,福建的泉州晉江等流域一帶有中原的衣冠八族(詹林黃陳鄭邱何胡)避難到此,帶來了當時的古漢語。(例:有身、新婦、斟酌、鼎、箸、失禮),初步形成了日後的泉州話。由於晉室南遷,大批北方漢人入閩,而帶來了上古音(3世紀時中原的語言),為白話音主要的來源,早於文讀音。

漳州話的形成:
唐高宗儀鳳年間(約677年),陳政、陳元光父子帶兵入閩平亂,進而屯墾閩南漳州。唐僖宗中和年間(885年),王潮、王審知兄弟又帶軍隊入閩平黃巢之亂。此兩次軍事行動所伴隨的移民, 帶來了7世紀時中原之中古音,經過演變後形成了所謂的漳州腔之基礎。

同時也說明了現在的北京話和國語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
現在的南方話和古代話變化得不是很大,但是在北方,自北宋亡以後,語音變化很大。以北京話為例:公元936年,石敬瑭把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幽州地區從此脫離中原漢族的統治,歷經遼金元,北京話既和當地少數民族語言(主要是阿爾泰語系的語言)不斷產生交流,也和各地的漢語方言有頻繁的接觸,一千多年來,北京話就是始終處在這種十分開放的環境之中的。現代的北京話和漢語其他方言比較,語音結構最簡單,保留的古音成分最少,可以說是發展最迅速的漢語方言。

這也是南方諸語言讀唐詩宋詞比國語更壓韻更親切的根本原因。不光是語言還有南音(台灣稱南管音樂),是隋唐古樂,中國的音樂活化石,被滿清康熙皇帝譽為御前清音。滿清為滅〞明鄭〞漢民族意識將唐朝時期的中原話稱為閩南語,自此閩南語形成。

由此看來,古時候的官話演變的過程大概是:秦漢時期用的是關中話,後來五胡亂華,漢政權南遷,金陵音也就成了正統官話。後隋唐統一中國,定都長安,此時就出現了長安音和金陵音南北兩大正統音系。唐末,中國又出現混亂,大量中原居民南遷,北宋定都開封,開封音就成為宋元明所稱“宋音”、“中州音”。後來南宋南遷杭州,大量的中原人又南遷至杭州、南京、揚州等地,與當地吳語融合出現了“下江官話”(江淮官話)。後來明朝趕走蒙古人,朱棣遷都北京,也一直用“下江官話”官話做為正統官話,即明朝的北京話。然後滿清攻佔北京,學說明朝的官話,此時他們口中的漢語,已經完全喪失了入聲,並且有了翹舌和兒化音。最後被定為滿清官話,也是現在國語的基礎。

閩南語 粵語 客家話是古語 為何會有此荒唐之說?
西周 西漢 唐朝國語(官話)是長安話
東周 東漢 魏晉是洛陽話
南朝 明朝是南京話 遼金 元朝 清朝是北京話 五代 兩宋是開封話
可是有些人卻說閩南語是商語 粵語是周語 客家是兩漢語
另一版本說閩南語是唐音 粵語是五代音 客家是宋音
想了解該謠言的出處為何
更新: 所以吳語 湘語間跟官話距離較近囉?

六朝-唐代是閩語成立的主要時期。唐末和南宋的移民似乎對閩語的影響不如六朝移民的影響那麼大,因為閩語保留了許多唐代以前上古漢語的特徵。

周朝時使用之語言可能為現代粵語之前身。而史學家普遍同意,粵語的歷史發展,自秦朝時期至現今,至少已經歷了約2,200多年的時間。粵語完整保留了中古漢語的六種輔音韻尾。粵語沒有混合入聲,可以認為粵語中保留的古漢語成分要早於吳語,但晚於閩語,大約對應隋唐時期的中古漢語。
客家話繼承了較多古漢語的特性,如完整的入聲韻尾。一般認為,客家話和後期中古漢語(唐宋二代為準)之間的承襲關係較為明顯。用客家話朗誦中古漢語的作品,如唐詩、宋詞,韻律方面比官話、普通話要吻合得多。

客家話應該是周朝的官話~用客家話念詩經或西周的詩歌都非常符合平仄和押韻~也就後世漢語和唐朝官話都與客家話脫離不了干係~反之廣東話和閩南話保留古漢語的韻腳比較少~估計和地方語言有所演進~所以說三種話都和中原古漢語有關~尤其是客家話。日、韓兩國在唐朝有大量的留學生到長安學習漢語;越南早在漢朝,就持續受漢語影響,客家語既與日、韓及越南漢語音最相似,可證明客家語在唐朝也是主要官話

西北大學文學院語言學教授王軍虎:要說唐代的官方語言,廣東這一代方言保留唐代的成分更多一些,而西安話從古到今發展演變非常大,不能說長安話就是唐代的普通話。

有一點頭暈... 其實很簡單. 要知道你是不是純正的漢族人.只要看你的那裡. 有沒有多一片就知道了! 別想歪了. 是小腳趾的左邊. 會多出一塊趾甲.

從山西、陝西,經中原,到東南,明朝時期的移民方向,和瓣狀甲人群分布有一定的規律性重合。我們推測瓣狀甲這種遺傳性狀可能是5000年前華夏民族就有的一個生理性狀,也有可能是其他民族相互融合而成,但要想歸根到哪個民族所特有的,就很難去考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風頭餅」「風尾餅」是怎麼解釋?
有問過家人,但還是霧裡看花。
這詞經常用在說明道路如何走。

  或許怹們是說 "風頭爿 | 風頭旁 (hong-thâu-pêng)"、"風尾爿 | 風尾旁 (hong-bóe-pêng)".

  風頭是指上風處 (風源側)、相對即是下風處 (風吹側). 這要依說話者當地當時或指常態的風向而定.

  如吹南風 (由南向北吹), 風頭爿是指南邊, 風尾爿即是北邊. 依此類推.

  若是道路走向, 那也或許指該路網常吹的風向充作指標而言.

  供參考. 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許怹們是說 "風頭爿 | 風頭旁 (hong-thâu-pêng)"、"風尾爿 | 風尾旁 (hong-bóe-pêng)".

  風頭 ...

就是這個,
依照風向來報路...所以我才會說這是老派的說法。

网友E:
現代年輕人會台語的不多了 !!

會講的也都是 國語式 的 台語 ~

聽起就是怪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現代年輕人會台語的不多了 !!

會講的也都是 國語式 的 台語 ~

通常年輕人把台語當作罵人吵架時的工具或是口頭禪,其實是玷汙了閩南語之美。

网友:
有時候跟老輩人問東西或聊天的時候
最難理解的是碰到台語+日語或台語+"專有名詞"
想問又不好打斷他 只好自己慢慢猜 (就算問了他也解釋不了)
(像是汽車保險桿 水龍頭紙洩帶...)

网友E:
某台本土電視劇說的台詞 ~

[要不然你給我搜身]

直接翻台語 [搜身] = ㄒ一ㄡ ㄒ一ㄣ  ???

某電台女主持人說 :

人死後會變成 [花]  ??

這是在說...... 什麼 ??

你猜到了嗎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某台本土電視劇說的台詞 ~

[要不然你給我搜身]

積非成是,說不定以後搜身就多了這個怪用法
不知道的人第一次看到這樣念就會認定應該是這樣

人死後變成花?   灰 嗎?
還是指火熄滅的  會花 ?
這太難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積非成是,說不定以後搜身就多了這個怪用法
不知道的人第一次看到這樣念就會認定應該是這樣

現在連 電視 , 電台 講的台語都是 [國語台灣] ~

而且都是用 LINE ~ line 來 line 去的 !

連國字也錯的一堆 , 更不用說講台語 !!

人死後變成花?   灰 嗎?  直接台語接國語 , 就成這樣子 !!

我真想問她是什麼 [花] ,  看來是 骨頭[花] ~

考一下台語 : 拿套子套兔子 你唸看看~

順便問一下 : 彈簧  , 台語怎唸 ??

應該很多人不會唸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現在連 電視 , 電台 講的台語都是 [國語台灣] ~

而且都是用 LINE ~ line 來 line 去的 !

彈簧--- 台語-----更ㄚ線n_133|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彈簧--- 台語-----更ㄚ線

ㄍㄩㄥ, ㄚ

有點像是[弓] 的發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ㄍㄩㄥ, ㄚ

有點像是[弓] 的發音

更ㄚ...ㄍㄩㄥ, ㄚ...應該指同一個(我不會台語字)...
念出來的感覺.....就好像是....硬撐的意思(台語)

网友H:
台語還有 北部腔 南部腔 海口腔
海口腔還有 海線(大甲 清水 沙鹿 龍井..)和鹿港的差異
我從小講的是海線的海口腔
記得屏東某地區也是講海口腔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台語還有 北部腔 南部腔 海口腔
海口腔還有 海線(大甲 清水 沙鹿 龍井..)和鹿港的差異
我從小講的是海線的 ...

其實說什麼腔 ~ 我認為還好 !

重點是很多都是 [國語, 台灣]

有很多的國語是不能直接翻台語的

那會鬧笑話的 :

例: [那個人的名字很難叫]

你要是直接翻, 又台語接國語 ~

可會出糗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更ㄚ...ㄍㄩㄥ, ㄚ...應該指同一個(我不會台語字)...
念出來的感覺.....就好像是....硬撐的意思(台語) ...

類似 [弓] 有彈性的意思 !!

我是宜蘭人 , 很多人說有宜蘭腔

像特有的一些東西, 說法會有不一樣 !!

例如 : 湯匙  ,  打哈欠 , 棉被 , 盤子 等等 ...

我認為有的不是腔調的問題 !

台語有8 音 , 所以有些會分的很細

但到最後很多人都混淆了 !!

例如: 蛋 , 卵    台語有分嗎 ??

事實上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