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3-371-58MP 過電有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7-07-30):
大家晚安,這一台筆電剛好今年一月過保,只好拆開來看看是否會撿到軟的
很少使用,今天要用的時候,發現按電源鍵完全無反應,以為是電池沒電了就讓他充電,由橘燈轉藍燈充飽後,依舊不能開機。

我做過的努力
1.把變壓器拔掉,用針戳背板的斷電孔(SW2),約十秒,然後插上變壓器,會自己開機。
但是只要關機之後,按開關依舊無反應,只能拔掉變壓器,按斷電孔十秒,插上變壓器,自動開機。

2.後來我去官網,搜尋V3-371,將原本的BIOS 1.12升級為最新的1.32,有顯示完成更新。
但是更新後,連斷電孔按十秒差變壓器,也都不會開機了。

3.把電池拔掉,直接插變壓器,按開機也不會開機。

4.搜尋版上文章,V3只有571版,沒有371版本,而且目視元件都沒有爆掉,請教高手

差變壓器會亮燈

差變壓器會亮燈

主機板全貌

主機板全貌

部分元件近拍

部分元件近拍

部分元件近拍

部分元件近拍

网友A:
這台有CMOS電池嗎 還是內建在電池裡
既然是刷BIOS後不開機 當然是將BIOS拆下來重刷 或先把電池跟主板斷電一分鐘以上
一開始電池沒電充完電 有單獨用電池可開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有CMOS電池嗎 還是內建在電池裡
既然是刷BIOS後不開機 當然是將BIOS拆下來重刷 或先把電池跟主板斷電一 ...

謝謝獅子魚大大
外觀看起來沒有CMOS水銀電池,有單純接電池開機,也完全不會動。

拆BIOS下來刷可能超過小弟能力了,目前網路上問店家,說這樣有過電不開機修復約$3100  T_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外觀看起來沒有CMOS水銀電池,有單純接電池開機,也完全不會動。

那可能那顆電池已經損壞 可先測量電池跟主機板連接的接點電壓正不正常  或將電池先拆掉 再接電源看可不可以開機
BIOS重燒可徵求版上有在做維修的大大 價錢先跟對方談好
你板子有整塊拆下來嗎 CMOS電池應該在另一面
如果不敢拆我會建議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那顆電池已經損壞 可先測量電池跟主機板連接的接點電壓正不正常  或將電池先拆掉 再接電源看可不可 ...

謝謝熱心回覆,板子跟您貼的照片一模一樣
CMOS電池拆掉10分鐘後裝回
1.電池排線拔掉,單純接變壓器→按開機鈕無反應
2.電池排線接回,不接變壓器→按開機鈕無反應
3.電池排線接回,接變壓器→會亮充電充飽藍燈,但按開機鈕依舊無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熱心回覆,板子跟您貼的照片一模一樣
CMOS電池拆掉10分鐘後裝回
1.電池排線拔掉,單純接變壓器→按開 ...

刷完BIOS後變不開機 就先找人幫你拆下BIOS重新燒 維修價格就如同我上面說的
我相信版上很多大大都很願意幫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