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PWM控制暴力風扇(伺服器風扇)疑問

楼主(2017-07-30):
各位大大好,小弟第一次發文,如有錯誤請提醒,謝謝
小弟我依照下圖接線,一般風扇很正常可以調得很慢,但是暴力風扇就...斷斷續續的加速..很難形容
請各位大大給點知識及意見,為什麼暴力風扇會這樣斷斷續續的呢??
我該如何修正此問題?
在此先謝謝各位了,感恩^^

PS.原本想附上影片的,但我沒有權限用URL... 還請各位教一下QQ
目前只能用圖片請各位打網址了
右邊是暴力風扇,開聲音聽會很明顯斷斷續續的

网友A:
風扇規格?可能在低轉速時,其能力(電流)無法啟動此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規格?可能在低轉速時,其能力(電流)無法啟動此風扇.

12V 1.82A
這是伺服器上拆下來的,至少也會有兩種轉速
一般狀況跟急速運轉
但我怎麼調都只有急速是比較正常的感覺
其他速度就會忽快忽慢
電流不夠...那我接上電源供應器就會正常了嗎??
因為測試我是用電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 1.82A
這是伺服器上拆下來的,至少也會有兩種轉速
一般狀況跟急速運轉

在使用電晶體當驅動時,根據其datasheet;當需高輸出電流值時,因其Hfe會呈下降趨勢,故輸入電流Ib需足夠大,才能滿足高輸出電流,亦即電路中的驅動晶體的B極限流電阻,需適當調小.

网友:
或改用N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電晶體當驅動時,根據其datasheet;當需高輸出電流值時,因其Hfe會呈下降趨勢,故輸入電流Ib需足夠大, ...

好的,謝謝你的建議
我回家測試看看^^

楼主:
好喔  謝謝你
我先調電阻看看,不行就去買來試試

网友B:
台達的風扇要從PWM腳控制  用1KHZ就可以  然後要PWM  脈衝寬度調變   不要搞調頻或調幅的

网友C:
組合達靈頓提升hfe看看

网友D:
網址可以變通一下, 例如,
h_ttp://bbs.pigoo.com/thread-65242-1-1.html
幫忙的人就減一個字符
幫忙的意願高了很多個檔次
求助的人展現最大的誠意開動了腦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電晶體當驅動時,根據其datasheet;當需高輸出電流值時,因其Hfe會呈下降趨勢,故輸入電流Ib需足夠大, ...

我電阻拔掉及用電源供應器還是一樣的狀況
是否可以排除電流不足的問題呢??
謝謝你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達的風扇要從PWM腳控制  用1KHZ就可以  然後要PWM  脈衝寬度調變   不要搞調頻或調幅的 ...

其實我蠻想用主機板控制風扇的方式
但一直找不到資料,幾乎都類似電源控制的方式
試過3pin跟4pin的風扇
就3pin來說,正負就兩條了
另一條就是接我做的電路圖
怎麼接都沒有反應
不知道方不方便給個方向??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組合達靈頓提升hfe看看

去掉電阻+直接用電源供應器也是嗎??
謝謝你撥空回答

网友B:
這種風扇很聰明 而且是分階段啟動的
裡面似乎有MCU控制
電壓不足 不轉
電壓OK  但是運轉時一旦電壓下降也是不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址可以變通一下, 例如,
h_ttp://bbs.pigoo.com/thread-65242-1-1.html
幫忙的人就減一個字符

謝謝你
我用youtube的一直不行
我會繼續嘗試
不知道怎麼判定為URL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風扇很聰明 而且是分階段啟動的
裡面似乎有MCU控制
電壓不足 不轉

確實,一開始想用電壓控制
但就如同你說的,低一點點直接罷工
所以才會弄個PWM試試看  哈哈哈
PS.PWM控制電壓會變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V 1.82A
這是伺服器上拆下來的,至少也會有兩種轉速
一般狀況跟急速運轉

風扇上是寫12V 0.7W??

555查一下specs,是用頻率控制轉速而非電壓,
所以低轉速頻率自然就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風扇上是寫12V 0.7W??

555查一下specs,是用頻率控制轉速而非電壓,

型號沒有寫W的樣子,我回去拍照確認一下
其實低轉速還比較穩,
例如
90~100% 正常
40~89%   異常超明顯
10~39%   異常非常小或沒有異常
10%以下   停止

网友F:
你可以參考 下列 網址
DIY 溫控電路板(風扇)
http://www.ph84.idv.tw/vbb/showthread.php?t=297364

网友G:
每種風扇設計不同,不一定可以用調電壓或是直接從電源PWM,尤其這種暴力扇耗電比較大應該不能這樣控制轉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型號沒有寫W的樣子,我回去拍照確認一下
其實低轉速還比較穩,
例如

我是看你一樓貼的YouTube 圖,那個不是你的風扇?

我狗了一下,LM555產生的波形是這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參考 下列 網址
DIY 溫控電路板(風扇)
http://www.ph84.idv.tw/vbb/showthread.php?t=297364

謝謝你  我會試試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種風扇設計不同,不一定可以用調電壓或是直接從電源PWM,尤其這種暴力扇耗電比較大應該不能這樣控制轉速 ...

我想也是,但我找不到其他方式了  哈哈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看你一樓貼的YouTube 圖,那個不是你的風扇?

我狗了一下,LM555產生的波形是這樣的

我的風扇啦,當時不在身邊
是12V  1.82A
我知道555的波形

网友H:
有示波器嗎?
server風扇PWM約25K~50KHz左右
你PWM頻率先設定為25K左右試看看

切記,調的時候頻率不能變,否則一樣會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示波器嗎?
server風扇PWM約25K~50KHz左右
你PWM頻率先設定為25K左右試看看

我只是一般玩家,沒有示波器啦XD"
不過謝謝你喔  我用算的試試看^^

网友I:
請你在馬達的兩端並聯上一只10uF至100uF的電容,先前試過也是類似現在你遇到的狀況。推測是因為馬達內部的IC需要一定的啟動時間或者偵測磁場的IC斷電後就會重置,故送一個斷斷續續的電源進去他就無法正常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你在馬達的兩端並聯上一只10uF至100uF的電容,先前試過也是類似現在你遇到的狀況。推測是因為馬達內部的I ...

謝謝你啊,但小弟有點愚笨,馬達兩端並聯的意思是如圖這樣對吧??
那是否有要用有正負極之分的電容?
還是沒有正負極的??
再次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你在馬達的兩端並聯上一只10uF至100uF的電容,先前試過也是類似現在你遇到的狀況。推測是因為馬達內部的I ...

大大~  你的方法真的成功了,
我裝一個10u的有改善一點(如圖10u 耐壓25V),並聯2個改善很多  ((因為找不到10u以上的= ="
但並聯後電容溫度升超高,為什麼會這樣呀??  我電壓也才12V
10u以上的我只找的到有分正負極的電解電容,
可以用電解電容嗎??
謝謝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大~  你的方法真的成功了,
我裝一個10u的有改善一點(如圖10u 耐壓25V),並聯2個改善很多  ((因為找不 ...

首先,你圖片用的這種應該是鉭質電容,+++號那邊是正極
可以用SMD電容或是DIP電解電容就好,正端接power端,耐壓25V以上較佳

2.Server風扇不建議使用電壓控制方式來調壓
因為Server風扇不僅起動電流大,且部份會有啟動轉速跟工作轉速
當你操作在工作轉速時斷電,在復電風扇內部會切換成啟動轉速,也就是你看到會煞車斷斷續續
用電容來讓風扇的power變平滑或許可以避免這現象
但標準的做法還是使用PWM波形接到PWM控制pin,且須搭配對應範圍的PWM頻率25K~50K.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圖片用的這種應該是鉭質電容,+++號那邊是正極
可以用SMD電容或是DIP電解電容就好,正端接power端, ...

好的  非常感謝您
一開始我也想走正規的方式(PWM送到PWN控制PIN)
但就是沒用...
以3PIN來說  我就是PWM接腳直接接到PWM控制端
毫無作用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謝您
一開始我也想走正規的方式(PWM送到PWN控制PIN)
但就是沒用...

你是指只有3PIN的風扇?
3PIN只有fan tach就是轉速輸出的地方,4PIN才有PWM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指只有3PIN的風扇?
3PIN只有fan tach就是轉速輸出的地方,4PIN才有PWM

哦哦  原來如此
我也用過4PIN的測試
也是不行
不知道該怎麼接線耶
正負跟PWN  另一條要接什麼??
再次謝謝^^"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哦  原來如此
我也用過4PIN的測試
也是不行

正負直接接到12V
PWM接控制訊號,會有問題應該就是你PWM頻率太低,風扇全轉後,瞬間duty變low造成瞬間降速
另外的fan tach只是偵測轉速,不接不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負直接接到12V
PWM接控制訊號,會有問題應該就是你PWM頻率太低,風扇全轉後,瞬間duty變low造成瞬間降速

看來應該是頻率的問題了
謝謝你  我再去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