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hinkPad R61 無法開機, 開機瞬間掉電

楼主(2017-07-31):
最近在回收場撿了一台 ThinkPad R61, 外觀不會太差.

拿回來發現, 無CPU, 無RAM, 無電池, 無硬碟...

手邊只有 Intel T5500 可測 (FSB : 667MHz), 裝上,
拿變壓器上電後, 燈號會顯示 (還沒按Power), 但是約1秒就全斷電 (風扇也轉約1秒).

如果不裝 CPU 開機, 則會持續有電, 而且北橋/南僑/獨顯 都有溫度, 溫度上來風扇還會自轉.

是否因為拿了 T5500 無對應 FSB 問題, 還是哪裡跳保護電壓?
GM965 對應 533 and 800 FSB.

小測試了一下, 如果不裝 CPU, 從 U61 (BD4176KVT) 查, VCC5M 是 5V, 但是 VCC5B-DRV 則是 14.5V左右.
裝 CPU 也是一樣, 但是顯示 1 秒就沒了.

現在完全卡關, 也不知道找的方向是否正確...
超級新手求助!!

有找到點位圖, 不知有無幫助.

网友:
我聽過一位會員說這一台好像都是壞電容

楼主:
目測沒明顯發現燒焦或裂開的電容, 肉眼能分辨的電容都測過也沒發現明顯短路...

楼主:
結果呢...

網路買另一個 CPU, T8100...
插上, 直接開機.... 居然完全沒壞....

所以,
本來: T5500 (Merom, 2 Core, 1.66 GHz, 2 MB L2, 667 MHz FSB)
無法開機..

換成: T8100 (Penryn, 2 Core, 2.10 GHz, 3 MB L2, 800 MHz FSB)
可以正常開機...

判斷應該是 FSB 不支援, 造成哪裡跳保護??

另外, 拿 Penryn 裝在 設計給 Merom 的主機板上, 開機會有 "Thermal Sensing Error" 的錯誤訊息,
網路是說 Penryn 用數位溫度偵測, Merom 用類比..
更新客製化 BIOS 可解決.
Google: Middleton Bios 就可解決.

現在正在測試元件中.

网友:
R61是965晶片,所以並不支援T5500(945晶片)。
這台最大的問題在於顯卡易脱焊。

网友:
能夠找到點位圖,很厲害

网友A:
R61應該沒有顯卡門問題,T61才有。

楼主:
我這台是有獨顯的 (CPU座旁邊大晶片就是nVidia晶片), 也是 NVidia 140M, 所以應該也有顯卡門問題. 只是還沒發作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1應該沒有顯卡門問題,T61才有。

R61, T61 只要用第一版的 Nvidia 140M 的都有機會出現 BGA 錫裂問題。
R61, T61 使用內顯 (大陸稱為集成) 都不會出現顯卡門問題

其他請參考前輩的舊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382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