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電吃緊 離「限電準備」 僅差一步

楼主(2017-07-31):
大家要做好限電準備了,尤其是公司的 MIS 或有架站的朋友!

-- 轉貼部份內容 --
未來兩周,全台供電拉緊報!颱風重創和平電廠輸電鐵塔倒塌,130萬瓩供電能量無法配送至大台北,加上大潭、大林與通霄新機組最快下周才可點火試運轉,未來兩周全台供電吃緊。台電預估,8月3、4日(周四、五)供電將亮出今年首度的紅燈,本周最低備轉容量率將跌到僅2.12%、備轉容量僅剩75.8萬瓩,離「限電準備」50萬瓩的黑燈僅一步之遙。

對於和平電廠電塔倒塌,全台可能限電風險大增,經濟部今天開記者會,宣示將加強進行能源稽核。能源局將針對公共場所,限制室溫不得低於26度、冷氣不外洩等強制措施,但過去僅開勸導單令限期改善,不排除進行開罰。

-- 原址 --
電吃緊 離「限電準備」 僅差一步

网友A:
早上我看到這篇報導就把UPS 找出來準備了,原本我這台UPS 電池壞了就不換了,現在又要花錢買電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上我看到這篇報導就把UPS 找出來準備了,原本我這台UPS 電池壞了就不換了,現在又要花錢買電池了。 ...

老大英明, 該花的還是要花的,尤其台灣我想這種供電不好的情況可能好一陣子都無法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英明, 該花的還是要花的,尤其台灣我想這種供電不好的情況可能好一陣子都無法改善! ...

以前我們伺服器是有UPS 的,但是電池都是兩年之後就故障,新購電池又不便宜,後來我想一想其實放伺服器的工作室每年停電的次數非常少,索性就不裝UPS 了,現在又得買新電池來撐一陣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們伺服器是有UPS 的,但是電池都是兩年之後就故障,新購電池又不便宜,後來我想一想其實放伺服器的 ...

也許用汽機車電瓶會撐得比較久,定期加水放電...
再生電池也不錯

网友B:
撇開
大容量大型UPS不談

小型UPS
本身設計就只能維持斷電時的關機作業動力
雖然
使用者有時會自行外加大電池
但加掛的電池,非原本設計,未考慮熱與線路溫度問題
內部線路設計與散熱並不耐大容量電池的長時間放電
這有些許風險存在

要長時間使用備份的化學電力
應該要選用電力銀行那類的
(深循環鋰電池逆變併網供電系統,但......這成本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撇開
大容量大型UPS不談

請問 什麼是 "深循環鋰電池逆變併網供電系統"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 什麼是 "深循環鋰電池逆變併網供電系統" ??

深循環鋰電池逆變併網供電系統

採用深循環鋰電池跟併網型逆變器的供電系統

你家就是個人電站  想到可以自己用不靠台電   或是賣電給台電

网友D:
伺服器有做直流備援電池的嗎    這樣子少個升壓跟逆變效率比較好些

或是改用高壓直流供電好像也不錯   有的交換式電源可以供應直流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 什麼是 "深循環鋰電池逆變併網供電系統" ??

大概是「比較嚇人的名詞」 呵!

鋰電池比鉛酸有效電容量放電「較深」,鉛酸容易因放電電流變大,有效容量變小。(其實還有不少電,但只能小電流放)
「逆變」大概是「逆向變壓」簡寫,就是正向充電,逆向放電回電網,
但電網是交流,所以要透過變交流+變壓。

對比一般家用UPS只給末端供電設備,不回饋給電網。

网友:
柴油引擎發電機可以準備了

网友:
這一陣剛檢修完,三組可常時動力發電機待命中(天災可用)。
缺點油價不知會不會大漲。
颱風天北部沒啥事,台電卻瞬跳次數太多必事出有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伺服器有做直流備援電池的嗎    這樣子少個升壓跟逆變效率比較好些

或是改用高壓直流供電好像也不錯   有 ...

"伺服器有做直流備援電池的嗎"

有些商品
也很多博/碩士論文寫過這類研究文
但一樣是當UPS
不是拿來長時間運轉設備的

要持續長時間運轉,
要啟用備載發電的電力系統才較經濟
(電池成本是很大的因素)

下列是有上市的DC PSU商品
文章出處 : Are you in trouble with blackout PROTECT your system with Nipron Nonstop power supply!
商品影片介紹

電池內藏PC內

傳統外部型UPS Vs 電池內藏式PSU

自動關機系統接線方式
與功耗運作時間關係圖

在24小時連續操作的情況下與PC負載能力300W

傳統UPS(在線逆變器系統)成本結構圖

DC 不間斷PSU(典型系統)成本結構圖

傳統UPS(在線逆變器系統)效率

DC 不間斷PSU(代表系統)效率

傳統UPS(在線逆變器系統圖)

DC 不間斷PSU(典型系統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