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氣電線發熱?

楼主(2017-07-31):
小弟有台窗型冷氣(1萬BTU),只要開20-30分鐘後,插頭下面前段處電線就會溫熱,插頭摸起來比體溫再熱些,電線的中段摸起來還好(沒感到溫溫的,正常)
,電線上是寫16AWG,應該是1.31 mm2對吧?這台冷氣是1100W,配16AWG的電線是不是太細?小弟用游標卡尺量牆裡的內電線是直徑0.2公分(不含電線外皮),是不是2.0 mm2?? 牆內電線也完全不溫熱!怎麼只有冷氣電線前段靠近插頭3-4公分處有感到溫熱,和插頭本身也有溫溫的,小弟也有把插頭用砂紙磨過,還是溫溫的! 是不是3-4公分處的電線有斷1-2條或是那裏有氧化?如果把此處和插頭剪斷,再接上新的插頭,是不是能解決? 這台是15年的惠而浦窗型冷氣,110V,謝謝!
PS 已經換過新插座 ,20V! 冷氣插頭是銅!

補充內容 (2017-8-1 10:31 AM):
感謝各位前輩熱心回應,有些大大建議換新電線,有些大大建議換插頭就好,小弟就想知道這台1110W的冷氣,用16AWG(1.3 mm2)的電線是不是太太細?

補充內容 (2017-8-1 12:41 PM):
小弟已經確認牆內的電線是0.2公分=3.31 mm2=12AWG,難怪這開冷氣開後,牆內的線一點都不熱,完全正常!

网友A:
插頭跟近插頭電線溫溫的 應該是插頭接觸不良
關連到  插座  插座鎖電線的位置 插頭 三個地方

网友:
110V/10A很耗電,有專用迴路嗎?

网友B:
推測冷氣沒洗散熱不良或冷氣老舊~
造成電流增大~

插座換一下看看~
不然就是牆內電線查一下~
或是從電箱拉一條專線~
最好還是換一台220V的冷氣較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測冷氣沒洗散熱不良或冷氣老舊~
造成電流增大~

沒洗散熱? 您是指冷氣濾網拆掉後的散熱片吧? 散熱片小弟洗過,目前不怎麼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頭跟近插頭電線溫溫的 應該是插頭接觸不良
關連到  插座  插座鎖電線的位置 插頭 三個地方 ...

可是小弟有用搓刀和砂紙把插頭氧化的地方磨乾淨! 插頭是銅的

网友C:
有可能裡面的銅線有斷線

三用電表夾好頭尾,把電線折一折觀察電阻變化
指針式的反應比較好看出差異

网友:
小弟認為要換就要整條線換,10A換一般插頭久了怕會有脫落短路危險,除非用壓著端子,但覺得換了線會改善的情況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裡面的銅線有斷線

三用電表夾好頭尾,把電線折一折觀察電阻變化

版主您好
電線尾端是在冷氣機很裡面....要夾道尾端線 恐怕要把整台冷氣拆開
本來一開始小弟就準備要換整條電線,但電線尾端太裡面 要拆整台冷氣 所以才放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電線尾端是在冷氣機很裡面....要夾道尾端線 恐怕要把整台冷氣拆開
本來一開始小弟就準備要換整 ...

冷氣要落下來才能拆外殼嗎?

還有個方法,把線剪了
你再注意一下,從哪一段開始溫度比較熱,那就是那邊可能有斷線,最熱的點再拉十公分剪掉
去五金行買一個耐壓250V 20A的冷氣插頭替換

网友D:
一  先用鈎表測量冷氣運轉電流 (說不定已超過10A)
二  考慮是否把插座更新 (裡面的彈片也會氧化,鬆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氣要落下來才能拆外殼嗎?

還有個方法,把線剪了

版主您好
是的,要整台冷氣搬下來,然後整台拆開.
目前比較熱的地方是插頭下面3-4公分處,所以您要我從插頭開始到線材頭段15公分處,這段剪掉 對吧?
剛剛有別的大大說 換插頭後,怕時間久了會危險?
請問這台冷氣是10.5A, 買15A插頭不夠用嗎? 還是一定要20A?
請問125V不夠嗎?一定要250V?

PS 剛剛又加了幾張新照片

補充內容 (2017-8-1 05:19 PM):
有些大大建議換新電線,有些大大建議換插頭就好,小弟就想知道這台1110W的冷氣,用16AWG(1.3 mm2)的電線是不是太太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  先用鈎表測量冷氣運轉電流 (說不定已超過10A)
二  考慮是否把插座更新 (裡面的彈片也會氧化,鬆弛) ...

小弟再去買鈎表量量看!
小弟已經換過新的插座!

网友:
建議你直接換成這種插頭
記得要用壓接的

网友:
有無功率錶,先用功率錶測一下功率,可了解解實際用的電流!
咋, 沒, DIY 一個吧, 這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再去買鈎表量量看!
小弟已經換過新的插座!

一般窗型冷氣機把前面板取下,就可發現電源線導入處,是一個與冷排鎖在一起 的電器(箱)室。
移除固定電器(箱)室,螺絲。就可抽出電器(箱)室,更換電源線。

請您補一張正面,冷氣機把前面板取下照片。

网友:
建議您如同16樓  lkkseemi兄 所述 拆開冷氣面板,由控制板直接更換整條電源線

冷氣屬大電流自己更換插頭若沒接好(壓接端子也必須要有工具)有一定的風險

网友:
我可以教你一個最好的方法.... 最省錢的方法就是:

直接跳過插頭, 插座. 直接連接到裡面的電線. 只需要三個旋轉接線端.

网友:
電線上是寫16AWG,截面積是1.31 mm2,用游標卡尺量牆裡的內電線是直徑0.2公分(不含電線外皮),截面積不是2.0 mm2,應該是3.14159*1*1=3.14159mm2(圓面積=半徑x半徑x圓周率
圓周長=直徑x圓周率(3.14)
直徑=半徑x2
半徑=直徑 / 2( / =除)

网友:
http://www.rapidtables.com/calc/wire/awg-to-mm.htm
有轉換方式,或找式查表 16awg=>1.3mm2

插頭已經有點變形,要處理,不然容易變成著火點。插頭最好用國際(或其他大牌子,比較不會有接觸阻抗太高產生高溫)

网友:
我個人做法就是把插頭插座都換剪掉
換NFB無熔絲開關
安全又沒問題

楼主:
小弟已經確認牆內的電線是0.2公分=3.31 mm2=12AWG,難怪這開冷氣開後,牆內的線一點都不熱,完全正常!

网友F:
原來的插頭剪掉 自己買組合的插頭鎖上
應該是插頭pin跟導線的焊接不良導致發熱傳導

花線鎖在端子上時要繞一完整的O
如果是單芯線絞線就打端子在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窗型冷氣機把前面板取下,就可發現電源線導入處,是一個與冷排鎖在一起 的電器(箱)室。
移除固定電器 ...

好的 慢一些小弟在拆拆看,小弟就想知道這台1110W的冷氣,用16AWG(1.3 mm2)的電線是不是太太細?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來的插頭剪掉 自己買組合的插頭鎖上
應該是插頭pin跟導線的焊接不良導致發熱傳導

大大請問您有 花線鎖在端子上時要繞一完整的O單芯線絞線就打端子在鎖上 的圖片嗎? 小弟想學! 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慢一些小弟在拆拆看,小弟就想知道這台1110W的冷氣,用16AWG(1.3 mm2)的電線是不是太太細?謝謝

AWG對照表 : :http://winlooideras.blogspot.tw/2011/04/awgmm.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AWG對照表 : :http://winlooideras.blogspot.tw/2011/04/awgmm.html

您這圖片說的16AWG 最大能到5.9A.... 小弟這台冷氣是10.5A...不就太細?
台灣室內電線不是都用1.6 mm2(15AWG),最大也能到7.4A, 我記的1.6是配15A的breaker, 您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這圖片說的16AWG 最大能到5.9A.... 小弟這台冷氣是10.5A...不就太細?
台灣室內電線不是都用1.6 mm2(15A ...

電線 耐電流 AWG定義 配電的人必須知道的相關資訊http://bbs.pigoo.com/thread-2097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您有 花線鎖在端子上時要繞一完整的O 和 單芯線絞線就打端子在鎖上 的圖片嗎? 小弟想學! 謝謝 ...

線如果是原廠配的應該不會承受不住吧?
看那電線皮裡面應該是花線,可能是跟插頭的焊接處沒有焊的很好,才導致發熱 如果你插座也換過無法改善那應該就是插頭的問題了

花線鎖在端子上一定要繞不可只有插進去就鎖

絞線單芯線就打端子是一般的做法

网友G:
是因插座和插頭銅片的接觸面造成的, 插頭看起來還正常,可能插座要換掉?但也可能換了之後也一樣溫熱...

110V電器耗電1000W以上,電流約10A, 插頭附近都會有點溫熱...但還不至於過熱。
當溫度高於33~35度,用手摸就會感覺到熱了! 若45~50度以上,摸不到1分鐘就會感到燙而離手 。
若你的手可以一直摸插頭,就代表溫度約33~45度,雖然溫熱但還可以接受!

大多人沒法用適當的溫度計測量,但人體對於溫度相當敏感,室溫差0.3~0.5度都可感覺得出來!
人是核心溫度37度,但手的體表溫度只有28~33度,所以,高於33度手摸起來就會感覺到熱...

但以後也要記得插緊,只要某次沒插緊,就可能會有點燒掉....
(插頭黑黑的地方,應該就是某次沒插緊造成的!)
還有,壓縮機持續運轉就會持續耗電1000W以上,冷氣溫度不要調太低..

電暖器/電暖爐/暖風扇,一個沒多少錢,但大多要1000~1500W,比冷氣更耗電,
且可移動的電暖器維持在高功率的時間比冷氣更長,甚至還接延長線...
這也是冬天寒流大多是電暖器造成住宅火災的主要原因!

最好換成用螺絲鎖的鎖線式110V電鍋插座, 插線式的插座本來就沒那麼緊,
但你那插座看起也是鎖線式插座。

借圖參考,這種是鎖線式的,要用螺絲鎖電線,大多用在廚房,所以又叫電鍋插座。

借圖參考,這是插線式的,只要單芯電線插進去就好了! 不太適合1千瓦以上的110V電器,

网友:
建議 插頭 跟 線 都要換掉 插座可以的話也換

最後一張圖  插頭已經長期發熱有劣化的情形  請小心

16AWG 約 1.3 mm2 安全電流約 11A 如果說長期近滿載使用 一定發熱  久了只會越來越糟

真的沒awg的線  用1.6或2.0mm 的白扁線代替也可以  (1.6安全電流約15A   2.0約20A)

線長度剛好就好 不宜過長

网友:
冷氣機出廠都會符合CNS標準,包含冷氣機上的電線....

銅線的線徑要粗或要細? 也要看電線外皮材質的耐熱標準,
室內配線走在暗管,一個暗管內的電線數少,A就愈高! 若暗管內配一堆電線,A就愈低。

若冷氣機原本就是用16AWG(1.3 mm2)的電線,就同樣符合標準! 除非燒掉,否則也不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因插座和插頭銅片的接觸面造成的, 插頭看起來還正常,可能插座要換掉?但也可能換了之後也一樣溫熱...

110 ...

大大您好 感謝您詳細回復!
有關插頭和電線的溫度,插頭摸起來溫溫的,電線靠近插頭處摸起來比溫溫更熱些,都沒有到燙手的情形!

這插頭是新的,而且是比較貴的,保證沒有接觸不良的問題!20A的!
您說的電鍋插座的圖片看不見呢..

小弟插頭是用這種...所以一定沒有接觸不良的問題,3條電線都是用鎖的!
如果要換插頭 請問一定要用20A 250V嗎?
15A 125 V 可以嗎? 謝謝

网友:
鎖線式的就號稱是電鍋插座,你貼圖的也算,不同型號的面板和接法就不同。

110V 插頭大多也只15A,不容易找到20A的,
因為熱源是由插座和插頭的銅片接點造成的,
換插頭之後,可能插頭不會熱,但 靠近插頭的電線照樣會熱。

而可更換的插頭是空心的,外殼並沒接觸到電線,插頭才較不會熱,
但冷氣機上的插頭則是塑膠整個包住電線,所以插頭會較熱。

線的部份, 換插頭之後應該也一樣熱。

若你家還有開飲機、電鍋…
在加熱的時候也都1千瓦左右,你可摸看看插頭,也同樣會有點溫熱。

若摸起來只是溫溫的,應該算正常。但記得插緊就是了!
銅片的接觸面積越小就會越熱。

所以, 冷氣機最好是220V的, 電暖器更應該220v,
但在台灣110v的電暖器照樣能賣, 狀況才會比較多。